STM32多通道采集程序源码(12通道ADC_DMA)

楼主(2018-10-29):
这是一个STM32加DMA多通道采集程序,需要的同学可以在此下载!提供给需要帮助的人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1ConvertedValue[10][12];
__IO uint32_t ADC1ConvertedVoltage[12];

int main(void)
{
    u8 i;
        u8 j;
        u8 k;
        float temp[1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LCD_Init();         //初始化LCD接口
        Adc_Init();         //初始化ADC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200,70,200,16,24,"UESTC");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160,130,200,16,16,"ADC1_CH00_VAL:");
        LCD_ShowString(160,150,200,16,16,"ADC1_CH00_VOL:0.000V");        //先在固定位置显示小数点
    LCD_ShowString(160,170,200,16,16,"ADC1_CH01_VAL:");
        LCD_ShowString(160,190,200,16,16,"ADC1_CH01_VOL:0.000V");        //先在固定位置显示小数点

        LCD_ShowString(160,210,200,16,16,"ADC1_CH02_VAL:");
        LCD_ShowString(160,230,200,16,16,"ADC1_CH02_VOL:0.000V");        //先在固定位置显示小数点
    LCD_ShowString(160,250,200,16,16,"ADC1_CH03_VAL:");
        LCD_ShowString(160,270,200,16,16,"ADC1_CH03_VOL:0.000V");        //先在固定位置显示小数点

        LCD_ShowString(160,290,200,16,16,"ADC1_CH04_VAL:");
        LCD_ShowString(160,310,200,16,16,"ADC1_CH04_VOL:0.000V");        //先在固定位置显示小数点
    LCD_ShowString(160,330,200,16,16,"ADC1_CH05_VAL:");
        LCD_ShowString(160,350,200,16,16,"ADC1_CH05_VOL:0.000V");        //先在固定位置显示小数点

        LCD_ShowString(160,370,200,16,16,"ADC1_CH06_VAL:");
        LCD_ShowString(160,390,200,16,16,"ADC1_CH06_VOL:0.000V");        //先在固定位置显示小数点
    LCD_ShowString(160,410,200,16,16,"ADC1_CH07_VAL:");
        LCD_ShowString(160,430,200,16,16,"ADC1_CH07_VOL:0.000V");        //先在固定位置显示小数点

        LCD_ShowString(160,450,200,16,16,"ADC1_CH09_VAL:");
        LCD_ShowString(160,470,200,16,16,"ADC1_CH09_VOL:0.000V");        //先在固定位置显示小数点
    LCD_ShowString(160,490,200,16,16,"ADC1_CH10_VAL:");
        LCD_ShowString(160,510,200,16,16,"ADC1_CH10_VOL:0.000V");        //先在固定位置显示小数点

        LCD_ShowString(160,530,200,16,16,"ADC1_CH11_VAL:");
        LCD_ShowString(160,550,200,16,16,"ADC1_CH11_VOL:0.000V");        //先在固定位置显示小数点
    LCD_ShowString(160,570,200,16,16,"ADC1_CH12_VAL:");
        LCD_ShowString(160,590,200,16,16,"ADC1_CH12_VOL:0.000V");        //先在固定位置显示小数点
        while(1)
        {

                ADC1ConvertedVoltage[0] = 0;

        for(i=0;i<12;i++)
        {
                        ADC1ConvertedVoltage[i] = 0;
                        for(j=0;j<10;j++)
                        {
            ADC1ConvertedVoltage[i]+= ADC1ConvertedValue[j][i];

            };
                        ADC1ConvertedVoltage[i] = ADC1ConvertedVoltage[i]/10;
            };

                for(k=0;k<12;k++)
                {
        temp[k] = ADC1ConvertedVoltage[k]*3.3/4096;

                LCD_ShowxNum(272,130+40*k,ADC1ConvertedVoltage[k],4,16,0);    //显示ADCC采样后的原始值
                i=temp[k];                            //赋值整数部分给adcx变量,因为adcx为u16整形
                LCD_ShowxNum(272,150+40*k,i,1,16,0);    //显示电压值的整数部分,3.1111的话,这里就是显示3
                temp[k]-=i;                           //把已经显示的整数部分去掉,留下小数部分,比如3.1111-3=0.1111
                temp[k]*=1000;                           //小数部分乘以1000,例如:0.1111就转换为111.1,相当于保留三位小数。
                LCD_ShowxNum(288,150+40*k,temp[k],3,16,0X80); //显示小数部分(前面转换为了整形显示),这里显示的就是111.

                };
                /*LCD_ShowxNum(264,170,ADC1ConvertedVoltage[1],4,16,0);    //显示ADCC采样后的原始值
                i=temp2;                            //赋值整数部分给adcx变量,因为adcx为u16整形
                LCD_ShowxNum(264,190,i,1,16,0);    //显示电压值的整数部分,3.1111的话,这里就是显示3
                temp2-=i;                           //把已经显示的整数部分去掉,留下小数部分,比如3.1111-3=0.1111
                temp2*=1000;                           //小数部分乘以1000,例如:0.1111就转换为111.1,相当于保留三位小数。
                LCD_ShowxNum(280,190,temp2,3,16,0X80); //显示小数部分(前面转换为了整形显示),这里显示的就是111.
        */
                LED0=!LED0;
                delay_ms(1000);
        }
}

12通道ADC_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