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单片机PWM关联ADC 设置好寄存器后,怎么启动不了AD转换?

楼主(2018-10-29):
设置好寄存器后,怎么启动不了AD转换?

网友A:
查阅参考手册,里面有相关例程.

网友B:
程序呢?线路图呢?什么都没有,人家想帮你也帮不上呀

网友C(2019-05-14):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D:
是的,没有程序,怎么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E:
需要线路图

网友F(2019-10-24):
我也在写这个程序,发现特别不稳定

网友F:
他们例程有问题,我搞了1周,才搞定!

网友C(2020-06-18):
引用 网友F:
他们例程有问题,我搞了1周,才搞定!

怎么样搞好的,希望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