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一个多单片机的投票系统,请问51单片机通过串口通信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8-10-29):
打算做一个多单片机的投票系统,请问51单片机通过串口通信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可以,一般来说多使用主从式多机型应用,主机发送信息可以到各个从机,各从机不能直接通信

网友B:
可以通过单片机串口一主多从方式轮询各个投票器的状态 但是轮询需要时间所以从机不能太多

网友C:
当然可以啊  前提是单片机的晶振要用11.0592的

网友D:
51比较麻烦,如果可以,建议使用32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1、多单片机是指几个单片机?
2、串口通讯多发一收不行,收只能接一路

1主机3从机,实现投票抢答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