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执行不了,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8-10-29):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ount;
sbit LED1 = P1^0;
void q(uchar a)
{
    uchar x,y;
    for(x = a; x > 0;x--)
    {
        for(y = 114;y > 0;y--);
    }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0x4b;
    TL0=0xfd;
    TR0=1;
    ET0=1;
    EA = 1;//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P1 = 0;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LED1 = ~LED1;
    TH0=0x4b;
    TL0=0xfd;
    count++;
    if(count == 8)
    {
        P1 = 0xff;
        q(10);
        count = 0;
    }
}

网友A:
你的While循环,把P1限制为低电平了,中断刚生效,While就马上把电平拉低,你的灯应该一直亮。While循环里,放点别的语句,只要不是对P1的改动就行。

网友B:
谁说中断没有执行?灯在闪啊
程序有点小问题,我已经修改了,在我的板子了运行通过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ount;
sbit LED1 = P1^0;
void q(uchar a)
{
    uchar x,y;
    for(x = a; x > 0;x--)
    {
        for(y = 114;y > 0;y--);
    }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0x4b;
    TL0=0xfd;
    TR0=1;
    ET0=1;
    EA = 1;//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LED1 = ~LED1;
    TH0=0x4b;
    TL0=0xfd;
    count++;
    if(count == 8)
    {
        q(10);
        count = 0;
    }
}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将P1置0或ff,我把它们去掉,就可以看到灯闪了。如果不去掉,灯就以PWM方式亮,亮度很暗。

网友C:
膜拜楼上大神

网友D:
谁说中断没有执行?灯在闪啊
程序有点小问题,我已经修改了,在我的板子了运行通过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ount;
sbit LED1 = P1^0;
void q(uchar a)
{
    uchar x,y;
    for(x = a; x > 0;x--)
    {
        for(y = 114;y > 0;y--);
    }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0x4b;
    TL0=0xfd;
    TR0=1;
    ET0=1;
    EA = 1;//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LED1 = ~LED1;
    TH0=0x4b;
    TL0=0xfd;
    count++;
    if(count == 8)
    {
        q(10);
        count = 0;
    }
}

网友E:
不要while 里面的P1=0;如果要它的初值是0的话可以直接放在while上面。你这样写的确跟定时器中断有冲突。

网友F:
修改一下循环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