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znFAT的电子相册源码

楼主:
包含所有源代码,测试可用
本例程使用的库是: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3.0
例程默认调试工具为Jlink V8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flash.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li9320.h"
#include "sdx.h"
#include "znfat.h"
#include "pic.h"
#include <key.h>
#include <control.h>

struct znFAT_Init_Args Init_Args; //初始化参数集合
struct FileInfo fileinfo; //文件信息集合

unsigned char buf[21];

int main()
{
        unsigned int res=0,len=0;
        u16 c2len;
        u8 c2[] = "TFT LCD 320X240";
        u8 fixed=0;
        u16 charColor;
        u16 bkColor;

        c2len = sizeof(c2)-1;

        GPIO_KEY_Config();
        SD_IO_Init();

        ili9320_Initializtion();
        charColor = Yellow;
        bkColor = Red;

        znFAT_Device_Init(); //存储设备初始化

        znFAT_Select_Device(0,&Init_Args); //选择设备

        res=znFAT_Init(); //文件系统初始化

        if(!res) //文件系统初始化成功
        {
          ili9320_Clear(Grey);
          ili9320_PutStr_16x24_Center(200, c2, c2len,charColor, bkColor);
          Delay_ARMJISHU(4000000);
        }
        else //文件系统初始化失败
        {
          ili9320_Clear(Green);
          ili9320_PutStr_16x24_Center(200, c2, c2len,charColor, bkColor);
          Delay_ARMJISHU(4000000);
        }
//==================================================================

        res=znFAT_Open_File(&fileinfo,"/mcu.txt",0,1); //打开文件
        if(!res) //打开文件成功
        {

                len=znFAT_ReadData(&fileinfo,9,20,buf); //从文件偏移量9位置开始读取20个字节

                buf[20]=0;
    ili9320_PutStr_16x24_Center(44, buf, len,charColor, bkColor);

          znFAT_Close_File(&fileinfo); //关闭文件
        }
        else
        {
    ili9320_Clear(Yellow);
    Delay_ARMJISHU(4000000);
        }

        znFAT_Flush_FS(); //刷新文件系统

        ili9320_DrawPicture(0,0,319,239,(u16 *)(pic + BmpHeadSize));

        Fixed_GUI_Rectangle(1,Black); //画文件夹边框
        Fixed_GUI_Rectangle(2,Black);
        Fixed_GUI_Rectangle(3,Black);
        Fixed_GUI_Rectangle(fixed,White);         //画选中文件夹边框
        while(1)
        {
                switch(ReadKeyDown())
                {
                        case 1 :
                                                                break;

                        case 2 :
                                                                Open_X_File(fixed);
                                                                break;

                        case 3 :
                                                                Fixed_GUI_Rectangle(fixed,Black);
                                                                if(fixed==0)
                                                                        fixed=3;
                                                                else
                                                                        fixed--;
                                                                Fixed_GUI_Rectangle(fixed,White);
                                                                break;

                        case 4 :
                                                                Fixed_GUI_Rectangle(fixed,Black);
                                                                if(fixed>=3)
                                                                        fixed=0;
                                                                else
                                                                        fixed++;
                                                                Fixed_GUI_Rectangle(fixed,White);
                                                                break;
                }
        }

}

网友A(2020-01-06):
感谢分享,正好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