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的地图中放置很多的节点,单片机计算到终点的最佳路径,实现思路是什么?

楼主(2018-10-29):
在校学生,校创需要,初次接触,要一个单片机。具体是这样的,
我们会在一个小型的地图中 放置很多的节点,当其中一个节点收到信号(插入麦克风发出声音),计算出节点到终点的最佳路径,并使这条路径上的灯全部点亮。
请推荐一款可以实现上述功能的单片机,谢谢。

楼主:
更新:路线用一根led灯带串起来,然后亮起某几个灯(问:能否实现)还是直接用二维led板直接亮起来

网友A:
熟悉哪种单片机就选那种,51也是可以的

网友B:
你这个跟哪一款单片机无关,用单片机实现太难了

网友C:
其实就是求无向图两节点的最短路径。百度下  无向图两节点的最短路径  就能找到对应算法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