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懂multisim软件中555定时器怎么用

楼主(2018-10-29):
各位带哥,我在用multisim仿真一个脉搏计数器,但是涉及到555定时器部分不太懂,希望带哥们指正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A:
multisim不同的版本,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你仿真要小心

网友B:
学习555定时器资料后,再来仿真脉搏计数器。

网友C:
555输出PWM波,占空比小点而已。

网友D:
搞懂555定时器资料

网友E:
vcc是8脚,gnd是1脚,tri是2脚,con是5脚,thr是6脚,dis是7脚,rst是4脚,out是3脚

网友F:
网上搜索关于555定时器的资料学习

网友G:
数字电路上边有经典的电路图,直接按照那个搭建就可以用。

网友H:
网上都有555的说明

网友I:
数电书上有关于555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