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最小系统下载不进去程序

楼主(2018-10-30):
电源正常,就是提示写芯片错误。不知道为什么,单片机用万用表测了供电电压也正常。求救!

网友A:
你看看你那个单片机的芯片型号与你keil4上选取的芯片的型号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要看看自己的下载器是不是好的,软件设置是不是有问题,波特率之类的,注意细节。下载口,R T别接反了等等

网友C:
MCU先试试不上电

网友D:
检查一下烧录软件上选择的芯片型号是否正确,烧录前需要给片子断电一次别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