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CF8591转换器实现烟雾报警器仿真和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10-30):
基于PCF8591转换器实现烟雾报警,LCD1602液晶屏和数码管实现检测烟雾浓度,超过预设值蜂鸣器响,灯亮。

仿真图

仿真图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I2C.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ps()  do{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while(0) //定义空指令

#define  READADDR  0x91    //读地址
#define  WRITEADDR  0x90    //写地址

sbit SCL = P1^7;       //I2C  时钟
sbit SDA = P1^6;       //I2C  数据

uchar yanwu;                                                 //用于读取ADC数据
uchar yushe_yanwu=100;                                //烟雾预设值

//运行模式
uchar Mode=0;                                                 //  =1是设置烟雾阀值        =0是正常监控模式

//管脚声明
sbit Led_Reg                =P2^2;                                 //红灯
sbit Buzzer                     =P1^5;                                 //蜂鸣器
sbit Fan                     =P3^3;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
LCD1602相关函数
        特殊接口说明
                RS:寄存器选择输入端
                        RS = 1:指向数据寄存器                 数据
                        RS = 0:指向指令寄存器                        命令

                RW:读写控制输入端
                        RW = 0:写操作                 RW = 1:读操作

                E:使能信号输入端
                        读操作时,高电平有效;
                        写操作时,下降沿有效;
***********************************************************************************************************/

//LCD管脚声明 (RW引脚实物直接接地,因为本设计只用到液晶的写操作,RW引脚一直是低电平)
sbit LCDRS = P2^6;                                //寄存器选择输入端,RS = 1 指向数据(读或写数据)        RS = 0指向指令(读或写命令)
sbit LCDEN = P2^7;
sbit D0                 = P0^0;
sbit D1                 = P0^1;
sbit D2                 = P0^2;
sbit D3                 = P0^3;
sbit D4                 = P0^4;
sbit D5                 = P0^5;
sbit D6                 = P0^6;
sbit D7                 = P0^7;

//LCD延时
void LCDdelay(uint z)                  //该延时大约100us(不精确,液晶操作的延时不要求很精确)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void LCD_WriteData(u8 dat)
{
        if(dat&0x01)D0=1;else D0=0;
        if(dat&0x02)D1=1;else D1=0;
        if(dat&0x04)D2=1;else D2=0;
        if(dat&0x08)D3=1;else D3=0;
        if(dat&0x10)D4=1;else D4=0;
        if(dat&0x20)D5=1;else D5=0;
        if(dat&0x40)D6=1;else D6=0;
        if(dat&0x80)D7=1;else D7=0;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RS = 0 ,指向数据寄存器,
        LCD_WriteData(com);
//  DAT=com;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LCD_WriteData(date);
//  DAT=date;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
              选择写入位置
        x = 0        表示写入第一行, y是列
        x = 1          表示写入第二行, y是列
------------------------------------------------*/
void SelectPositi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 (x == 0)
        {
                write_com(0x80 + y);     //表示第一行
        }
        else
        {
                write_com(0xC0 + y);      //表示第二行
        }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x是行,y是列,*s是写入的数据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SelectPosition(x,y) ;
        while (*s)
        {
                write_data( *s);
                s++;
        }
}
//========================================================================
// 函数: void LCD_Write_Char(u8 x,u8 y,u16 s,u8 l)
// 应用: LCD_Write_Char(0,1,366,4) ;
// 描述: 在第0行第一个字节位置显示366的后4位,显示结果为 0366
// 参数: x:行,y:列,s:要显示的字,l:显示的位数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备注: 最大显示65535
//========================================================================
void LCD_Write_Char(u8 x,u8 y,u16 s,u8 l)
{
        SelectPosition(x,y) ;

        if(l>=5)
                write_data(0x30+s/10000%10);        //万位
        if(l>=4)
                write_data(0x30+s/1000%10);                //千位
        if(l>=3)
                write_data(0x30+s/100%10);                //百位
        if(l>=2)
                write_data(0x30+s/10%10);                        //十位
        if(l>=1)
                write_data(0x30+s%10);                //个位

}

网友A:
请问您这个烟雾报警模块的型号是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这个烟雾报警模块的型号是哪一个?

MQ-2烟雾传感器

网友B(2019-04-11):
void LCD_WriteData(u8 dat)
{
        if(dat&0x01)D0=1;else D0=0;
        if(dat&0x02)D1=1;else D1=0;
        if(dat&0x04)D2=1;else D2=0;
        if(dat&0x08)D3=1;else D3=0;
        if(dat&0x10)D4=1;else D4=0;
        if(dat&0x20)D5=1;else D5=0;
        if(dat&0x40)D6=1;else D6=0;
        if(dat&0x80)D7=1;else D7=0;
}这段代码是什么意思?什么作用?

网友C(2019-06-01):
你好,请问你的程序是完全可以运行的吗,为什么我实际烧录的时候没有反应

网友D(2020-06-14):
你好,请问烟雾报警器压缩包里有代码吗?

网友E(2021-03-14):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这个烟雾报警模块的型号是哪一个?

应该是MQ2烟雾传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