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发光二极管状态反转的proteus仿真与代码

楼主(2018-10-30):
通过proteus画出硬件图,编写C51语言程序并调试:
在单片机P2.0引脚处接有一个发光二极管(低电平驱动)。采用外中断1中断方式设计实现按键压下一次,发光二极管状态反转一次的功能。

#include<reg51.h>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14=P1^4;
sbit P15=P1^5;
sbit P16=P1^6;
sbit P17=P1^7;
sbit P20=P2^0;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sbit P24=P2^4;
sbit P25=P2^5;
sbit P26=P2^6;
sbit P27=P2^7;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
for(;t>0;t--)
{
for(i=0;i<124;i++);
}
}
void main()
{
        while(1)
        {
                if(P10==0)
                {
                  delay(100);
                  if(P10==0)
                  {
                    P20=!P20;
                  delay(100);
                  }
                }
            if(P11==0)
                {
                  delay(100);
                  if(P11==0)
                  {
                    P21=!P21;
                    delay(100);
                  }
                }
                if(P12==0)
                {
                  delay(100);
                  if(P12==0)
                  {
                    P22=!P22;
                    delay(100);
                  }
                }
                if(P13==0)
                {
                  delay(100);
                  if(P13==0)
                  {
                    P23=!P23;
                    delay(100);
                  }
                }
                if(P14==0)
                {
                  delay(100);
                  if(P14==0)
                  {
                    P24=!P24;
                    delay(100);
                  }
                }
                if(P15==0)
                {
                  delay(100);
                  if(P15==0)
                  {
                    P25=!P25;
                    delay(100);
                  }
                }
                if(P16==0)
                {
                  delay(100);
                  if(P16==0)
                  {
                    P26=!P26;
                    delay(100);
                  }
                }
                if(P17==0)
                {
                  delay(100);
                  if(P17==0)
                  {
                    P27=!P27;
                    delay(100);
                  }
                }

        }
}

网友A(2020-12-17):
最上面那个三角形是“电源”还是“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