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超声波测距+LCD1602显示+串口调试+程序详细解释

楼主(2018-10-30):
基于单片机STC15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采用超声波模块,
运用定时器计算波时,
采用串口加以调试,
运用LCD1602显示
精确0.01m
测量距离在此范围内:4m--0.01m
大于4m后,将产生误差。
详细请下载附件

#include "super.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stdio.h"

float  High_Time=0;          //高电平时间
float  Ultrasonic_Distance=0;//超声波测试的距离
void Delay15u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i = 87;
        while (--i);
}

void Timer0Init(void)                //20微秒@24.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0;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0;
        EA = 1;                   //使能

}

//void Timer1Init(void)                //20毫秒@24.000MHz
//{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        TL1 = 0xC0;                //设置定时初值
//        TH1 = 0x63;                //设置定时初值
//        TF1 = 0;                //清除TF1标志
//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        ET1 = 1;
//        EA = 1;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24.000MHz
//{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        AUXR &= 0xFB;                //定时器2时钟为Fosc/12,即12T
//        T2L = 0xCC;                //设定定时初值
//        T2H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        TI=1;                        //发送
//        RI=0;                        //接收
//        ES=0;
//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

void Ultrasonic_Dispose()//超声波处理
{
        Trig=1;
        Delay15us();
        Trig=0;
        while(!Echo);
        TL0=0;
        TH0=0;
        TR0=1;
        while(Echo);
        TR0=0;
        High_Time=(TH0*256+TL0)/2;           //高电平时间High_time毫秒
        Ultrasonic_Distance=High_Time*0.017;//00.0
}

void Ultrasonic_Display()//超声波显示处理
{
        Ultrasonic_Dispose();//超声波处理
        Ultrasonic_Distance*=10;
        string2[4] = (unsigned long)Ultrasonic_Distance/1000+'0';
        string2[5] = (unsigned long)Ultrasonic_Distance/100%10+'0';
        string2[6] = (unsigned long)Ultrasonic_Distance/10%10+'0';
        string2[8] = (unsigned long)Ultrasonic_Distance%10+'0';

        LCD_Write_Char(4,1,string2[4]);
    LCD_Write_Char(5,1,string2[5]);
        LCD_Write_Char(6,1,string2[6]);
        LCD_Write_Char(8,1,string2[8]);
        printf("%f\n",Ultrasonic_Distance/10);
}

//void Timer1_Rountine(void) interrupt 3
//{
//        static unsigned int t;
//        t++;
//        if(t==25)
//        {
//                t=0;
//                Ultrasonic_Dispose();
//        }
//
//}

#include "main.h"

void main(void)
{
        GPIO_Init();//IO初始化
        Timer0Init();
//        Timer1Init();
//        UartInit();
        LCD_Init();//1602初始化
        while(1)
        {

           Ultrasonic_Display();//超声波显示处理
           delayMS(500);
        }
}

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提醒:代码有错误,大家不要下载):
超声波测距 串口显示

网友A(2019-06-04):
代码有错误?

网友B(2019-08-07):
程序有错误,审核不合格

网友C(2020-03-28):
代码好像有问题

网友D(2022-10-24):
不错不错,下载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