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双定时器中断的配置 ——实测

楼主(2018-10-30):
单片机型号STC12C5A60S2使用下述定时器配置,定时器0和定时器1均正常工作
换成STC15W104之后只有定时器0工作,定时器1失效。
测试程序如下:先求助大神

#include <STC12C5A60S2.H>
sbit l1=P1^0;
sbit l2=P1^7;
unsigned char cnt =0;
unsigned char cnt1 =0;
unsigned char th0;

void main()
{

TMOD=0x11;           //开启定时器
TL0 = 0x00;
TH0 = 0xA6;
TL1 = 0x00;
TH1 = 0xFC;
TR0=1;
ET0=1;
TR1=1;
ET1=1;
EA=1;
while(1)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 = 0x00;
TH0 = 0xA6;
l1 = ~l1;

}

void InterruptTimer1()  interrupt 3  using 3

{

TL1 = 0x00;
TH1 = 0xFC;
l2=~l2;

}

网友A:
芯片型号 : STC15W104

关于此芯片的重要说明:
  无硬件串口,可用软件模拟串口 (范例代码中有参考代码)
  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2 (注意:无定时器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型号 : STC15W104

关于此芯片的重要说明: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