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仅仅是通过编程输出脉冲信号来控制外部电路吗?希望解答

楼主(2018-10-30):
到现在单片机的工作原理我还是一知半解,个人认为就是通过单片机编程输出脉冲信号来控制外部的电路,不知道是不是太片面了,请各位对我这个菜鸡不吝赐教!

网友A:
说实话,玩单片机这么久了,它的工作原理我还真的不知道。

幸好,我也不需要知道它的工作原理。

我只要能通过编程实现我想要的功能就行了。

网友B:
不是这样的。
单片机IO口输出的,可以是脉冲信号,也可以是电平信号。
例如:控制LCD1602,便能是电平信号——低电平有效,显示内容也是电平信号——显示内容的电平变化了,显示内容也会变化。

网友C:
你的理解已经比初学者高了!个人见解:单片机可以理解为一台微型计算机,只不过可以人为的给他编写程序实现特定的功能,编程是因为需要单片机实现一些特定的功能,基本都是通过对其一些功能寄存器写或者读,实现引脚输入或者输出电平或脉冲型号,再加上一些时间先后关系(所谓的时序),组合动态实现你所要的功能(重点是自动控制)。举个最通俗的例子:用单片机主控1个温度传感器,要求是温度控制在16-28度,那么这个时候单片机主要就是用来不断检测温度传感器得来的信号,再与设定的范围进行比较计算,低了就用引脚去控制升温器件,高了就去控制降温器件,满足范围就维持不动,然后继续检测,实际上就是一个动态循环,记住一句话:单片机程序永远是1个动态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