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内部短路了

楼主(2018-10-30):
电子负载内部短路了,电源输入一接入立马就短路,请问有了解过电子负载的么

网友A:
电路没有问题的话就是其中有元件击穿了

网友B:
拆开直接测量,很好找

网友C:
我DIY过电子负载,你说的问题不是很清楚。不过单从字面描述看,估计是MOS管挂了,漏极和源极直通,电源一接入就直接连到一个0.0X欧的电阻上就像是短路。具体的要拆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