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8+LCD1602计数器proteus仿真与源码 添加注释的和改管脚

楼主:
LPC2138仿真简单计算器的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lcd1602液晶显示

LPC2138源程序如下:
#define IN_TARGET
#include "config.h"
#define LED1 1 << 18         // P0.18 控制LED1

/*********************************************************************************************************
** 函数名称: IRQ_Exception
** 功能描述: 中断异常处理程序,用户根据需要自己改变程序
********************************************************************************************************/
void __irq IRQ_Exception(void)
        {
    while(1);                   // 这一句替换为自己的代码
        }

/*********************************************************************************************************
** 函数名称: FIQ_Exception
** 功能描述: 快速中断异常处理程序,用户根据需要自己改变程序
********************************************************************************************************/
void FIQ_Exception(void)
{         uint32 i;
        i = IO0SET;                 // 读取当前LED1的控制值
        if ((i & LED1) == 0) IO0SET = LED1;
        else IO0CLR = LED1;
/* 等待外部中断信号恢复为高电平,若信号保持为低电平,中断标志会一直置位 */
        while ((EXTINT & 0x01) != 0)
        { EXTINT = 0x01;         // 清除EINT0 中断标志
        }
}
/*********************************************************************************************************
** 函数名称: TargetInit
** 功能描述: 目标板初始化代码,在需要的地方调用,根据需要改变
********************************************************************************************************/
void TargetInit(void)
{
    /* 添加自己的代码 */
}

/*********************************************************************************************************
** 函数名称: TargetResetInit
** 功能描述: 调用main函数前目标板初始化代码,根据需要改变,不能删除
********************************************************************************************************/
void TargetResetInit(void)
{
/* 设置存储器映射方式 */
#ifdef DEBUG_RAM                                 // 如果在片内RAM 调试
MEMMAP = 0x02;                                         // 映射到片内RAM
#endif
#ifdef DEBUG_FLASH                                 // 如果在片内FLASH 调试
MEMMAP = 0x01;                                         // 映射到片内FLASH
#endif
#ifdef IN_CHIP                                         // 如果在片内FLASH 发布
MEMMAP = 0x01;                                         // 映射到片内FLASH
#endif

/* 设置系统各部分时钟 */
    PLLCON = 1;                                        // 设置激活但未连接PLL
#if ((Fcclk / 4) / Fpclk) == 1        // 此值由系统硬件决定
    VPBDIV = 0;
#endif
#if ((Fcclk / 4) / Fpclk) == 2        // 此值由系统硬件决定
    VPBDIV = 2;
#endif
#if ((Fcclk / 4) / Fpclk) == 4        // 此值由系统硬件决定
    VPBDIV = 1;
#endif

/* 设定PLL 的乘因子M 和除因子P 的值 */
#if (Fcco / Fcclk) == 2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0 << 5);
#endif
#if (Fcco / Fcclk) == 4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1 << 5);
#endif
#if (Fcco / Fcclk) == 8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2 << 5);
#endif
#if (Fcco / Fcclk) == 16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3 << 5);
#endif
    PLLFEED = 0xaa;                                                // 发送PLL馈送序列,执行设定PLL的动作
    PLLFEED = 0x55;
    while((PLLSTAT & (1 << 10)) == 0);         // 等待PLL锁定
    PLLCON = 3;                                                           // 设置激活并连接PLL
    PLLFEED = 0xaa;                                                   // 发送PLL 馈送序列,执行激活和连接动作
    PLLFEED = 0x55;

/* 设置存储器加速模块 */
    MAMCR = 0;                                                        // 禁止MAM功能
#if Fcclk < 20000000
    MAMTIM = 1;                                                        // 系统时钟低于20M,建议设置为1
#else
#if Fcclk < 40000000
    MAMTIM = 2;                                                        // 系统时钟在20M~40M之间,建议设置为2
#else
    MAMTIM = 3;                                                        // 系统时钟高于40M,建议设置为3
#endif
#endif
    MAMCR = 2;                                                        // 使能MAM功能

/* 初始化VIC */
    VICIntEnClr = 0xffffffff;           // 清零所有中断
    VICVectAddr = 0;                                        // 默认向量地址寄存器
    VICIntSelect = 0;                                        // 0:对应的中断请求分配为IRQ,  1:对应的中断请求分配为FIQ。

    /* 添加自己的代码 */

}

/*******************************************************************************************
** 以下为一些与系统相关的库函数的实现,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修改
*******************************************************************************************/
#include "rt_sys.h"

// for printf and scanf fuctions
int sendchar (int ch)  {                 /* Write character to Serial Port    */
  while (!(U0LSR & 0x20));
  return (U0THR = ch);
}

int getkey (void)  {                     // Read character from Serial Port
  while (!(U0LSR & 0x01));
  return (U0RBR);
}

int fputc(int ch,FILE *f)
{
  return (sendchar(ch));
}

int fgetc(FILE *f) {
  return (sendchar(getkey()));
……………………

(本文是转载内容,发现仿真工程打不开,求大家帮忙找下原因):

网友A(2020-06-23):
仿真电路用不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电路用不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压缩包为什么不能下载

网友C(2020-11-19):
电路无法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