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错过电容介绍!

楼主:
电容器,通常简称其容纳电荷的本领为电容,用字母C表示。定义1:电容器,顾名思义,是‘装电的容器’,是一种容纳电荷的器件。英文名称:capacitor。电容器是电子设备中大量使用的电子元件之一,广泛应用于电路中的隔直通交,耦合,旁路,滤波,调谐回路, 能量转换,控制等方面。定义2:电容器,任何两个彼此绝缘且相隔很近的导体(包括导线)间都构成一个电容器。
许多电容使用者都会想当然的选择最高级的电容,比如电容容量越大越好、越贵的越好。其实不然,一句话,没有最好的电容,只有最合适的电容。
    好的电容如果使用和搭配不当,结果只能是浪费了资源带坏了品质。所以在一味追求最求高价电容,而忽略电路设计的合理性,这是一个使用者对电容使用极大的误区。
电容与电容器不同。电容为基本物理量,符号C,单位为F(法拉)。
通用公式C=Q/U平行板电容器专用公式:板间电场强度E=U/d ,电容器电容决定式 C=εS/4πkd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数码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越来越快,以平板电视(LCD和PDP)、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产品为主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产销量持续增长,带动了电容器产业增长。
如果一个二端元件在任一时刻,其电荷与电压之间的关系由u-q平面上一条曲线所确定,则称此二端元件为电容元件。
介绍:
电容元件”是“电路分析”学科中电路模型中除了电阻元件R,电感元件L以外的一个电路基本元件。在线性电路中,电容元件以电容量C表示。元件的“伏安关系”是线性电路分析中除了基尔霍夫定律以外的必要的约束条件。电容元件的伏安关系是 i=C(dv/dt),也就是说,电容元件中的电流,除了电容量C以外,与电阻元件R不同,它不是取决于电压v本身,而是取决于电压对时间的变化率(dv/dt).电压变化愈快,电容中的电流愈大,反之则愈小。据此,在“稳态”情况下,当电压为直流时,电容中电流为零;当电压为正弦波时,电容中电流也是正弦波,但在相位上要超前电压(π/2);当电压为周期性等腰三角形波时,电流为矩形波,如此等等。总的来说,电容中的电流波形比电压变化得更快,含有更多的高频成分。
集总参数电路中与电场有关的物理过程集中在电容元件中进行,电容元件是构成各种电容器的电路模型所必需的一种理想电路元件
电容元件的符号与特性曲线

电容元件是一种表征电路元件储存电荷特性的理想元件,其原始模型为由两块金属极板中间用绝缘介质隔开的平板电容器。当在两极板上加上电压后,极板上分别积聚着等量的正负电荷,在两个极板之间产生电场。积聚的电荷愈多,所形成的电场就愈强,电容元件所储存的电场能也就愈大。
其特性曲线是通过坐标原点一条直线的电容元件称为线性电容元件,否则称为非线性电容元件。
线性时不变电容元件的符号与特性曲线如图(c)和(d)所示,它的特性曲线是一条通过原点不随时间变化的直线,其数学表达式为q=Cu。
式中的系数C为常量,与直线的斜率成正比,称为电容,单位是法[拉],用F表示。
基本性质
电容元件具有两个基本的性质:
(1)电容电压的记忆性
从式可见,任意时刻T电容电压的数值uC(T),要由从-∞到时刻T之间的全部电流iC(t)来确定。也就是说,此时刻以前流过电容的任何电流对时刻T 的电压都有一定的贡献。这与电阻元件的电压或电流仅仅取决于此时刻的电流或电压完全不同,我们说电容是一种记忆元件。
几种电容

(2)电容电压的连续性
从例7-2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电容电流的波形是不连续的矩形波,而电容电压的波形是连续的。从这个平滑的电容电压波形可以看出电容电压是连续的一般性质。即电容电流在闭区间[t1,t2]有界时,电容电压在开区间(t1,t2)内是连续的。这可以从电容电压、电流的积分关系式中得到证明。
还有很多使用者认为电容容量越大越好。众所周知,容量的大小代表着电流补偿能力的强弱,但是电容容量增大不可避免带来电容体积增大问题,可能导致电容空气流动性能减弱使得散热性降低。更重要的是由于寄生电感的存在,当频率超过放电回路中谐振时,阻值会迅速增加,使得电容放电能力减弱。所以电路中的电容容量都有一个参考值,并不是多多益善啊!
    还有一些使用者虽然有一定的电容知识,但并不够专业全面,也会存在一定的选择误区,其中包括ESR越低越好和并联越多电容越好,这些都是不对的。总得来说,选择电容还是应该考虑电路再去选择合适的电容。
怎么样同过我的介绍你们有收获没呢?

网友A(2025-07-26):
国瓷电容(GUOCI)推出防啸叫贴片电容,有效解决电容啸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