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热电偶MAX6675电路原理图以及51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8-10-30):
详细的K型热电偶MAX6675中文代码解析,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们。话不多说,直接在附件上传代码

电路原理图如下:

1、 将K 型热电偶“+”极接上模块T+ “-”极接上模块T-  ;
2、 SO、CS、SCK 分别接上单片机对应IO 端口;
3、 检查上述接线是否有误,确认接线OK 后,将 VCC、GND 分别接上 DC+5V、GND 注意不要接反,以免烧坏模块;

K型热电偶MAX6675测温的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开发环境:Keil
单片机:AT89S52-24PU  晶振:12 MZ
程序描述: K型热电偶+MAX6675,LCD1602 显示
designed by YING
2012-08-29 21:16   完成
注:1:本程序没有作断偶检测,请根据实际情况参考DATASHEET 编写
    2:本程序只供学习参考之用,请勿用于其它用途!!参考请自行验证程序正确性及可靠性!!!
**************************定义头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
//lcd part
#define  LINE1     0
#define  LINE2     1
#define  LINE1_HEAD    0x80
#define  LINE2_HEAD    0xC0
#define  LCD_DELAY_TIME   40
#define  DATA_MODE    0x38
#define  OPEN_SCREEN    0x0C
#define  DISPLAY_ADDRESS   0x80
#define  CLEARSCREEN    LCD_en_command(0x01)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ZERO    0
#define  MSB    0x80
#define  LSB    0x01
/*******************************************************************/
#define  LCDIO     P1
sbit LCD1602_RS=P2^0;   //设置RS
sbit LCD1602_RW=P2^1;   //设置RW
sbit LCD1602_EN=P2^2;   //设置E
sbit MAX6675_SO=P2^4;
sbit MAX6675_SCK=P2^5;
sbit MAX6675_CS=P2^6;
unsigned char data disdata[5];
unsigned int Value;
/********************************************************************/
void LCD_delay(void);//LCD延时函数
void LCD_en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LCD写指令
void LCD_en_dat(unsigned char temp);//LCD写数据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设置LCD显示位置
void LCD_write_char( unsigned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向LCD写入一个字符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向LCD写入一串字符
void LCD_init(void);//LCD初始化函数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延时函数

/********************************************************************/
/***********************从MAX6675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MAX6675()
{
unsigned char count;
MAX6675_CS=1; //关闭MAX6675
  //_nop_();
//  _nop_();
MAX6675_CS=0;//置低,使能MAX6675
//_nop_();

MAX6675_SCK=1;
Value=0;
//_nop_();
//_nop_();
for(count=16;count>0;count--) //获取16位MSB
{
  MAX6675_SCK=0;  //sck置低
  Value=Value<<1;     //左移
    if(MAX6675_SO==1) //取当前值
   Value|=0x0001;
  else
   Value&=0xffff;
  MAX6675_SCK=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MAX6675_CS=1;  //关闭MAX6675
return Value;
}
/***************************************************************************************/
/**************************温度值显示 **************************************************/
void tempdisp()
{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int TempValue;
// unsigned int testD2;
  unsigned int xiaoshu;

   TempValue=ReadMAX6675();//读取MAX6675 转换后的温度数值;
   TempValue=TempValue<<1;         //去掉第15位
   TempValue=TempValue>>4;//去掉第0~2位
   xiaoshu=TempValue*10;
   TempValue=TempValue/4;             //MAX6675最大数值为1023。75,而AD精度为12位,即2的12次方为4096,转换对应数,故要除4;
   xiaoshu=xiaoshu/4;                        //与上述同理
        if(TempValue>=1024)
        {TempValue=1024;}
        disdata[0]=(TempValue/1000)%10+0x30;//千位 +0x30是对应LCD里的ROM字符位置编码
    disdata[1]=(TempValue/100)%10+0x30;//百位  +0x30是对应LCD里的ROM字符位置编码
    disdata[2]=(TempValue/10)%10+0x30;//十位 +0x30是对应LCD里的ROM字符位置编码
    disdata[3]=(TempValue)%10+0x30;//个位  +0x30是对应LCD里的ROM字符位置编码
    disdata[4]=xiaoshu%10+0x30;//分位         +0x30是对应LCD里的ROM字符位置编码

        if(disdata[0]==0x30)
        {
          LCD_write_char(4,LINE2,0x20);        //显示千位
          if(disdata[1]==0x30)
            { LCD_write_char(5,LINE2,0x20);
                  if(disdata[2]==0x30)
               LCD_write_char(6,LINE2,0x20);
                   else  LCD_write_char(6,LINE2,disdata[2]);         //显示十位
            }
           else
          {    LCD_write_char(5,LINE2,disdata[1]); //显示百位
               LCD_write_char(6,LINE2,disdata[2]);         //显示十位
          }
         }
         else
         {
         LCD_write_char(4,LINE2,disdata[0]);        //显示千位
         LCD_write_char(5,LINE2,disdata[1]);   //显示百位
         LCD_write_char(6,LINE2,disdata[2]);        //显示十位
         }
         // LCD_write_char(6,LINE2,disdata[2]);         //显示十位
         LCD_write_char(7,LINE2,disdata[3]);        //显示个位
         LCD_write_char( 8,LINE2,0X2e);//显示"点"
          LCD_write_char(9,LINE2,disdata[4]);        //显示分位
          LCD_write_char( 10,LINE2,0XDF);//显示"度"
     LCD_write_char( 11,LINE2,0X43);//显示"C"

}
/****************************主 程 序********************************************************/
void main(void)
{
delay_nms(10);
LCD_init();   //LCD初始化
delay_nms(50);
CLEARSCREEN;        //清屏
delay_nms(10);
LCD_write_string(0,LINE1,"temperature TEST");

while(TRUE )
{

        tempdisp();
        delay_nms(220);
}
}
/********************************************************************/
/******************** LCD 函数部份 ***********************************/
void LCD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LCD_DELAY_TIME;i>ZERO;i--)
   ;
}
/********************************************************************/
void LCD_en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LCD_delay();
LCD1602_RS=LOW;
LCD1602_RW=LOW;
LCD1602_EN=HIGH;
LCDIO=command;
LCD1602_EN=LOW;
}
/********************************************************************/
void LCD_en_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_delay();
LCD1602_RS=HIGH;
LCD1602_RW=LOW;
LCD1602_EN=HIGH;
LCDIO=dat;
LCD1602_EN=LOW;
}
/********************************************************************/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 (y == LINE1)
  address = LINE1_HEAD + x;
else
     address = LINE2_HEAD + x;
LCD_en_command(address);
}
/********************************************************************/
void LCD_write_char( unsigned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
{
LCD_set_xy( x, y );
LCD_en_dat(dat);
}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LCD_set_xy( X, Y );//设置显示XY地址
    while (*s)  // 写字符
    {
     LCDIO=*s;
        LCD_en_dat(*s);
s ++;
    }
}
/********************************************************************/
void LCD_init(void)
{  CLEARSCREEN;//clear screen
LCD_en_command(DATA_MODE);//8位模式
  LCD_en_command(DATA_MODE);
  LCD_en_command(DATA_MODE);
  LCD_en_command(DATA_MODE);
LCD_en_command(OPEN_SCREEN);//开显示
LCD_en_command(DISPLAY_ADDRESS);//设定显示起始位
CLEARSCREEN;//清屏
}
/********************************************************************/
/***********************  延时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j=0;
    for (i=n;i>0;i--)
     for (j=0;j<1140;j++);
}
/********************************************************************/

网友A(2019-02-20):
电路太简单

网友B(2019-05-10):
有程序运行成功的吗?我运行的时候LCD为什么不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程序运行成功的吗?我运行的时候LCD为什么不亮啊

我的LCD也啥都不显示,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D:
感谢了,下载先看看那

网友E:
谢谢楼主,下来研究一下。

网友F: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G(2019-07-30):
不用查表么?

网友H(2019-09-16):
我搭台测试了一下,平常室内温度应该是26度左右,显示却是57度。我打火机在探头边上烤,温度显示也会上升,但因为地鼠在那里57度,应该显示不准的了,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啥问题。有谁懂得解答一下么,我是小白一个呢

网友H:
补充一下,刚才用别的一个加热温控的程序灌进去,显示实时温度貌似正常了,说明硬件搭的没有问题,应该是这个程序算法有错吧,但是我不知道哪里有错,我只知道结果不对,要是相差个1-2度,我也看不出来会有问题,应为我没有校准设备,但是室内温度57度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I(2020-03-14):
引用 网友C:
我的LCD也啥都不显示,请问你解决了吗

想问一下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J:
         一载验证下,刚好有个产品用到,不知结果如何??

网友K(2022-06-22):
我下载了然后修改了那个LCD1602的接线位置。用的STC89C52RC.室温和火机测试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