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1621B液晶,液晶不显示

楼主(2018-10-30):
各位大佬,画的HT1621B驱动板驱动液晶,烧录程序后液晶不显示,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int

#define CKSEL (*(u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0)
#define CLKDIV (*(u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1)
#define IRC24MCR (*(u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2)

sfr P1M0=0x92;
sfr P1M1=0x91;
sfr P_SW2 = 0xba;

sbit _DAT=P1^6; //HT1621数据引脚
sbit _CS=P1^0; //HT1621使能引脚
sbit _WR=P1^1; //HT1621时钟引脚
sbit _Vlcd=P1^7;//液晶/背光电源控制引脚,低电平有效

void delay_ms(uint z)                //主时钟频率24MHz
{
        uchar i=11, j=190;
        _nop_();
        _nop_();
        _nop_();
        while(z--)
        {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WriteBitR(uchar dat,uchar m)
{
         uchar i;
         for (i=0;i<m;i++)
         {
               _WR=0;
               _nop_();
               _DAT=dat&0x80;
               _nop_();
               _WR=1;
               _nop_();
               dat<<=1;
          }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_CS=0;
         _nop_();
         WriteBitR(0x80,4); //写入命令标志100
         WriteBitR(Cmd,8); //写入命令数据
         _CS=1;
         _nop_();
}
void WriteOneData(uchar Addr,uchar Data)
{
         _CS=0;
         WriteBitR(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WriteBitR(Addr<<2,6); //写入地址数据
         WriteBitR(Data,8); //写入数据
         _CS=1;
         _nop_();
}
void LCD_Init(void)
{
         _CS=1;
         _WR=1;
         _DAT=1;
         Write_cmd(0x52);        //0b1000 0101 0010 1/3duty 4com
         Write_cmd(0X30); //0b1000 0011 0000 内部时钟
         Write_cmd(0x00); //0b1000 0000 0000 关振系统荡器和LCD偏压发生器
         Write_cmd(0X0A);        //0b1000 0000 1010 禁止看门狗
         Write_cmd(0X02); //0b1000 0000 0010 打开系统振荡器
         Write_cmd(0X06); //0b1000 0000 0110 打开LCD偏压
}

void display1()
{
        uchar m1;
        for(m1=0;m1<30;m1=m1+2)
                WriteOneData(m1,0xff);
}

void Init()
{
        P_SW2=0x80;
        CKSEL=0x00;
        P_SW2=0x00;

        P1M0=0x00;
        P1M1=0x00;
        _Vlcd=0;
        LCD_Init();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1();
                delay_ms(1);
        }
}

楼主:
已解决,读写数据延时时间长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A(2020-07-21):
大概延时多少毫秒或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