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倒计时的问题,急

楼主(2018-10-30):
请问为什么设好初值后点击启动按钮,不会倒计时。

#include<reg52.h>
//定义函数变量
int sec;
unsigned char beepset;
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char minu10;
unsigned char minu;
unsigned char sec10;
unsigned char num;
//定义数组,共阳数码管的段位码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定义引脚
sbit start=P1^0;       //将start定义为P1.4 启动计时
sbit min1=P1^1;          //将min1定义为P1.5 分加10
sbit min2=P1^2;       //将min2定义为P1.6 分加1
sbit min3=P1^3;      //将min3定义为P1.5 分减1
sbit beep=P1^4;      //将beep定义为P1.0
sbit led=P3^1;        //将led定义为P3.1
sbit min11=P2^0;        //控制位选码
sbit min22=P2^1;
sbit sec33=P2^2;
sbit sec44=P2^3;

//预先定义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键盘扫描子函数
void key_scan()
{
    if(P1!=0xff)//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2); disp();//延时处理,进行键盘消抖
             delay(2);disp();
             delay(2);disp();
             delay(2);disp();
             delay(2); disp();
             if(P1!=0xff)//再次判断按键
             {
                if(min1==0){ while(!min1);//按键2,功能为加10分钟
                                  sec=sec+600;
                                     if(sec>5940) sec=0;
                                }
                else if(min2==0){  while(!min2); //按键3,功能为加1分钟
                                   sec=sec+60;
                                   if(sec>5940)   sec=0;
                                }
                else if(min3==0){ while(!min3);//按键4,功能为减1分钟
                                    sec=sec-60;
                                   if(sec<60)   sec=0;
                                }
                else if(start==0){ while(!start);//按键1,功能为开始倒计时
                                    TR0=1;
                                  }
             }
    }
}

//数码管扫描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
{
         minu10=sec/600;//对计数值进行预处理,分别得出每个数码管显示的值
         minu=sec%600/60;
         sec10=sec%600%60/10;
         num=sec%600%60%10;
         switch(n)//扫描显示,分别选中位选码之后显示段选码,再熄灭跳出
          {
            case 0x01:min11=1;P0=table[minu10],delay(1);min11=0;break;
            case 0x02:min22=1;P0=table[minu],delay(1);min22=0;break;
            case 0x03:sec33=1;P0=table[sec10],delay(1);sec33=0;break;
            case 0x04:sec44=1;P0=table[num],delay(1);sec44=0;break;
           }
         if(n==0x04) { n=0; }
          else n++;
}

//主函数
void main()
{
       sec=0;    //设置初值
       num=0;
       n=0;
       beepset=0;
       EA=1;
       ET0=1;
       EX0=1;
       TMOD=0x01;//使用定时器T0,工作模式1
       TH0=0x3c;//定时器高八位赋初值 TH0=(65536-50000)/256,即50ms
       TL0=0xb0;//定时器低八位赋初值 TH0=(65536-50000)%256

       while(1)
       {
        if(TR0==0){key_scan();disp();}
        else if(TR0==1)
             {
                 if(num==20)//20*50ms,定时时间为1秒
                     {
                        num=0;
                        if(sec!=0){    sec--;   }
                        if(sec==0)
                            { beepset++;
                                beep=0;
                                if(beepset==10)
                                    {
                                    beepset=0;
                                    beep=1;
                                    TR0=0;
                                    }
                            }
                     }
              }
           disp();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num++;
}
void Ex()interrupt 0
{TR0=0;}

网友A:
sec设置初值为0了,后边也没看到有其他的动作啊

网友B:
由于时间关系,没法研究你的程序,不过我有一个现成的,你可以对照一下,找找原因。
/*
使用定时器中断进行的倒计时程序。
*/
#include <STC89C5xRC.H>//单片机所有资源说明文件
#include <intrins.h>//循环移位函数所在的头文件

#define SMG P0//数码管接口

sbit K1=P3^4;//独立按键接口
sbit K2=P3^5;
sbit K3=P3^6;
sbit K4=P3^7;

sbit DUAN=P2^6;//数码管显示段码的锁存
sbit WEI=P2^7;//选择数码管位的锁存

sbit FMQ=P2^3;//蜂鸣器

unsigned char ZF[]={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Wei[]={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PLAY[8]={0,0,0,0,0,0,0,0};

unsigned char n=0,TT=0;

void Delay1ms()                //@11.0592MHz,用于数码管动态显示时间间隔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用于按键消抖时间
{
        unsigned char i, j;

        i = 18;
        j = 23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00ms()                //@11.0592MHz,用于蜂鸣器响的时间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5;
        j = 52;
        k = 19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Timer0Init(void)                //50毫秒@11.0592MHz,定时器设置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EA = 1;                 //总中断开启
    ET0 = 1;         //定时器0中断开启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0;                //定时器0不计时
}

void XS(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SMG=Wei;
                WEI=1;
                WEI=0;
                SMG=PLAY;
                DUAN=1;
                DUAN=0;
                Delay1ms();
                SMG=0x00;
                DUAN=1;
                DUAN=0;
        }
}

void DISPLAY(void)
{
        PLAY[5]=ZF[n/100];
        PLAY[6]=ZF[(n%100)/10];
        PLAY[7]=ZF[(n%10)/1];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m;
        bit KS=0;
        Timer0Init();
        while(1)
        {
                if (K1==0)
                {
                        Delay10ms();
                        if (K1==0)
                        {
                                n=n+1;
                        }
                        for(m=0;((m<50)&&(K1==0));m++)
                        {
                                Delay10ms();
                        }
                }
                if (K2==0)
                {
                        Delay10ms();
                        if (K2==0)
                        {
                                n=n-1;
                        }
                        for(m=0;((m<50)&&(K2==0));m++)
                        {
                                Delay10ms();
                        }
                }
                if (K3==0)
                {
                        Delay10ms();
                        if (K3==0)
                        {
                                n=0;
                        }
                        for(m=0;((m<50)&&(K3==0));m++)
                        {
                                Delay10ms();
                        }
                }
                if (K4==0)
                {
                        Delay10ms();
                        if (K4==0)
                        {
                                if (n!=0)
                                {
                                        TR0=1;
                                }
                        }
                        for(m=0;((m<50)&&(K4==0));m++)
                        {
                                Delay10ms();
                        }
                }
                DISPLAY();
                XS();
        }
}

void Time0 (void)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unsigned char m;
        TL0 = 0x00;
        TH0 = 0x4C;
        TT++;
        if (TT==20)
        {
                n--;
                if (n==0)
                {
                        for (m=0;m<100;m++)
                        {
                                DISPLAY();
                                XS();
                        }
                        TR0=0;
                        FMQ=0;
                        Delay100ms();
                        FMQ=1;
                }
                TT=0;
        }
}
程序对应的电路:

网友C:
在main函数里没有启动定时器;初值里没有TR0=1;while里也没有启动TR0=1的语句。再void Ex()interrupt 0 {TR0=0;}你用中断停了定时器也不知你是什么意思,是实再什么功能。

网友D:
可以学习一下定时

网友E:
最好打断点,一步步看哪里出错了

网友F:
程序太乱了,可以简化一下,再看语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时间关系,没法研究你的程序,不过我有一个现成的,你可以对照一下,找找原因。
/*
使用定时器中断进 ...

您好,能把整个程序发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