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等分问题,等分面积,时间上如何划分?计算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8-10-30):
有人做过50Hz正弦波10等分或者20等分,等分面积,时间上如何划分,或者最简单的计算方法分享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就没人回复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等分面积,用定积分计算就可以了,给你这两个网站,里面有在线的定积分计算器.下面的那个功能更强大,只是英文界面
用这2个在线工具
数字帝国
wolframalpha

楼主(2020-12-03):
最近玩可控硅调速,用excel计算控制角,由于不能上传xls文档,所以转为doc文档上传;

可控硅调速计算

楼主:
怎么会有两个protel库文件,可能是误操作,与本题无关,想编辑删除,操作不了

网友A:
如果是做可控硅调功率;
假设交流信号频率为F(Hz),需要调整n(%)的功率,导通延时为T(s);
那么导通角 θ =  arccos(1-2*n);
                 T = θ/(2*Π*F);             (Π = 圆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