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t6的FSMC_TFT液晶显示(ILI9325)程序源码

楼主(2018-10-30):
程序stm32F103vet6的FSMC_TFT液晶显示(ILI9325)

/***************************************/
#include "ILI9325_GUI.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li9325.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Hanzi.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NRF24L01.h"
/***************************************/

#define INING  0x00    //进车中信号
#define IN     0x11    //进车中信号
#define PARK3Y 0x22   //车位3有车信号
#define PARK3N 0x33   //车位3无车信号
#define PARK5Y 0x44   //车位5有车信号
#define PARK5N 0x55   //车位5无车信号
#define PARK6Y 0x66   //车位6有车信号
#define PARK6N 0x77   //车位6无车信号
#define OUT    0x88    //出车完毕信号
#define OUTING 0x99    //出车完毕信号

void Parking(u8 num,u16 color);
int Touch_x,Touch_y;
extern int OffsetX,OffsetY;
u8 x[6],y[6],N = 0x22;
u8 RxFlag = 0;
u8 RxBuffer = 0;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SysTick_Init(72);
    uart_inint(9600);
    STM3210E_LCD_Init();
    //SPI_Configration();  //触摸屏初始化
    NRF_Configration();    //无线初始化
    Init_IO();
    TX_NRF24L01();
    LCD_Clear(White);
    //Tocuh_Set();
    Drawline(0,80,240,80,Blue);
    Drawline(0,160,240,160,Blue);
    Drawline(80,0,80,160,Blue);
    Drawline(160,0,160,160,Blue);
    Parking(1,Red);
    Parking(2,Red);
    Parking(3,Green);
    Parking(4,Red);
    Parking(5,Green);
    Parking(6,Green);
    Typing(64,170,Hanzi16x16[0],7,Blue,White);
    Pantany(24,210,40,226,Green);
    Typing(45,210,Hanzi16x16[7],3,Blue,White);
    Pantany(24,230,40,246,Red);
    Typing(45,230,Hanzi16x16[10],3,Blue,White);

    Typing(96,270,Hanzi16x16[24],3,Blue,White);
    while(1)
    {
        if(1 == RxFlag)
        {
            RxFlag = 0;
            if(PARK3Y == RxBuffer)  Parking(3,Green);
            if(PARK3N == RxBuffer)  Parking(3,Red);
            if(PARK5Y == RxBuffer)  Parking(5,Green);
            if(PARK5N == RxBuffer)  Parking(5,Red);
            if(PARK6Y == RxBuffer)  Parking(6,Green);
            if(PARK6N == RxBuffer)  Parking(6,Red);
            if(INING  == RxBuffer)
            {
                Pantany(0,250,240,320,White);
                Typing(72,270,Hanzi16x16[13],6,Blue,White);
            }
            if(OUTING == RxBuffer)
            {
                Pantany(0,250,240,320,White);
                Typing(80,270,Hanzi16x16[19],5,Blue,White);
            }
            if(OUT == RxBuffer)
            {
                Pantany(0,250,240,320,White);
                Typing(96,270,Hanzi16x16[24],3,Blue,White);
            }
            if(IN == RxBuffer)
            {
                Pantany(0,250,240,320,White);
                Typing(96,270,Hanzi16x16[24],3,Blue,White);
            }
            RxBuffer = 0;
        }
    }
}

void Parking(u8 num,u16 color)
{
    switch(num)
    {
        case 1: Pantany(0,0,79,79,color);Showstring(36,36,"1",Blue,color);break; //1号车位有无空位 红色为无,绿色有。
        case 2: Pantany(81,0,159,79,color);Showstring(116,36,"2",Blue,color);break;//2
        case 3: Pantany(161,0,239,79,color);Showstring(196,36,"3",Blue,color);break;//3
        case 4: Pantany(0,81,79,159,color);Showstring(36,116,"4",Blue,color);break;//4
        case 5: Pantany(81,81,159,159,color);Showstring(116,116,"5",Blue,color);break;//5
        default: Pantany(161,81,239,159,color);Showstring(196,116,"6",Blue,color);//6
    }
}

网友A(2019-01-07):
经实测完全可以使用,谢谢分享!

网友B(2019-10-14):
学习一下,VCT6驱动ILI9481屏正常,换成VET6就不行了,不知那里出问题。

网友C(2020-06-29):
点不亮屏,想请教一下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