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外部信号驱动PMOS管给单片机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8-10-30):
小弟设计一个小东西,用外部信号驱动PMOS管给单片机供电,请教一下大师,下面这个电路可行么?

网友A:
你的MOS管的S、D极相反接错了,导致电源通过内置二极管导通而不受控。

网友B:
外部信号是多少V?感觉MOS的DS反过来才对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画错图了,外部信号只有1.2V,5mA左右,根本不可能使场管导通,应该是使用PNP三极管才对,所以更新了一下电路图,还请各位大师麻烦看一下,这次的电路能不能行得通。

楼主:
附上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OS管的S、D极相反接错了,导致电源通过内置二极管导通而不受控。

不好意思,昨天画错图了。。。

楼主:
感谢回复,这个场管控制的电路我也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信号是多少V?感觉MOS的DS反过来才对

不好意思,昨天画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画错图了,外部信号只有1.2V,5mA左右,根本不可能使场管导通,应该是使用PNP三极管才对,所 ...

网友D:
场管那个电路是对的,MOS如果不是高频率的话,基本是不用电流驱动的,比三极管省电.但容易坏.

网友E:
D S接反了,MOS管都有个寄生二极管,D S接反会导致这个寄生二极管正偏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