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大佬解答:怎样让数码管第二位小数点常亮?

楼主(2018-10-30):
求大佬解答:怎样让数码管第二位小数点常亮
#include <reg51.h>

sbit wei1=P3^4;
sbit wei2=P3^5;
sbit wei3=P3^6;
sbit wei4=P3^7;
sbit led=P1^0;

unsigned char segdat[16]=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

unsigned int cnt=0,kevval;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void display_seg4(unsigned int dat,unsigned char tim);
void INIT_int0(void);

unsigned int js=0;
unsigned char flag=0;

void main(void)
{
INIT_int0();
while(1)
{
   if(flag==1)
   {
  js++;
  if(js>=10000)
  {
    js=0;
  }
}
  if(flag==0)
  {
     js=0;
  }
  display_seg4(js,2);
}
}

void zduan(void) interrupt 0
{
flag++;
if(flag==3)
flag=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i++)
{
   for(j=0;j<100;j++)
   {
     ;
   }
}
}

void INIT_int0(void)
{
IT0=1;
IE0=0;
EX0=1;
EA=1;
}

void display_seg4(unsigned int dat,unsigned char tim)
{
unsigned char tmp;
tmp=dat/1000%10;
P2=segdat[tmp];
wei1=1;
delay(20);P2=0xff;wei1=0;
tmp=dat/100%10;
P2=segdat[tmp];
wei2=1;
delay(20); P2=0xff;wei2=0;
tmp=dat/10%10;
P2=segdat[tmp];
wei3=1;
delay(20); P2=0xff;wei3=0;
tmp=dat%10;
P2=segdat[tmp];
wei4=1;
delay(20); P2=0xff;wei4=0;

}

网友A:
不知道是从左边、还是从右边,自己移一下

#include <reg51.h>

sbit wei1 = P2^0;
sbit wei2 = P2^1;
sbit wei3 = P2^2;
sbit wei4 = P2^3;
sbit led  = P1^0;

unsigned char segdat[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int cnt=0,kevval;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void display_seg4(unsigned int dat,unsigned char tim);
void INIT_int0(void);

unsigned int js=0;
unsigned char flag=0;

void main(void){
    INIT_int0();
    while(1){
        if(flag==1){
            js++;
            if(js>=1000){
                js=0;
            }
        }
        if(flag==0){
            js=0;
        }
        display_seg4(js,2);
    }
}

void zduan(void) interrupt 0{
    flag++;
    if(flag==3){
        flag=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i,j;
    for(i=0;i<x;i++){
        for(j=0;j<100;j++){
            ;
        }
    }
}

void INIT_int0(void){
    IT0=1;
    IE0=0;
    EX0=1;
    EA=1;
}

void display_seg4(unsigned int dat,unsigned char tim){
    unsigned char tmp;
    tmp=dat/1000%10;
    P1=segdat[tmp];
    wei1=1;
    delay(20);P1=0xff;wei1=0;

    tmp=dat/100%10;
    P1=segdat[tmp];
    wei2=1;
    delay(20); P1=0xff;wei2=0;

    tmp=dat/10%10;
    P1=segdat[tmp] & 0x7f;        //////////////////////////////这个 & 0x7f 加上去就是显示小数点
    wei3=1;
    delay(20); P1=0xff;wei3=0;

    tmp=dat%10;
    P1=segdat[tmp];
    wei4=1;
    delay(20); P1=0xff;wei4=0;
}

网友B:
你的每隔字形码(段码)里减去0x80就是点亮小数点。

网友C:
两种方法。一种是unsigned char segdat[16].这个数组全部带小数点的16进制数。看你的应该是共阳数码管。0xc0表示0。现改成0x40,0x79,0x24......
第二种方法是:在你的显示void display_seg4(unsigned int dat,unsigned char tim)里的第二位显示的时候         wei2=1;
    delay(20); P1=0xff;wei2=0;

    tmp=dat/10%10;
    P1=segdat[tmp] & 0x7f;  与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方法。一种是unsigned char segdat[16].这个数组全部带小数点的16进制数。看你的应该是共阳数码管。0xc ...

好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每隔字形码(段码)里减去0x80就是点亮小数点。

感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从左边、还是从右边,自己移一下

感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从左边、还是从右边,自己移一下

能不能教我一下把这个程序弄成非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