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USB MSC的应用:PC 利用 MMC/SD 卡作为储存设备进行读写

楼主(2018-10-30):
单片机的USB接口,通常用法,
1)HID  是Human Interface Device的缩写,由其名称可以了解HID设备是直接与人交互的设备,例如键盘、鼠标与游戏杆等。不过HID设备并不一定要有人机接口,只要符合HID类别规范的设备都是HID设备。(参考百度 https://baike.baidu.com/item/USB-HID
2)CDC 虚拟串口,可与PC机直接联机通讯,如同RS232。
3)USB MSC (Mass Storage class) MSC是一种计算机和移动设备之间的传输协议,它允许一个通用串行总线(USB)设备来访问主机的计算设备,使两者之间进行文件传输。设备包括:移动硬盘,移动光驱,U盘,SD、TF等储存卡读卡器,数码相机,手机等等。
..........

注意:
每一个USB设备,都需要一个独立的身份编码 (ID),它由 2 组数字组成,一个是开发商代码(Vender ID),另一个是产品代码(Product ID)。如果是PIC使用者,可以向Microchip公司申请获得免费的身份编码。

USB MSC 的应用与前面介绍的USB CDC 和 USB HID 相比较,USB MSC 的内容比较多,需要多花一些时间。
以下介绍一个简单的从USB接口对 MMC/SD 卡进行读/写数据的简单测试程序。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让PC认为 MMC/SD 卡作为储存设备 (Storage) 进行运作
主程序:
/*
* Project name:
     MassStorageDevice.vtft
* Generated by:
     Visual TFT
* Description:
     Example using EasyPIC Fusion v7 board as mass storage device. Before using it, insert microSD card
     in the card slot on EasyPIC Fusion v7 board and plug usb cable to connect with PC.
     After connection with PC, mikromedia is detected as mass storage device wich size is
     size of microSD card inserted.
* Test configuration:
     MCU:             P18F87J50
     Dev.Board:       MikroMMB_for_PIC18FJ_hw_rev_1.10_9A
                      http://www.mikroe.com/mikromedia/pic18fj/
     Oscillator:      HS-PLL, 48.000MHz
     SW:              mikroC PRO for PIC
                      http://www.mikroe.com/mikroc/pic/
*/

#include "__Lib_USB_Device.h"

// MMC module connections
sbit Mmc_Chip_Select           at LATD0_bit;  // for writing to output pin always use latch
sbit Mmc_Chip_Select_Direction at TRISD0_bit;
// eof MMC module connections

void interrupt(){
  USBDev_IntHandler();
}

void main() {

  PLLEN_bit = 1;
  Delay_ms(150);
  WDTCON.B4 = 1;
  ANCON0 = 0xF0; // All pins to digital
  ANCON1 = 0xFF;
  WDTCON.B4 = 0;

  SPI1_Init_Advanced(_SPI_MASTER_OSC_DIV4, _SPI_DATA_SAMPLE_MIDDLE, _SPI_CLK_IDLE_LOW, _SPI_LOW_2_HIGH);

  USBDev_MSCInit();
  USBDev_Init();

  IPEN_bit = 1;
  USBIP_bit = 1;
  USBIE_bit = 1;
  GIEH_bit = 1;

  while(1){
    USBDev_MSCMain();
  }

}

MMC/SD卡驱动程序:
#include <stdint.h>

// Mode sense data
static const uint8_t MODE_SENSE_6_DATA[8]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Standard Inquiry Data
static const uint8_t STD_INQUIRY_DATA[36] = {
  0x00, // Direct access block device
  0x80, // RMB bit set to one indicates that the medium is removable
  0x00, // ISO(7..6) ECMA(5..3) ANSI(2..0) Version
  0x02, // Response Data Format
  0x1F, // Additional length (31)
  0x00, // Reserved
  0x00, // Reserved
  0x00, // Reserved
  'M', 'I', 'K', 'R', 'O', 'E', ' ', ' ', // Vendor Information
  'm', 'i', 'c', 'r', 'o', 'S', 'D', ' ', // Product identification
  'F', 'l', 'a', 's', 'h', ' ', ' ', ' ',
  '1', '.', '0', '0'                      // Product Revision Level n.nn
};

// USB Mass storage Page 0 Inquiry Data
static const uint8_t UNIT_SERIAL_NUMBER[7] = {
  0x00, // Peripheral qualifier[7..5] device type[4..0]
  0x80, // Page Code 80h
  0x00, // Reserved
  0x03, // Page Length
  0x00, // Product Serial Nnumber
  0x00,
  0x00
};

static uint8_t tmpStorageBuff[36];

// Storage callbacks
static uint8_t StorageInit();
static uint8_t StorageIsReady();
static uint8_t StorageIsWriteProtected();
static uint8_t StorageGetCapacity(uint32_t* blockNum, uint32_t *blockSize);
static uint8_t StorageRead(uint8_t *buffer, uint32_t lba, uint16_t blockNum);
static uint8_t StorageWrite(uint8_t *buffer, uint32_t lba, uint16_t blockNum);
static uint8_t* StorageGetInquiryData(uint8_t vpd);
static uint8_t* StorageGetStdInquiryData();
static uint8_t* StorageGetModeSenseData();

typedef struct {
  uint8_t(*StorageInit)();
  uint8_t(*StorageIsReady)();
  uint8_t(*StorageIsWriteProtected)();
  uint8_t(*StorageGetCapacity)(uint32_t *blockNum, uint32_t * blockSize);
  uint8_t(*StorageRead) (uint8_t *buffer, uint32_t lba, uint16_t blockNum);
  uint8_t(*StorageWrite)(uint8_t *buffer, uint32_t lba, uint16_t blockNum);
  uint8_t * (*StorageGetInquiryData)(uint8_t vpd);
  uint8_t * (*StorageGetStdInquiryData)();
  uint8_t * (*StorageGetModeSenseData)();
} TMSCStorageCB;

TMSCStorageCB USBDev_MSCStorageCB = {
  StorageInit,
  StorageIsReady,
  StorageIsWriteProtected,
  StorageGetCapacity,
  StorageRead,
  StorageWrite,
  StorageGetInquiryData,
  StorageGetStdInquiryData,
  StorageGetModeSenseData
};

// STORAGE IMPLEMENTATION

static void StorageConstToRam(const uint8_t* fromBuffer, uint8_t* toBuffer, uint16_t len){
  uint16_t i;
  for(i = 0; i < len; i++){
    toBuffer[i] = fromBuffer[i];
  }
}

////////////////////////////////////////////////////////////////////////////////
// This is a wrapper for retrieving number of sector device implements.
// It is used to get sector count of the device (for fat formatting purpose,
// assumed sector size is 512 bytes).

// MMC GetMmcSectorCount return codes
static const uint8_t  MMC_OK     =   0,
                      MMC_ERROR  =   255;

static uint8_t GetMmcSectorCount(uint32_t *scCnt)
{
    uint8_t  csdbuf[16];
    uint16_t c_size, c_size_mult, mult,
           read_bl_len, block_len;
    uint32_t size, blocknr;

    // determine MMC/SD card size in MB
    if (Mmc_Read_Csd(csdbuf) != MMC_OK)
    {
        return MMC_ERROR;
    }

    // is it version 2.0?
    if (1 == ((csdbuf[0] & 0xC0) >> 6))
    {
        size  = 0;                  size <<= 8;
        size += csdbuf[7] & 0x3F;   size <<= 8;
        size += csdbuf[8];          size <<= 8;
        size += csdbuf[9];          size <<= 0;

        // size is in 0.5MB, get size in sectors (assumed 512 bytes sector size)
        size *= 1024;
    }
    // if not, it's version 1.xx
    else
    {
        c_size      = ((csdbuf[8] & 0xC0) >> 6) +
                      ((unsigned) csdbuf[7] << 2) +
                      (((unsigned) csdbuf[6] & 0x03) << 10);
        c_size_mult = (csdbuf[10] & 0x80) +
                      (((unsigned) csdbuf[9] & 0x03) << 8);
        c_size_mult = c_size_mult >> 7;

        read_bl_len = csdbuf[5] & 0x0f;

        mult = 1;
        mult = mult << (c_size_mult + 2);

        blocknr = (c_size + 1) * (long) mult;
        block_len = 1;
        block_len = block_len << read_bl_len;

        size = block_len * blocknr;

        // size is in 1B, get size in sectors (assumed 512 bytes sector size)
        size /= 512;
    }

    *scCnt = size;

    return MMC_OK;
}

static uint8_t  storageInitStatus;   // storage initializtion status
// Initializing storage
static uint8_t StorageInit() {
  // initialize a MMC card
  storageInitStatus = Mmc_Init();
  return storageInitStatus;
}

// Get storage capacity, number of blocks and block size
static uint8_t StorageGetCapacity(uint32_t* blockNum, uint32_t *blockSize) {
  GetMmcSectorCount(blockNum);
  *blockSize = 512;
  return 0;
}

// Read storage to buffer
static uint8_t StorageRead(uint8_t *buffer, uint32_t lba, uint16_t blockNum) {
  uint8_t status;
  status = 0;
  Mmc_Multi_Read_Start(lba);
  while (blockNum) {
    Mmc_Multi_Read_Sector(buffer);
    buffer += 512;
    blockNum--;
  }
  Mmc_Multi_Read_Stop();
  return status;
}

// Return storage status
static uint8_t StorageIsReady() {
  if(storageInitStatus)
    return 0; // storage is not ready
  else
    return 1;  // storage is ready
}

// Write to storage
static uint8_t StorageWrite(uint8_t *buffer, uint32_t lba, uint16_t blockNum) {
  uint8_t status;
  status = 0;
  while (blockNum) {
    status |= Mmc_Write_Sector(lba, buffer);
    lba++;
    buffer += 512;
    blockNum--;
  }
  return status;
}

// Get storage protection status
static uint8_t StorageIsWriteProtected() {
  return 0;
}

// Return storage inquiry data
static uint8_t* StorageGetInquiryData(uint8_t vpd) {
  StorageConstToRam(UNIT_SERIAL_NUMBER, tmpStorageBuff, 7);
  return tmpStorageBuff;
}

// Get standard inquiry data
static uint8_t* StorageGetStdInquiryData() {
  StorageConstToRam(STD_INQUIRY_DATA, tmpStorageBuff, 36);
  return tmpStorageBuff;
}

// Get mode sense data
static uint8_t* StorageGetModeSenseData() {
  StorageConstToRam(MODE_SENSE_6_DATA, tmpStorageBuff, 8);
  return tmpStorageBuff;
}

// END OF STORAGE IMPLEMENTATION

USB MSC 驱动程序:
#include <stdint.h>

const uint8_t  _USB_MSC_MANUFACTURER_STRING[]  = "MikroElektronika";
const uint8_t  _USB_MSC_PRODUCT_STRING[]       = "Mass Storage by Mikroe";
const uint8_t  _USB_MSC_SERIALNUMBER_STRING[]  = "0x00000002";
const uint8_t  _USB_MSC_CONFIGURATION_STRING[] = "Mass Storage Config Desc string";
const uint8_t  _USB_MSC_INTERFACE_STRING[]     = "Mass Storage mscInterface Desc string";

const uint8_t  _USB_MSC_STR_DESC_SIZE          = 4;
const uint16_t _USB_MSC_STR_DESC_LANGID        = 0x409;

const uint8_t _USB_MSC_CONFIG_DESC_SIZ  = 32;   //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size
const uint8_t _USB_MSC_PACKET_MAX_SIZE  = 64;   // Max packet size for endpoint
const uint8_t _USB_MSC_IN_EP_NUM  = 1;          // IN endpoint number
const uint8_t _USB_MSC_OUT_EP_NUM = 1;          // OUT endpoint number

//String Descriptor Zero, Specifying Languages Supported by the Device
const uint8_t USB_MSC_LangIDDesc[_USB_MSC_STR_DESC_SIZE] = {
  _USB_MSC_STR_DESC_SIZE,
  _USB_DEV_DESCRIPTOR_TYPE_STRING,
  _USB_MSC_STR_DESC_LANGID & 0xFF,
  _USB_MSC_STR_DESC_LANGID >> 8,
};

// device descriptor
const uint8_t USB_MSC_device_descriptor[] = {
  0x12, // bLength
  0x01, // bDescriptorType
  0x00, // bcdUSB
  0x02,
  0x00, // bDeviceClass
  0x00, // bDeviceSubClass
  0x00, // bDeviceProtocol
  0x40, // bMaxPacketSize0
  0x00, // idVendor
  0x00,
  0x02, // idProduct
  0x00,
  0x00, // bcdDevice
  0x02,
  0x01, // iManufacturer
  0x02, // iProduct
  0x03, // iSerialNumber
  0x01  // bNumConfigurations

};

//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with all interfaces and endpoints
// descriptors for all of the interfaces
const uint8_t USB_MSC_cfg_descriptor[_USB_MSC_CONFIG_DESC_SIZ] = {
  //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0x09,                                   // bLength: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size
  _USB_DEV_DESCRIPTOR_TYPE_CONFIGURATION, // bDescriptorType: Configuration
  _USB_MSC_CONFIG_DESC_SIZ & 0xFF,        // wTotalLength: Bytes returned
  _USB_MSC_CONFIG_DESC_SIZ >> 8,
  0x01,                                   // bNumInterfaces: 1 interface
  0x01,                                   // bConfigurationValue: Configuration value
  0x04,                                   // iConfiguration: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configuration
  0xC0,                                   // bmAttributes: self powered
  0x32,                                   // MaxPower 100 mA: maximum power consuption of the device

  // Mass Storage interface
  0x09,                                   //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0x04,                                   // bDescriptorType: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0x00,                                   //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0x02,                                   // bNumEndpoints: Number of endpoints
  0x08,                                   // bInterfaceClass: MSC
  0x06,                                   // bInterfaceSubClass : SCSI transparent
  0x50,                                   // nInterfaceProtocol
  0x05,                                   // iInterface: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 Mass Storage Endpoints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_USB_DEV_DESCRIPTOR_TYPE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descriptor type

  0x80 | _USB_MSC_IN_EP_NUM,              // 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IN)
  0x02,                                   // bmAttributes: Bulk endpoint
  _USB_MSC_PACKET_MAX_SIZE,               // wMaxPacketSize: maximum packet size for endpoint
  0x00,
  0x00,                                   //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_USB_DEV_DESCRIPTOR_TYPE_ENDPOINT,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descriptor type
  _USB_MSC_OUT_EP_NUM,                    // 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OUT)
  0x02,                                   // bmAttributes: Bulk endpoint
  _USB_MSC_PACKET_MAX_SIZE,               // wMaxPacketSize: maximum packet size for endpoint
  0x00,
  0x00                                    // bInterval
};

详细内容,请参考:http://www.51hei.com/bbs/dpj-138111-1.html

网友A:
楼主有完整的代码分享吗?我点了详细内容转成另一个帖子了。

网友A:
楼主,求完整代码

楼主:
这个就是详细代码,连接的内容你仔细再看看。不知道你是用哪一种PIC单片机。8 位?16位?或者32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详细代码,连接的内容你仔细再看看。不知道你是用哪一种PIC单片机。8 位?16位?或者32位?

我用的是pic18f67j94,就是在主程序里面的所调用的USB函数只有函数名,求楼主分享函数内容,USBDev_IntHandler()、USBDev_MSCMa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详细代码,连接的内容你仔细再看看。不知道你是用哪一种PIC单片机。8 位?16位?或者32位?

点击详细内容就会转到:推荐一款PIC单片机编译器

楼主:
如果你使用的是8位单片机,仔细看MikroE公司的8位编译器,在该软件的Help里面有详细说明。MikroE的函数只支持他们的编译器。函数的内部Code也是不公开的。Microchip单片机的USB模块技术是非常成熟的,如果你希望写自己的USB函数,无论是CDC,HID或者MSC,都可以参考Microchip的相关Datasheet,应该不是很困难的,只是很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