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和ESP8266的通信问题(只能发送AT,就没有后面了)

楼主(2018-10-30):
用51单片机和esp8266相连接, r/t连接正确。想实现通过单片机向esp8266发送指令设置成客户端,发送数据给连接到此WiFi的另一台服务器。
烧录程序只能发送AT,就没有后面了。程序如下,希望大神们帮我看看
#include<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Buf_Max 10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0;
unsigned char idata Rec_Buf[10];
bit  Hand(unsigned char *a);
char code str1[]="AT\r\n";
char code str2[]="AT+CWMODE=2\r\n";
char code str3[]="AT+RST\r\n";
char code str4[]="AT+CIPMUX=0\r\n";
char code str5[]="AT+CIPSTART=\"TCP\",\"192.168.4.2\",8234\r\n";
char code str6[]="AT+CIPSEND=6\r\n";
char code str7[]="hello!\r\n";

void CLR_Buf(void)
{
unsigned char k;
    for(k=0;k<Buf_Max;k++)
     {
   Rec_Buf[k] = 0;
  }
    //i = 0;
}

bit Hand(unsigned char *a)
{
    if(strstr(Rec_Buf,a)!=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Delays(void)        //Delay500ms
{
unsigned char i,j,k;
for(k=0;k<2;k++){
for(i=0;i<255;i++)
for(j=0;j<255;j++);
for(i=0;i<255;i++)
for(j=0;j<255;j++);
for(i=0;i<255;i++)
for(j=0;j<140;j++);
}
}

void UARTInit(void)
{
SCON =0x50;
T2CON=0x34;
RCAP2L=0xD9;
RCAP2H=0xFF;   //波特率9600
//TR1=1;
EA=1;
//ES=1;
}

void UART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
{
SBUF=byte;
while(TI==0);
TI=0;
}

void UART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tring)
{
   while(*string)
    { UARTSendByte(*string++);  }
}

void ESP8266()
{

UARTSendString(str1);
while(!Hand("OK"));
  CLR_Buf();
Delays();
UARTSendString(str2);
while(!(Hand("OK")))
{
Delays();
Delays();
}
CLR_Buf();

UARTSendString(str3);      //RST
while(!Hand("OK"))
{
Delays();
Delays();
}
CLR_Buf();

UARTSendString(str4);
while(!Hand("OK"))
{
Delays();
Delays();
}
CLR_Buf();

UARTSendString(str5);
    while(!Hand("OK"))
{
Delays();
Delays();
}
CLR_Buf();
UARTSendString(str6);
while(!Hand("ready"))
{
Delays();
Delays();
}
CLR_Buf();
    while(!Hand(">")){
UARTSendString(str7);
Delays();
Delays();
   }
}

void main(void)
{
UARTInit();
while(1)
{
Delays();
Delays();
ESP8266();
Delays();
}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ES = 0;
if (RI)
    {
        RI = 0;
      Rec_Buf[j] = SBUF;
  //SBUF=Rec_Buf[j];
     j++;
  if(j>Buf_Max)
  {
  j = 0;
  }
    }
    if (TI)
    {
      TI = 0;
    }
ES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