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8特点介绍

楼主(2018-10-30):
AD18介绍

Altium Designer 整合了各种特性和功能,包括:
先进的布线技术
支持切边刚柔电路板设计
强大的数据管理工具
ECAD库包含超过300,000个即用元器件
强大的设计复用工具
实时成本估算和跟踪
动态供应链智能
原生3D可视化和间隙检查
灵活的发布管理工具
所有这些功能均以及整个设计过程都通过统一设计环境(同行唯一)来实现。
Altium Designer的统一特性使得设计数据可以从一个设计领域到下一个设计领域无缝传递。但是首先,直观感受到的大量数据信息进行深度展开的曲线模式会对这种提高生产率的环境及其包含的丰富功能显示巨大障碍。因此,Altium Designer特有的文档核心空间,提供了快速启动和运行软件所需的所有信息。从高层概览和分步进入展开,到通过软件直观界面提供的所有零碎功能和信息资源的全面覆盖,Altium Designer文档真正提供了随时可用的“知识树”状结构。
Altium Designer文档有版本区分。您可以直接通过Web浏览器手动切换到特定版本的文档集,也可以从Altium Designer中自动切换到自动访问正确的版本。F1映射功能以及其他文档链接提供了您正在积极设计的软件版本所需的智能工具,以获得正确的文档目的位置。

立即开始PCB设计(和ALTIUMDESIGNER!)

如果是PCB设计和/或Altium Designer的新手,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本教程将引导您走过从空白原理图表一直到生成简单的9个元器件,用于电路裸板制造所需的文件的整个设计流程。
您将捕获并用来设计PCB的电路是一个简单的不稳定多谐振荡器。电路-如左图所示-使用两个通用NPN晶体管,配置为自运行的不稳定多谐振荡器。
本教程涉及您在日常设计工作中需要熟悉的软件许多领域——是让自己熟悉并了解强大设计工具的最好方式。

探索ALTIUM DESIGNER

Altium Designer具有执行电子产品开发过程各个方面所需的所有编辑器和软件引擎。所有文件编辑、编译和处理均在Altium Designer环境进行。基础Altium Designer是设计浏览器(DXP)集成平台,集合了Altium Designer的各种特性和功能(取决于购买的许可证),并为所有工具和编辑器提供一致的用户界面。由于考虑到进一步的灵活性,此环境完全可定制,使您能设置适合工作所需的合适的工作区间。
您可通过创建一个新设计项目并走过整个设计流程、或者更进一步,逐条研究本文档的方式,来体验一下Altium Designer 软件,探索Altium Designer的功能和界面,从而实现好开端。
来自不同的设计工具?没问题。浏览到与其他设计工具接口的文档区域。无论来自PADS?、EAGLE?、Expedition?、xDXDesigner?、Allegro?、还是其他支持的界面,Altium Designer均有导入器和/或导出器,使得这些设计数据能顺利可靠地接入Altium的软件环境。

扩展ALTIUM DESIGNER

Altium Designer的安装管理系统允许您在初始安装后随时手动安装插件扩展模块。这不仅涵盖对核心功能(或系统资源)的更新,还涵盖安装、更新或删除其他功能的能力。后者可通过提供可选的扩展功能来实现。
扩展实际上是软件的附加组件,提供扩展的特性和功能。一组核心特性和功能作为初始安装的一部分被原始安装和处理,称为系统资源。此外,还有可选扩展的范围-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性地安装或删除功能包。扩展概念使安装可根据设计需要手工配置。此功能可包括新的导入器或导出器、原理图符号生成工具、或者可支持机械CAD协同。简而言之,扩展插件是用于扩展和增强Altium Designer功能的任何目标功能包。
扩展功能免费或付费(订阅)提供,可来自Altium或第三方。此外,借助Altium DXP Developer扩展功能,您可使用Altium Designer SDK(软件开发工具包)自己扩展Altium Designer的功能-创建自己的软件扩展功能。
.
通过扩展和更新视图(DXP>扩展和更新),可以浏览、安装和管理通过可选扩展功能提供的其他软件功能。(点击工作区右上角的控制按钮  ,在菜单中选择  Extensions and Updates。

ALTIUM DESIGNER首选项

Altium Designer提供了一个中心区域,您可在此设置软件不同功能区域的各种首选项。这些就是应用于项目和相关文档的全局系统设置。
首选项的配置在首选项对话框(DXP>首选项)中进行。 ( 点击工作区右上角的控制选项  ). 使用加载页面上可用的控件和选项,根据需要配置软件领域的首选项。这是满足公司政策和您首选工作环境的有机结合。
首选项对话框提供了一些有用工具,确保您的首选项集就是您需要的,包括:
导入先前软件中定义的首选项或软件版本。
把首选项保存到DXP首选项文件(* .DXPPrf),并从中加载首选项。
把当前子首选项子页面或所有页面上的选项和控件设置回默认值。
如果有适当许可的Altium数据保险库,您可正式将Altium Designer首选项发布到该数据保险库中的目标项目(及其修订版本)。一旦首选项集被发布,且其生命周期状态被设置为设计随时可用的阶段,它们则可在软件安装中复用——作为设计工作环境集中实现的一部分。根据被称为环境配置管理的理念,首选项集在一个或多个定义环境配置中被用作配置数据条目。

PCB板设计规则参考
Altium Designer的PCB编辑器使用设计规则概念来定义设计需求。这些规则共同形成“指令集”,供PCB编辑器遵循。它们涵盖设计的每个方面-从布线宽度、间距、平面连接样式、布线过孔样式等-并且许多规则可以通过在线设计规则检查器(DRC)实时监控。
设计规则以特定对象为目标,并以分级方式应用。可以设置相同类型的多个规则。设计对象可能被有相同范围的多个规则覆盖。在此情况下,存在争用。所有争用都通过优先级设置解决。系统通过从最高到最低优先级的规则,并选择其范围匹配所有被检查对象的第一个规则。
通过定义良好的设计规则,您可成功完成具有不同设计要求的电路板设计。由于PCB编辑器受规则驱动,在设计开始时设置规则花费的时间将使您能够有效地开展设计工作,在规则系统设置上所花费的时间精力,有助于设计的成功。
有关Altium Deisnger中规则系统的详细概述,请参阅 Constraining the Design - Design Rules。有关用于验证是否符合定义规则的系统概述,请参阅设计规则检查。

项目编译器违规参考

编译过程是生成项目有效网络列表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它是产生设计统一数据模型的编译过程-在Altium Designer统一设计环境中跨设计领域可访问的单个数据模型。可以在编译期间,根据设计项目选项一部分的规则定义-分别在错误报告和连接矩阵表,验证原理图中的连通性情况。
这部分Altium Designer文档提供了全面参考,描述编译项目时可能存在于源文档中的每个可能的电气和绘图违规情况。
有关验证设计原理图的详细概述,请参阅编译和验证设计。

查询语言参考

下面的 Altium Designer原理图和PCB编辑器都有强大的查询功能。通过在此查询引擎中输入查询语句,您能有逻辑地准确定出所需对象的范围。查询是使用具体关键词和语法输入的字符串,通过其将返回到所要查找的目标对象。
查询主要在过滤器面板上定义,但也可用来定义PCB设计规则的范围。随着您建立查询语言以及可用的功能、关键词和语法,您将能直接输入表达式。但是,具体如何进行查询,“查询帮助”会是有利的助手!“查询帮助”提供了一个可在其中“建立”表达式的编辑窗口,并包含了查询功能/关键词和相关控制项以及便利语法的完整列表。
开始时,庞大的查询语言可能看上去有点令人畏惧,但随着时间的过去,您将会欣赏其功能——建立一组最喜欢的查询表达式,并将其用于通用的对象集合。如要快一些加快速度,提供了每个查询功能的信息。只需在“查询帮助”、“过滤器”面板或PCB设计规则的完整查询字段中突出显示(或单击)任何提供的关键词,并按下F1,您就能进入文档中的相关页面。
有关查询在确定设计规则范围中的使用方法,参见确定设计规则范围。

资源参考

Altium Designer的统一设计环境由插入核心平台的各种服务插件组成。这些服务插件与核心平台配合提供软件资源——其所有特性和功能。
这些资源以命令、对话框和面板等方式提供,并通过服务器记录和整理——所有原理图编辑器/原理图库编辑器资源均可在参考的原理图小节中找到,所有PCB板编辑器/PCB板库编辑器资源均可在PCB板小节中找到,等等。
设计对象参考
设计面板参考
命令参考
对话参考
使用以下方法查找特定资源的信息:
在软件中,将鼠标悬停在菜单命令、工具栏按钮、对话框、面板或设计对象上,然后按F1键。
本文中,可使用正文左边的导航树或者点击左侧栏中的搜索图标  浏览上述部分的所需资源。

在Altium Designer中,F1快捷方式绝对值得熟悉。将鼠标悬停在软件环境中的任何内容上-按钮、命令、对话框、面板、设计对象或查询语言函数/关键字-然后按F1键访问文档。F1键也适用于首选项对话框中的特定页面,以及PCB规则和约束编辑器对话框中的特定规则约束页面。如果您在运行命令,例如您在放置元件,但不确定如何旋转它,则按下Shift+F1,显示命令相关的快捷方式列表。

欢迎使用Altium Designer,这是一款用于电子印刷电路板设计的完整的端对端设计环境。Altium Designer使您能通过最高效和合作性的PCB设计环境实现您的想法。无论是助听器中使用的小型可折叠式刚柔结合板还是包含20多层的大型高速网络路由器,Altium Designer均能与您配合,从而提供成功的设计。
不熟悉Altium Designer?

您在Altium Designer中的工作方式与其他Windows应用程序极其类似——通过熟悉的菜单访问命令,可以使用标准的Windows键盘和鼠标操作对图形视图进行缩放和平移,并且可以通过键盘的快捷键访问多种命令和功能。
Altium Designer与其他Windows应用程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所有所需的编辑工具带入同一个环境中的方式。这意味着将在同一个软件应用程序中编辑原理图并布置印刷电路板。您还可以在同一环境中创建元器件,配置各种输出文件,甚至可以打开ASCII输出。
您启动的64位应用被称为X2平台。不同文件类型通过适用的编辑器在X2应用程序内打开——特定的菜单、工具栏和面板将在移动至下一种文件类型时自动显示。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将所有的工具放在同一个环境里?这样做允许工程师将他们的焦点从面向工具转为面向设计。作为工程师,您在面向设计的环境中工作能获得显著优势,包括:
从项目面板轻松访问项目中的任何文档。显示所有项目文档,并组织原理图以反映设计结构。
能够在原理图和PCB之间来回轻松移动。可采取非侵入性方式在原理图和电路板之间快速来回移动设计变更和完成其他任务。
在原理图上选择一组元器件,可同时在电路板上选择这组元器件,可将其添加至PCB元器件类,或重新定位和对齐,或翻转到电路板的另一侧。
从电路板的2D视图来回调整到高度逼真的3D视图,检测错误,切换到原理图并进行编辑,更新PCB,并重新恢复正常。
在原理图上添加新的元器件,可观察到元器件立即出现在材料清单文件中,可供最终确定供应链细节。
软件能够与内存中整个设计适用的单一统一模型配合——带来上文详述的优势以及众多其他优势。
这些只是面向设计环境提供的多项优点中的几个简单示例。无论您是作为独立工程师还是作为大型跨地域团队成员之一进行工作,Altium Designer均能提供易于使用的沉浸式设计空间,您将在此实现下一个伟大创意。
如果您是第一次在Altium Designer中设计印刷电路板,那么,为何不从这个让人惊叹的教程着手呢。您只需使用9个元器件即可轻松迅速的对整个设计过程进行快速跟进。
从创想到设计——通过Altium Designer推动PCB设计
或者,查看页面底部的链接,探索Altium Designer的设计功能。
Backing Altium Designer是一整套在线文档。在环境中的任何位置,包括菜单命令、对话框、面板或设计对象,均可按F1键显示光标下任何对象的全面信息。
您将从引言解释这是什么参考文件中发现有关如何放置、编辑或使用对象的相关信息链接。您还可以找到更丰富的内容链接,以了解该对象如何适应整个设计过程。
或者,如果您更愿意浏览并探索整个架构,不妨试一试左边的导航树 . 在导航树底部,您将看到解释这是什么的众多参考章节。在导航树上部,您将找到我该怎么做内容。
多个面板还列示了可用快捷键,查看与面板毗邻显示的快捷键击键。
当您正在运行某一命令,例如,交互式布线期间,按Shift+F1,显示命令快捷方式。

编辑器、面板和工具栏

各编辑器具备各自的面板、菜单、工具栏和快捷键。可以通过软件右下角的按钮启用面板。
面板可以沿着环境的任何边缘停驻,或者独立浮动。当停驻面板时,可以固定开启面板 ,或者将其设置为弹出模式 。点击弹出面板的按钮来显示它,在优选设置的系统-视图页面配置弹出速度和延迟。
如需移动单个面板,请单击并按住面板名称,然后拖动。如需移动一叠面板,请单击并按住面板标题栏中的其他位置。
当一个面板在另一个面板上方移动时,图标似乎会显示可用面板拆分选项 。在中心放下进行堆叠,或者放在四个图标中的一个上,按该方向拆分面板。您还可以按住Ctrl,阻止面板堆叠。

X2环境

无论当前是否使用编辑器,将总是通过位于应用右上方的 按钮访问优选设置对话框。
软件还包括众多便于使用的Search框,例如,位于项目和属性面板的搜索框以及对于X2应用本身而言位于右上方的搜索框。
X2搜索将返回:
元器件文本属性,包括:原理图标号、注释和说明字段;以及PCB标号和注释字段。
最近文档
活动编辑器的菜单条目
活动编辑器的面板
为了从x2搜索框中访问设计中放置的元器件的属性,首先编译项目(Project菜单)。
X2环境高度可定制。可以编辑菜单和工具栏来添加、删除或重新排列其内容。右键点击菜单栏中任意地方,访问Customize命令,在定制化对话框中,您访问所有可用的命令,可将这些命令拖出放到菜单或工具栏上。按Ctrl+click访问现有菜单条目或工具栏按钮后的命令,在这里您可以看到软件流程以及执行该命令的参数。
所有编辑器和在其中打开的文档也可通过脚本控制。支持众多脚本语言。

在原理图编辑器中创建差分对组
目前,通过在属性面板中将新的Diff.PairNetClass组类添加到差分对指令中可在原理图层定义专用的差分对组。
当通过工程变更指令(ECO)传递到PCB时,该组可用作差分对组,以适用于PCB差分对布线规则。 在Options for PCB project对话框(Project ? Project Options)的Comparator和ECO选项卡中可指定对差分对网络组的处理控制。

改进了背钻孔支持
Altium Designer中受控深钻孔或背钻孔已改进为支持任何指定背钻孔对的PCB过孔短截线清除技术。随着允许从板表面背钻孔至任何内层,目前此过程及其“设计规则”可识别与多边形、填充和区域等敷铜对象之间的层连接。
3D模型的中心捕捉
为了提高PCB设计中定位3D模型的方便性和准确性,新增了对一系列3D模型新捕捉点放置选项的支持。增强版的捕捉位置选项还改进了测量3D对象中临界跨距的功能。
其他捕捉点包括:
所有孔中心。
围绕孔圆的90°位置(与正交轴的交叉点)。
边界线的中点。
两个捕捉点间连线的中心点(空格键模式)。
模型的本体轴线。
导出无自由模型的3D板
在将板设计的3D模型导出至MCAD域时,可能需要排除自由放置的3D主体模型,如先前从MCAD中导入的外壳。
目前,本选项作为Export Options对话框中的Skip Free 3D Bodies选项提供,可通过File ? Export ? [format]命令打开对话框,其中格式为PARASOLID、STEP 3D或VRLM。同时,当任何3D导出格式已添加为输出作业中的导出输出时,该对话框选项可用。
PDF输出中True Type字体的真正生成
文件PDF生成器已更新为支持矢量而非栅格化True Type字体,确保PDF输出中清晰的字体渲染并允许在外部PDF阅读器中搜索和选择文本。
Altium Designer中,在配置OutJob以生成包含True Type字体的PDF文件输出时,检查PCB Printout Properties对话框中的TT字体打印输出选项,从而启用完整的TTF支持。
请注意,Acrobat Reader将保留以前的搜索结果且在从Altium Designer更新现有的PDF时可能无法提供预期的搜索结果。若要解决此问题,使用阅读器优选设置对话框中搜索部分的清除缓存内容按钮清空Acrobat Reader缓存。

浅色/深色主题选项
目前,Altium Designer支持在默认的“深色”图形用户界面主题与新的Altium Light Gray主题之间进行切换的选项。本选项位于优选设置对话框System – View页面中UI Theme Current下拉菜单中。

ActiveBOM中材料清单集
材料清单生成过程中的常见要求是需要以多种不同的布局输出材料清单——每种布局均显示各后期设计过程中所用的不同数据,如采购、板组装准备等等。
ActiveBOM现在支持材料清单集,各材料清单集捕获材料清单项目栅格的当前布局和配置并将其保存为命名的集合。可规定材料清单集的数量,点击  图标可采用该材料清单集。
在ActiveBOM Properties面板中配置材料清单集。
在即将发布的版本中将新增对材料清单生成期间选择材料清单集的支持。

改进了Draftsman中材料清单别名操作
Draftsman材料清单(BOM)表格中,可将标准列的标题名称替换为用户定义的别名,从而可将表格自定义为适应个人/公司的材料清单约定。可在Draftsman材料清单表格和Project ActiveBOM文件中指定材料清单别名,其中后者的设置将覆盖前者。
两个别名定义位置之间经改进的交互如下:
若可用于PCB Project,Draftsman将从ActiveBOM文件中获取材料清单信息,且BOM Properties面板中Data Source选项将设置为Project。Draftsman材料清单表格将采用任何已在源ActiveBOM文件中定义的别名,且Draftsman的材料清单别名参数将设置为只读。
若材料清单文件不适用于PCB Project或者Draftsman的数据源材料清单属性设置为Board,则在已选中材料清单表格的情况下,可从属性面板的列选项卡中添加和/或编辑别名。
请注意Draftsman的Tools ? Update板命令将检测项目ActiveBOM文件的添加或删除或者ActiveBOM文件中的任何更改,并相应地更新Draftsman材料清单表格别名的状态。

属性面板中的公式与智能编辑
在原理图编辑器和PCB编辑器的属性面板中新增了通过公式和批量替换修改数据字符串的功能。公式与表达式提供了一种修改多个选中对象的属性参数以更改其位置值或基于字符串的值(如标号和注释)的便捷方法。
? 了解有关“公式和批量替换”的信息(List面板文件)。
在选中多个对象时,一些参数字符串字段还提供了对智能编辑对话框的访问,可从相关省略号按钮()打开该对话框。

Draftsman组装视图的全局元件显示属性
当选中了Draftsman文档中放置的板组件视图时,属性面板中元件显示属性部分此时将提供适用于该组装视图上所有元件的属性设置。元件主体(以前称为几何源)或标号可见性等显示属性选项的更改对当前选定的组装视图具有全局性。
反之,若在组装视图中选中了元件,那么元件显示属性设置仅适用于选中的元件(与先前版本的Draftsman相同)。通过元件显示属性对话框更改元件的具体范围。
这些更新的属性选项中还包括通过相关按钮  指定元件显示属性的全局元件模式和单一元件模式的标号颜色。

项目面板文件状态指示器
项目面板中新增了活动文件状态图标,作为打开项目中文件状态的视觉辅助工具。
启用文件锁定(参阅数据管理—文件锁定)时,面板上与文件关联的图标指示文件的打开时间 (), 修改时间 (), 由Altium Designer本实例打开和锁定的时间 (), 或者由Altium软件另一个实例打开和锁定的时间 ()。无论文件是否锁定,与文件名称关联的星号(*)表示修改后的文件。
工作副本的可选Subversion格式
为了提高与现有外部Subversion系统的兼容性,目前可将Altium Designer配置为以三种通用SVN版本格式之一生成SVN工作副本文件。
例如,在公司标准规定使用Subversion早期版本(如,1.7版)的情况下,可在数据管理—版本控制优选设置页面中将Altium Designer设置为该版本。总之,通过SVN中央存储库“检出”创建的工作副本文件将为1.7版的格式,确保与外部Subversion客户端与工具的兼容性。

以指定版本创建一组新的工作副本文件时,若Altium Designer检测到现有的工作副本,则系统将重新写入相同版本的文件集。举例来说,如果将首选的SVN版本设置为1.9而“检出”过程中检测到现有的工作副本为1.8版,那么“检出”副本将为1.8版。
Altium Designer中,SVN 1.9版为默认和推荐的Subversion系统。

特殊字符串识别标签
为了辅助识别放置在板布局上或模板图例中的特殊字符串,当前Altium Designer的视图配置面板中包括特殊字符串选项。在启用该选项时,任何由已转换的特殊字符串形成的已放置的字符串将与未转换的特殊字符串名称叠加。
放大字符串可查看其标签叠加情况。

IDF导入中的Keepout高度支持
Altium Designer中间数据格式(IDF)导入器已改进为支持IDF Keepouts的高度约束。
IDF格式中,Keepout定义可包括其他(最大)高度属性。在使用Altium Designer导入器时,针对导入的板放置布局创建了匹配的Room定义和相关的高度约束规则。新规则中高度约束与源IDF Keepout中高度属性对应,因此将其预期功能转移至导入板中的Room定义。

多板系统设计

Using Altium Documentation
Modified by Jun Chu on Jan 24, 2018

许多产品均包括多个相互连接的印制电路板。将这些电路板组装在机柜内并确保它们之间相互正确连接,这是产品开发过程中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阶段。网络是否正确分配于每个连接器?连接器连接方向是否正确?各插件板是否相匹配?所有连接板是否可纳入机柜?如果在产品开发后期出现错误,其代价将是非常昂贵的,例如重新设计和延迟上市导致的费用。
M 管理这个需要一个支持系统级设计的设计环境。理想情况下,这个环境将是一个可供您规定功能系统或逻辑系统的设计空间,还可将各种电路板连接在一起并在逻辑及物理上验证其是否正确连接。
Altium Designer将系统级设计引入电子产品开发流程。
进行逻辑系统设计
在Altium Designer中,整体系统设计作为Multi-board项目进行创建。在该项目内,逻辑系统设计是通过将Modules放置于Multi-board原理图上进行编制的,系统内每个物理电路板由Module表示。每个Module参照PCB项目以及该项目内的电路板。
在Multi-board原理图上的Modules相互连接后,可验证板对板连接。这可检测网络对管脚分配错误和管脚对管脚互连接线错误。可解决这些错误,而且其解决措施将下推至受影响的PCB项目,或备份在源系统原理图中。
阅读“进行逻辑系统设计”
创建物理板级装配
印制电路板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们常常与其他电路板一同组装,而且该装配板将放置于盒子或机柜中。为了帮助实现这一设计过程,该软件支持创建被称为Multi-board assembly的多板装配。
通过Multi-board Assembly编辑器,可以使分离的电路板旋转、排列及互相插入。还允许导入其他部件,包括其他电路板、装配件或STEP格式的MCAD模型,并放在整体装配系统中。
阅读“创建物理多板装配”
为生成整个装配系统的BOM,给Multi-board项目添加BomDoc。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阅读“使用ActiveBOM进行BOM管理”。
现今,由布线创建的三维互连不仅仅是承载电流和表达电压,这些互连的创建正在日益成为工程分析和设计挑战本身。
现代化的紧凑型设计一般需要非常规的产品形状,更低的电压和功率,超小型元器件技术,以及更快的工作和处理速度,这都为电子产品开发的电路板实施阶段带来了新的挑战。目前已经出现了各种设计技术来帮助应对上述挑战,其中许多可以在Altium Designer中找到。

使用触摸控件进行设计

触敏电子技术是最前沿的技术。随着用户界面对产品成功变得越来越重要,清洁和现代的控件现在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
在您的电子产品中添加触控传感器,是一个从设计初期就开始的过程,并延伸到电路板设计整个过程中。Altium Designer的触控传感器支持功能,使您可以轻松地将触控传感器集成到您的设计工作流程中。
Altium Designer的触摸控件支持功能包括:
您能从一开始就通过可配置的触控传感器元器件库设置您的器件的控件和参数。
自动生成触控传感器所需的复杂焊盘布局和封装。
使用原生的3D为您的设计进行建模和验证,从而确保这些设计一致并且能正确配合。
Atmel? QTouch?和QMatrix?元器件库;Cypress? Capsense?元器件库;以及Microchip? mTouch?元器件库。
了解关于使用触摸控件进行设计的更多信息

刚柔结合(Rigid-Flex)设计
Rigid-flex是柔性电路和刚性电路组合的印刷电路的名称。最初是针对太空项目开发的,以便节省空间和减少重量,Rigid-flex如今在便携式设备,如移动电话和平板电脑的设计中很受欢迎。
除了帮助缩小产品尺寸外,还可以:
通过大幅减少互连布线的需要来降低封装的复杂性。
由于互连硬件的减少以及装配成品率的提高,产品可靠性得到提高。
当被视为整个产品制造和装配成本的一部分时,可降低成本。
Altium Designer对刚柔结合设计的强大支持包括能够在Altium Designer的原生3D PCB编辑器中执行3D冲突检测。您还可以生成折叠状态的3D STEP格式输出,随时加载到您的MCAD软件中。
了解关于刚柔结合设计的更多信息

高速设计

在高速数字设计中,布线不能被视为简单的互连。通过信号的快速切换,能量会从目标引脚反射回到信号源,与原始信号相互作用并使其失真。
信号能量与携带信号的材料相互作用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不仅包含在布线金属铜皮内,一些能量也会在周围的绝缘体中传播。这种能量可以从布线辐射,耦合到相邻的布线,或进一步辐射,成为电磁干扰(EMI),导致产品不符合强制性发射标准。
这些挑战是通过使用适当的高速设计技术来处理的,包括:
仔细的材料选择和层堆栈设计
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差分对
可控阻抗布线,具有明确的信号返回路径
信号完整性和阻抗分析
长度调整,以确保符合信号时序要求
仔细设计和使用过孔
了解关于高速设计的更多信息

信号完整性分析
高速设计的一个关键要素是保持信号的完整性。当信号边缘速率与沿走线传播的信号的往返延迟时间相差无几时,传输线效应就会起作用,这会显著改变电路的行为。为了帮助工程师应对PCB上传输线分析而增加的复杂性,Altium Designer提供了一个信号完整性仿真器。
与建模和仿真元器件的行为和交互的电路仿真器不同,信号完整性仿真器对布线的行为和交互进行建模。
信号完整性仿真器允许工程师:
对原理图中的设计进行分析,随着层堆栈和布线信息变得可用,进一步提高精度和准确性
识别可能具有不可接受的反射水平的网络(振荡效应)
以波形的形式预测信号反射和串扰的潜在水平
允许对潜在终端元器件进行假设分析,并帮助选择合适的终端元器件
了解有关信号完整性分析的更多信息

以上的图文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方便保存,内附清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