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8t6+max30102心率传感器+0.96 oled显示源码

楼主(2018-10-30):
max30102心率传感制作。
功能实现:采用STM32F103C8T6小板(bluepill板),驱动血氧心率传感器HXDZ-30102或HXDZ-30102-ACC(MAX30102),实现PPG信号采集,并将计算的心率和血氧值显示在0.96寸OLED和串口上。
软件实现:ST标准库3.5
硬件连接:
HXDZ-30102:
    VCC<->3.3V
    GND<->GND
    SCL<->PB7
    SDA<->PB8
    IM<->PB9
0.96inch OLED :
    VCC<->3.3V
    GND<->GND
    SCL<->PA5
    SDA<->PA6
    RST<->PA3
    DC<->PA4
    CS<->PA2
USB-TTL:
    5V<->5V
    GND<->GND
    RXD<->PA9
    TXD<->PA10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ax30102.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algorithm.h"
#include "oled.h"

uint32_t aun_ir_buffer[500]; //IR LED sensor data
int32_t n_ir_buffer_length;    //data length
uint32_t aun_red_buffer[500];    //Red LED sensor data
int32_t n_sp02; //SPO2 value
int8_t ch_spo2_valid;   //indicator to show if the SP02 calculation is valid
int32_t n_heart_rate;   //heart rate value
int8_t  ch_hr_valid;    //indicator to show if the heart rate calculation is valid
uint8_t uch_dummy;

#define MAX_BRIGHTNESS 255

void dis_DrawCurve(u32* data,u8 x);

int main(void)
{
        //variables to calculate the on-board LED brightness that reflects the heartbeats
        uint32_t un_min, un_max, un_prev_data;
        int i;
        int32_t n_brightness;
        float f_temp;
        u8 temp_num=0;
        u8 temp[6];
        u8 str[100];
        u8 dis_hr=0,dis_spo2=0;

        NVIC_Configuration();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OLED
        OLED_Init();
        OLED_ShowString(0,0,"  initializing  ",16);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到OLED

        max30102_init();

        printf("\r\n MAX30102  init  \r\n");

        un_min=0x3FFFF;
        un_max=0;

        n_ir_buffer_length=500; //buffer length of 100 stores 5 seconds of samples running at 100sps
        //read the first 500 samples, and determine the signal range
    for(i=0;i<n_ir_buffer_length;i++)
    {
        while(MAX30102_INT==1);   //wait until the interrupt pin asserts

                max30102_FIFO_ReadBytes(REG_FIFO_DATA,temp);
                aun_red_buffer[i] =  (long)((long)((long)temp[0]&0x03)<<16) | (long)temp[1]<<8 | (long)temp[2];    // Combine values to get the actual number
                aun_ir_buffer[i] = (long)((long)((long)temp[3] & 0x03)<<16) |(long)temp[4]<<8 | (long)temp[5];   // Combine values to get the actual number

        if(un_min>aun_red_buffer[i])
            un_min=aun_red_buffer[i];    //update signal min
        if(un_max<aun_red_buffer[i])
            un_max=aun_red_buffer[i];    //update signal max
    }
        un_prev_data=aun_red_buffer[i];
        //calculate heart rate and SpO2 after first 500 samples (first 5 seconds of samples)
    maxim_heart_rate_and_oxygen_saturation(aun_ir_buffer, n_ir_buffer_length, aun_red_buffer, &n_sp02, &ch_spo2_valid, &n_heart_rate, &ch_hr_valid);

        while(1)
        {
                i=0;
        un_min=0x3FFFF;
        un_max=0;

                //dumping the first 100 sets of samples in the memory and shift the last 400 sets of samples to the top
        for(i=100;i<500;i++)
        {
            aun_red_buffer[i-100]=aun_red_buffer[i];
            aun_ir_buffer[i-100]=aun_ir_buffer[i];

            //update the signal min and max
            if(un_min>aun_red_buffer[i])
            un_min=aun_red_buffer[i];
            if(un_max<aun_red_buffer[i])
            un_max=aun_red_buffer[i];
        }
                //take 100 sets of samples before calculating the heart rate.
        for(i=400;i<500;i++)
        {
            un_prev_data=aun_red_buffer[i-1];
            while(MAX30102_INT==1);
            max30102_FIFO_ReadBytes(REG_FIFO_DATA,temp);
                        aun_red_buffer[i] =  (long)((long)((long)temp[0]&0x03)<<16) | (long)temp[1]<<8 | (long)temp[2];    // Combine values to get the actual number
                        aun_ir_buffer[i] = (long)((long)((long)temp[3] & 0x03)<<16) |(long)temp[4]<<8 | (long)temp[5];   // Combine values to get the actual number

            if(aun_red_buffer[i]>un_prev_data)
            {
                f_temp=aun_red_buffer[i]-un_prev_data;
                f_temp/=(un_max-un_min);
                f_temp*=MAX_BRIGHTNESS;
                n_brightness-=(int)f_temp;
                if(n_brightness<0)
                    n_brightness=0;
            }
            else
            {
                f_temp=un_prev_data-aun_red_buffer[i];
                f_temp/=(un_max-un_min);
                f_temp*=MAX_BRIGHTNESS;
                n_brightness+=(int)f_temp;
                if(n_brightness>MAX_BRIGHTNESS)
                    n_brightness=MAX_BRIGHTNESS;
            }
                        //send samples and calculation result to terminal program through UART
                        if(ch_hr_valid == 1 && ch_spo2_valid ==1 && n_heart_rate<120 && n_sp02<101)
                        {
                                dis_hr = n_heart_rate;
                                dis_spo2 = n_sp02;
                        }
                        else
                        {
                                dis_hr = 0;
                                dis_spo2 = 0;
                        }
                                printf("HR=%i, ", n_heart_rate);
                                printf("HRvalid=%i, ", ch_hr_valid);
                                printf("SpO2=%i, ", n_sp02);
                                printf("SPO2Valid=%i\r\n", ch_spo2_valid);
                }
        maxim_heart_rate_and_oxygen_saturation(aun_ir_buffer, n_ir_buffer_length, aun_red_buffer, &n_sp02, &ch_spo2_valid, &n_heart_rate, &ch_hr_valid);

                //显示刷新
                LED0=0;
                if(dis_hr == 0 && dis_spo2 == 0)
                {
                        sprintf((char *)str,"HR:--- SpO2:--- ");
                }
                else{
                        sprintf((char *)str,"HR:%3d SpO2:%3d ",dis_hr,dis_spo2);
                }
                OLED_ShowString(0,0,str,16);
                OLED_Fill(0,23,127,63,0);
                //红光在上,红外在下
                dis_DrawCurve(aun_red_buffer,20);
                dis_DrawCurve(aun_ir_buffer,0);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到OLED
        }
}

void dis_DrawCurve(u32* data,u8 x)
{
        u16 i;
        u32 max=0,min=262144;
        u32 temp;
        u32 compress;

        for(i=0;i<128*2;i++)
        {
                if(data[i]>max)
                {
                        max = data[i];
                }
                if(data[i]<min)
                {
                        min = data[i];
                }
        }

        compress = (max-min)/20;

        for(i=0;i<128;i++)
        {
                temp = data[i*2] + data[i*2+1];
                temp/=2;
                temp -= min;
                temp/=compress;
                if(temp>20)temp=20;
                OLED_DrawPoint(i,63-x-temp,1);
        }
}

网友A:
有实物图吗?

网友B:
找到的30102官方测试程序,共享一下

网友C(2018-12-20):
这个的采样率是多少

网友D(2019-06-10):
maxim_heart_rate_and_oxygen_saturation(aun_ir_buffer, n_ir_buffer_length, aun_red_buffer, &n_sp02, &ch_spo2_valid, &n_heart_rate, &ch_hr_valid);
69行的这个函数在哪里

网友E(2020-02-21):
有图片就好了。。。

网友F:
可以改用52吗

网友G(2020-04-10):
请教大神,max30100和stm32f103c8t6怎么接线

网友H(2020-05-13):
这个n_brightness变量一通算,最后还是没用上啊,这个应该是要用于反馈调整led亮度的。

网友I(2021-08-06):
楼主用的是什么MAX30102芯片?我下载了只有心率值,血氧为-999是怎么回事

网友J:
楼主这个做成成品了吗?低功耗做得怎么样?

网友K(2023-10-18):
感谢提供思路  非常感谢

网友L:
能做出实物吗

网友M(2023-12-12):
我觉得挺不错的,有注释,不会太费劲

网友N(2024-01-24):
引用 网友B:
找到的30102官方测试程序,共享一下

谢谢分享 参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