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如何将c语言程序分开 h文件不会写

楼主(2018-10-30):
像下面的文件,怎么分开调用,h文件不会写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  =P2^0;    //液晶引脚定义
sbit led_cs = P2^1;
sbit lcden  =P2^2;
sbit boom   =P3^0;

sbit key1 = P1^0;
sbit key2 = P1^1;
sbit key3 = P1^2;
sbit keyE = P1^3;
uchar num,key1num,key2num,count,hour,min,sec,day,mon,year,shi,fen,miao,week;
char  ye1,ye2;
uchar code cg_1602[]={
            0x08,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11,0x00,
                0x0f,0x09,0x09,0x0f,0x09,0x09,0x0f,0x00,0x08,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年月日"
include "delay.h"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4;j>0;j--);
}
/*1602液晶*/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命令
{
       lcdrs=0;      //RS=0,输入指令
       lcden=0;      //E=0
       P0=com;
       delay(5);
       lcden=1;      //E=1时,读取信息
       delay(5);
       lcden=0;      //E=1—0时,下降沿,执行指令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写数据
{
       lcdrs=1;      //RS=1,输入数据
       lcden=0;      //E=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by_xy(uchar x,uchar y)//坐标定位
{
       uchar address;
       if(y==0)
       address=0x80+x;//y=0,第一行
       else
       address=0xc0+x;//y=1,第二行
       write_com(address);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写字符串
{
       write_by_xy(x,y);//设定显示位置
       while(*s)//writecharacter
       {
       P0=*s;
       write_data(*s);
       s++;
       }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写时分秒函数
{
       uchar hour,ge;
       hour=date/10;//分解一个2位数的十位和个位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设置显示位置
       write_data(0x30+hour);//送去液晶显示十位
       write_data(0x30+ge);//送去液晶显示个位
}
void write_cg()//写入固定汉字和符号
{
       write_com(0x40);//设定CGRAM地址
       for(num=0;num<24;num++)//将自定义字型码写入CGRAM中
       {
              write_data(cg_1602[num]);
       }
       write_com(0xc4);//年
       {
              write_data(0);
       }
       write_com(0xc7);//月
       {
              write_data(1);
       }
       write_com(0xca);//日
       {
              write_data(2);
       }
       write_string(2,0,":");
       write_string(5,0,":");
       write_string(0x0a,0,":");
       write_string(0x0d,0,":");
       write_string(0x0c,1,"W");
       write_string(0x0d,1,"K");
}
void init_1602()//初始化
{
       led_cs=0;
hour=8;min=59;sec=55;key1num=0;count=0;
day=26;mon=10;ye1=20;ye2=18;year=ye1*100+ye2;
boom=0;shi=9;fen=00;miao=0;week=7;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string(0,1,"2018");
       write_string(5,1,"10");
       write_string(8,1,"26");
       write_sfm(8,shi);
       write_sfm(0x0b,fen);
       write_sfm(0x0e,miao);
       write_sfm(0,hour);
       write_sfm(3,min);
       write_sfm(6,sec);
       write_sfm(0x48,day);
       write_sfm(0x45,mon);
       write_sfm(0x40,ye1);
       write_sfm(0x42,ye2);
       write_sfm(0x4e,week);
       write_cg();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工作模式1
       TH0=(65536-50000)/256;//定时器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键盘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
       //keyE =0;
       if(key1==0)
       {
              delay(5);
              if(key1==0)//确认功能键被按下
              {
                     key1num++;//功能键按下次数记录
                     while(!key1);//释放确认
                     if(key1num==1)//第一次被按下时
                     {
                            TR0=0;//关闭定时器
                            write_com(0x80+7);//光标定位到秒位置
                            write_com(0x0f);//光标开始闪烁
                     }
                     if(key1num==2)//第二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分钟位置
                     {
                            write_com(0x80+4);
                     }
                     if(key1num==3)//第三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小时位置
                     {
                            write_com(0x80+1);
                     }
                     if(key1num==4)//第四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日位置
                     {
                            write_com(0x80+0x49);
                     }
                     if(key1num==5)//第五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月位置
                     {
                            write_com(0x80+0x46);
                     }
                     if(key1num==6)//第六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年2位置
                     {
                            write_com(0x80+0x43);
                     }
                     if(key1num==7)//第七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年1位置
                     {
                            write_com(0x80+0x41);
                     }
                     if(key1num==8)//第八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星期位置
                     {
                            write_com(0x80+0x4f);
                     }
                     if(key1num==9)//第九次按下
                     {
                            key1num=0;//记录按键数清零
                            write_com(0x0c);//取消光标闪烁
                            TR0=1;//启动定时器使时钟开始走
                     }
              }
       }
       if(key1num!=0)//只有功能键被按下后,增加和减小键才有效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增加键确认被按下
                     {
                            while(!key2);//按键释放
                            if(key1num==1)//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
                                   sec++;//则调整秒加1
                                   if(sec==60)//若满60后将清零
                                   sec=0;
                                   write_sfm(6,sec);//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7);//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2)//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min++;//则调整分钟加1
                                   if(min==60)//若满60后将清零
                                   min=0;
                                   write_sfm(3,mi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4);//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3)//若功能键第三次按下
                            {
                                   hour++;//则调整小时加1
                                   if(hour==24)//若满24后将清零
                                   hour=0;
                                   write_sfm(0,hour);;//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1);//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4)//若功能键第四次按下
                            {
                                   day++;//则调整日加1
                                   if(day>31)//若大于31后将置一
                                   day=1;
                                   write_sfm(0x48,day);//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8);//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5)//若功能键第五次按下
                            {
                                   mon++;//则调整月加1
                                   if(mon>12)//若大于12后将置一
                                   mon=1;
                                   write_sfm(0x45,mo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5);//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6)//若功能键第六次按下
                            {
                                   ye2++;//则调整年加1
                                   if(ye2==0x0a)//若满99后将清零
                                   ye2=0;
                                   year=ye1*100+ye2;
                                   write_sfm(0x42,ye2);//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2);//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7)//若功能键第七次按下
                            {
                                   ye1++;//则调整年加100
                                   if(ye1==0x0a)//若满99后将清零
                                   ye1=0;
                                   year=ye1*100+ye2;
                                   write_sfm(0x40,ye1);//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8)//若功能键第八次按下
                            {
                                   week++;//则调整周加一
                                   if(week>7)//若大于7后置一
                                   week=1;
                                   write_sfm(0x4f,week);//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f);//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确认减小键被按下
                     {
                            while(!key3);//按键释放
                            if(key1num==1)//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
                                   sec--;//则调整秒减1
                                   if(sec==-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59
                                          sec=59;
                                   write_sfm(6,sec);//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7);//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2)//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min--;//则调整分钟减1
                                   if(min==-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59
                                          min=59;
                                   write_sfm(3,mi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4);//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3)//若功能键第三次按下
                            {
                                   hour--;//则调整小时减1
                                   if(hour==-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23
                                          hour=23;
                                   write_sfm(0,hour);//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1);//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4)//若功能键第四次按下
                            {
                                   day--;//则调整日减1
                                   if(day==0)//若日为零时将置一
                                   day=31;
                                   write_sfm(0x48,day);//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9);//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5)//若功能键第五次按下
                            {
                                   mon--;//则调整月减1
                                   if(mon==0)//若月为零将置一
                                   mon=12;
                                   write_sfm(0x45,mo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5);//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6)//若功能键第六次按下
                            {
                                   ye2--;//则调整年减1
                                   if(ye2<0)//若小于零后将设置为99
                                   ye2=99;
                                   year=ye1*100+ye2;
                                   write_sfm(0x42,ye2);//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2);//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7)//若功能键第七次按下
                            {
                                   ye1--;//则调整年减100
                                   if(ye1<0)//若小于零后将设置为99
                                   ye1=99;
                                   year=ye1*100+ye2;
                                   write_sfm(0x40,ye1);//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0);//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8)//若功能键第八次按下
                            {
                                   week--;//则调整周减一
                                   if(week==0)//若等于0后将置7
                                   week=7;
                                   write_sfm(0x4f,week);//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4f);//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
       }
       if(keyE==0)
       {
              delay(5);
              if(keyE==0)//确认功能键被按下
              {
                     key2num++;//功能键按下次数记录
                     while(!keyE);//释放确认
                     if(key2num==1)//第一次被按下时
                     {
                            TR0=0;//关闭定时器
                            write_com(0x80+0x0f);//光标定位到秒位置
                            write_com(0x0f);//光标开始闪烁
                     }
                     if(key2num==2)//第二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分钟位置
                     {
                            write_com(0x80+0x0c);
                     }
                     if(key2num==3)//第三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小时位置
                     {
                            write_com(0x80+9);
                     }
                     if(key2num==4)//第八次按下
                     {
                            key2num=0;//记录按键数清零
                            write_com(0x0c);//取消光标闪烁
                            TR0=1;//启动定时器使时钟开始走
                     }
                     }
                     }
              if(key2num!=0)//只有功能键被按下后,增加和减小键才有效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增加键确认被按下
                     {
                            while(!key2);//按键释放
                            if(key2num==1)//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
                                   miao++;//则调整秒加1
                                   if(miao==60)//若满60后将清零
                                   miao=0;
                                   write_sfm(0x0e,miao);//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0e);//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2num==2)//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fen++;//则调整分钟加1
                                   if(fen==60)//若满60后将清零
                                   fen=0;
                                   write_sfm(0x0b,fe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0b);//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2num==3)//若功能键第三次按下
                            {
                                   shi++;//则调整小时加1
                                   if(shi==24)//若满24后将清零
                                   shi=0;
                                   write_sfm(8,shi);;//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8);//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确认减小键被按下
                     {
                            while(!key3);//按键释放
                            if(key2num==1)//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
                                   miao--;//则调整秒减1
                                   if(miao==-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59
                                          miao=59;
                                   write_sfm(0x0e,miao);//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0e);//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2num==2)//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fen--;//则调整分钟减1
                                   if(fen==-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59
                                          fen=59;
                                   write_sfm(0x0b,fe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0x0b);//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2num==3)//若功能键第三次按下
                            {
                                   shi--;//则调整小时减1
                                   if(shi==-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23
                                          shi=23;
                                   write_sfm(8,shi);//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write_com(0x80+8);//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led_cs=0;
       init_1602();
       while(1)
       {
              keyscan();
       }

}
/*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H0=(65536-50000)/256;//再次装定时器初值
       TL0=(65536-50000)%256;
       count++;//中断次数累加
       if(count==20)//20次50毫秒为1秒
       {
              count=0;
              sec++;
              if(sec==60)//秒加到60则进位分钟
              {
                     sec=0;//同时秒数清零
                     min++;
                     if(min==60)//分钟加到60则进位小时
                     {
                            min=0;//同时分钟数清零
                            hour++;
                            //boom=1;
                            //delay(5);
                            //boom=0;
                            if(hour==24)//小时加到24则小时清零
                            {
                                   hour=0;
                                   day++;
                                   week++;
                                   if(week>7)
                                   {
                                   week=1;
                                   }
                                   if(mon==1)
                                   {
                                    if(day>31)
                                    {
                                    day=1;
                                    mon++;
                                    }
                                    }
                                    if(mon==2)
                                   {
                                    if((year%4==0 &&year%100!=0)||year%4==0)
                                    {
                                    if(day>29)
                                    {
                                    day=1;
                                    mon++;
                                    }
                                    }
                                    else if(day>28)
                                    {
                                    day=1;
                                    mon++;
                                    }
                                    }
                                    if(mon==3)
                                   {
                                    if(day>31)
                                    {
                                    day=1;
                                    mon++;
                                    }
                                    }
                                    if(mon==4)
                                   {
                                    if(day>30)
                                    {
                                    day=1;
                                    mon++;
                                    }
                                    }
                                    if(mon==5)
                                   {
                                    if(day>31)
                                    {
                                    day=1;
                                    mon++;
                                    }
                                    }
                                    if(mon==6)
                                   {
                                    if(day>30)
                                    {
                                    day=1;
                                    mon++;
                                    }
                                    }
                                    if(mon==7)
                                   {
                                    if(day>31)
                                    {
                                    day=1;
                                    mon++;
                                    }
                                    }
                                    if(mon==8)
                                   {
                                    if(day>31)
                                    {
                                    day=1;
                                    mon++;
                                    }
                                    }if(mon==9)
                                   {
                                    if(day>30)
                                    {
                                    day=1;
                                    mon++;
                                    }
                                    }
                                    if(mon==10)
                                   {
                                    if(day>31)
                                    {
                                    day=1;
                                    mon++;
                                    }
                                    }
                                    if(mon==11)
                                   {
                                    if(day>30)
                                    {
                                    day=1;
                                    mon++;
                                    }
                                    }
                                    if(mon==12)
                                   {
                                    if(day>31)
                                    {
                                    day=1;
                                    mon=1;
                                    ye2++;
                                    }
                                    }
                                    }
                                    write_sfm(0x4e,week);
                                    write_sfm(0x48,day);
                                    write_sfm(0x45,mon);
                        write_sfm(0x40,ye1);
                                    write_sfm(0x42,ye2);
                            }
                            write_sfm(0,hour);//小时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write_sfm(3,min);//分钟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write_sfm(6,sec);//秒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if((hour==shi&& min==fen) && sec==miao)
       {
              boom=1;
              delay(50);
              boom=0;
       }
       }

网友A:
多看例子哦。
给你一个含头文件的例子:LCD1602的显示程序,你可以学习头文件怎么写。
主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unsigned char PuZh[]=" Pechin Science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LcdInit();
        for(i=0;i<16;i++)
        {
                LcdWriteData(PuZh[i]);
        }
        while(1)
        {
        }
}

LCD的C文件:
#include"lcd.h"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DATAPINS = com << 4;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4;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lse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ndif

LCD的头文件:
#ifndef __LCD_H_
#define __LCD_H_
#define LCD1602_4PINS

#include<reg51.h>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在51单片机12MHZ时钟下的延时函数*/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LCD1602写入8位命令子函数*/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LCD1602写入8位数据子函数*/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1602初始化子程序*/
void LcdInit();

#endif

网友B:
h文件是保存的话直接加个.h,如果要写h文件的话有开头和结尾的固定格式,下面这个为参考,KEY是按键
#ifndef  __key_H__
#define  __key_H__

#include <reg52.h>

extern int HNUM;
extern int LNUM;

unsigned char key_scan(void);
void key_proc(unsigned char value);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endif

网友C:
要多写几个C文件,要不可读性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