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各种应用电路汇总

楼主(2018-10-30):
555触摸定时开关
集成电路 IC1 是一片 555 定时电路,在这里接成单稳态电路。平时由于触摸片 P 端无感应电 压,电容 C1 通过 555 第 7 脚放电完平,继电器 KS 释放,电灯不亮。

当需要开灯时,用手触碰一下金属片 P,人体感应的杂波信号电压由 C2 加至 555 的触发端, 使 555 的输出由低变成高电平,点亮。同时,555 第 7 脚内部截止,电源便通过 R1 给 C1 充 电,这就是定时的开始。
当电容 C1 上电压上升至电源电压的 2/3 时,555 第 7 脚道通使 C1 放电,使第 3 脚输出由高 电平变回到低电平,继电器释放,电灯熄定时长短由 R1、C1 决定:T1=1.1R1*C1。按图中所
标数值,定时时间约为 4 分钟。D1 可选用 1N4148 或 1N4001。

相 片 曝 光定时器
附图电路是用 555 单稳电路制成的相片曝光定时器。用人工启动式单稳电路。 工作原理:
电源接通后,定时器进入稳态。此时定时电容 CT 的电压为:VCT=VCC=6V。对 555 这个等效 触发器来讲,两个输入都是高电平
A 不吸合,常开点是打开的,曝光照明灯 HL 不亮。

按一下按钮开关 SB 之后,定时电容 CT 立即放到电压为零。于是此时 555 电路等效触发的 输入成为:R=0、S=0,它的输出就电器 KA 吸动,常开接点闭合,曝光照明灯点亮。按钮开 关按一下后立即放开,于是电源电压就通过 RT 向电容 CT 充电,暂稳态开压升到 2/3VCC 既
4 伏时,定时时间已到,555 等效电路触发器的输入为:R=1、S=1,于是输出又翻转成低电
平:V0=0。继电器 K 灭。暂稳态结束,有恢复到稳态。 曝光时间计算公式为:T=1.1RT*CT。本电路提供参数的延时时间约为 1 秒~2 分钟,可由电位

器 RP 调整和设置。
电路中的继电器必需选用吸合电流不应大于 30mA 的产品,并应根据负载(HL)的容量大小 选择继电器触点容量。

单 电 源 变双电源电路
附图电路中,时基电路 555 接成无稳态电路,3 脚输出频率为 20KHz、占空比为 1:1 的方 波。3 脚为高电平时,C4 被充电;低电平 VD1、VD2 的存在,C3、C4在电路中只充电不放 电,充电最大值为 EC,将 B 端接地,在 A、C 两端就得到+/-EC 的双电源。

直 流 电 机调速控制电 路

这是一个占空比可调的脉冲振荡器。电机 M 是用它的输出脉冲驱动的,脉冲占空比越大, 电机电驱电流就越小,转速减慢电机电驱电流就越大,转速加快。因此调节电位器 RP 的数 值可以调整电机的速度。如电极电驱电流不大于 200mA 时,可用 CB55 于 200mA,应增加 驱动级和功放级。

图中 VD3 是续流二极管。在功放管截止期间为电驱电流提供通路,既保证电驱电流的连续 性,又防止电驱线圈的自感反电容 C2 和电阻 R3 是补偿网络,它可使负载呈电阻性。整个电 路的脉冲频率选在 3~5 千赫之间。频率太低电机会抖动,太高时因占速范围减小。

由 IC555 和 R1、R2、C1 等组成 100KHz 可控多谐振荡器,占空比为 50%,控制端 5 脚输入音 频信号,3 脚便得到脉宽与输入信号,经 L、C3 接调、滤波后推动扬声器。

风 扇 周 波调速电路 夏天要来了,电风扇又得派上用场。这里介绍一个电风扇模拟阵风周波调速电路,可以为将 我们家里的老式风扇增加一个迎接夏天到来的准备吧。下面介绍其工作原理。

电路见图 1a。电路中 NE555 接成占空比可调的方波发生器,调节 RW 可改变占空比。在 NE555 的 3 脚输出高电平期间,过零通 61 初级得到约 10mA 正向工作电流,使内部硅化镓 红外线发射二极管发射红外光,将过零检测器中光敏双向开关于市电过零时导电源,风扇运 转送风。在 NE555 的 3 脚输出低电平期间,双向开关关断,风扇停转。

MOC3061 本身具有一定驱动能力,可不加功率驱动元件而直接利用 MOC3061 的内部双向开 关来控制电风扇电机的运转。RW 为亦即电风扇单位时间内(本电路数据约为 20 秒)送风 时间的调节,改变 C2 的取值或 RW 的取值可改变控制周期。

图 1b 电路为 MOC3061 的典型功率扩展电路,在控制功率较大的电机时,应考虑使用功率 扩展电路。制作时,可参考图示参源采用电容压降方式,请自制时注意安全,人体不能直接 触摸电路板。

电 热 毯 温控器 一般电热毯有高温、低温两档。使用时,拨在高温档,入睡后总被热醒;拨在低温档,有时 醒来会觉得温度不够。它可以把电热毯的温度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

网友A(2019-09-11):
谢谢分享,有空研究

网友B:
简单的8个电路原理图就有两处不规范!第三个图555时基电路的2,6脚之间忘记画了连接点。第八个图的BCR颠倒了两个主电极,造成电路元器件的可能损坏使电路不可控!

网友B:
第八个电路原理图如果短接555时基电路的5,6脚,可以省略RP3和RP1!另外,该图的BCR主电极搞错了!正确的应该是T2极接负载,T1极接地!而该图却是T1极接负载,T2极接地,如果这样,在市电负半周时,电流会通过R3-LED2-R4-G-T1-负载形成回路触发可控硅导通!或者通过击穿555时基电路的1,3脚电路触发可控硅导通从而导致电路不可控和元器件损坏!有关双向可控硅主电极的相关知识可以参考电子报2018年本人的一篇文章《建议规范双向晶闸管的主电极名称和双向晶闸管的符号》

网友B:
关于555时基电路5,6脚短接搭建恒温控制器电路的有关说明,可以参考电子报《专利剖析-555时基电路的另类接法(《电子报》15年22期)》

网友C(2020-10-20):
不错,小伙,加油,多做一些这种的电路

网友D:
555电路网上有书下载,比如800列、应用大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