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数字传感器概述:是一款含有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复合传感器 。它应用专用的数字模块采集技术和温湿度传感技术 ,确保产品具有极 高的可靠性与卓越的长期稳定性。

楼主:
技术参数 供电电压: 3.3~5.5V DC 输 出: 单总线数字信号 测量范围: 湿度20-90%RH, 温度0~50℃ 测量精度: 湿度+-5%RH, 温度+-2℃ 分 辨 率: 湿度1%RH, 温度1℃ 互 换 性: 可完全互换 , 长期稳定性: <±1%RH/年
- //****************************************************************//
- //DHT21使用范例
- //单片机 AT89S52 或 STC89C52RC
- //功能 串口发送温湿度数据 晶振 11.0592M 波特率 9600
- //硬件 P2.0口为通讯口连接DHT22,DHT22的电源和地连接单片机的电源和地,单片机串口加MAX232连接电脑
- //****************************************************************//
- #include <reg51.h>
- #include <intrins.h>
- //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 typedef signed char S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 typedef signed int S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 typedef float F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bits)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 typedef double F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64bits)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Data_0_time 4
- //----------------------------------------------//
- //----------------IO口定义区--------------------//
- //----------------------------------------------//
- sbit P2_0 = P2^0 ;
- //----------------------------------------------//
- //----------------定义区--------------------//
- //----------------------------------------------//
- U8 U8FLAG,k;
- U8 U8count,U8temp;
-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 U8 U8comdata;
- U8 outdata[5]; //定义发送的字节数
- U8 indata[5];
- U8 count, count_r=0;
- U8 str[5]={"RS232"};
- U16 U16temp1,U16temp2;
- SendData(U8 *a)
- {
- outdata[0] = a[0];
- outdata[1] = a[1];
- outdata[2] = a[2];
- outdata[3] = a[3];
- outdata[4] = a[4];
- count = 1;
- SBUF=outdata[0];
- }
- void Delay(U16 j)
- { U8 i;
- for(;j>0;j--)
- {
- for(i=0;i<27;i++);
- }
- }
- void Delay_10us(void)
- {
- U8 i;
- i--;
- i--;
- i--;
- i--;
- i--;
- i--;
- }
- void COM(void)
- U8 i;
- for(i=0;i<8;i++)
- U8FLAG=2;
- while((!P2_0)&&U8FLAG++);
- Delay_10us();
- Delay_10us();
- Delay_10us();
- U8temp=0;
- if(P2_0)U8temp=1;
- U8FLAG=2;
- while((P2_0)&&U8FLAG++);
-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 if(U8FLAG==1)break;
-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 U8comdata<<=1;
- U8comdata|=U8temp; //0
- }//rof
-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 Delay();, Delay_10us();,COM();
- //--------------------------------
- void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 P2_0=0;
- Delay(180);
- P2_0=1;
-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 Delay_10us();
- Delay_10us();
- Delay_10us();
- Delay_10us();
-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 P2_0=1;
-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 if(!P2_0) //T !
- U8FLAG=2;
-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 while((!P2_0)&&U8FLAG++);
- U8FLAG=2;
-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 while((P2_0)&&U8FLAG++);
- //数据接收状态
- COM();
-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 COM();
-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 COM();
-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 COM();
-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 COM();
-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 P2_0=1;
- //数据校验
-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 }//fi
- }//fi
- //----------------------------------------------
- //main()功能描述: AT89C51 11.0592MHz 串口发
- //送温湿度数据,波特率 9600
- //----------------------------------------------
- void main()
- {
- //uchar str[6]={"RS232"};
- /* 系统初始化 */
- TMOD = 0x20;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 TH1 = 253; // 设置初值
- TL1 = 253;
- TR1 = 1; // 开始计时
- SCON = 0x50; //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bps,允许接收
- ES = 1;
- EA = 1; // 打开所以中断
- TI = 0;
- RI = 0;
-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 Delay(10); //延时100US(12M晶振)
- while(1)
- {
- //------------------------
- //调用温湿度读取子程序
- RH();
- //串口显示程序
- //--------------------------
- str[0]=U8RH_data_H;
- str[1]=U8RH_data_L;
- str[2]=U8T_data_H;
- str[3]=U8T_data_L;
- str[4]=U8checkdata;
-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 //读取模块数据周期不宜小于 2S
- Delay(20000);
- }//elihw
- }// main
- void RSINTR() interrupt 4 using 2
- U8 InPut3;
- if(TI==1) //发送中断
- TI=0;
- if(count!=5) //发送完5位数据
- {
- SBUF= outdata[count];
- count++;
- }
- }
- if(RI==1) //接收中断
- {
- InPut3=SBUF;
- indata[count_r]=InPut3;
- count_r++;
- RI=0;
- if (count_r==5)//接收完4位数据
- //数据接收完毕处理。
- count_r=0;
- str[0]=indata[0];
- str[1]=indata[1];
- str[2]=indata[2];
- str[3]=indata[3];
- str[4]=indata[4];
- P0=0;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