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各位帮忙看一下怎么一直在检测单片机,谢谢!!

楼主:
我是新手,请各位帮忙看一下怎么一直在检测单片机,谢谢!!

我是新手请各位帮忙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一直在检测单片机

我是新手请各位帮忙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一直在检测单片机

网友A(2018-10-31):
你这个问题不好搞,给的信息太少,我怎么知道为什么它一直在检测。
猜一猜:
第一:用STC-ISP下载软件,必须要“冷启动”才行,就是说,在你点了下载后,要单片机是关闭了电源,再上电才行的,你是这样做的吗?我不知道嘛。
第二:这个下载程序,只能对STC单片机使用,你是用的STC的吗?我不知道。
第三:单片机型号选择对了吗?我不知道。
第四:就当你前面的几条都做对了,甚至串口转USB也没问题,那么,你的那根数据线有问题没?(看到你选的单片机型号是STC89C52,可能和我的板子一样,所以要提醒一下这根线害人的事儿,我就被坑过,换根线就好了)。
所以,这类问题,不是一张截图可以看出来的。你得说说你的使用环境,操作过程什么的。论坛中的朋友,不是站在你身边的老师,有些问题是看不到的。

网友B:
在烧录的时候,他显示检测单片机,你把单片机上的复位键按两下就好了

网友C:
谢谢,各位的回复,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