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9833+51单片机DDS信号发生器的设计(含源码+PCB+仿真)高精度频率

楼主(2018-10-31):
DDS信号发生器硬件电路主要包括:主控电路、DA9833模块电路、独立按键、液晶显示等。

     本方案选择了AD9833(AD9833数据手册)作为核心芯片,并与单片机STC89C52(STC89C52数据手册)结合,设计一款简易的高精度频率信号发生器,具有体积小功耗低等优点。AD9833是AD公司生产的一款采用DDS技术、低功耗、可编程波形发生器。
     可产生正弦波,三角波,方波三种波形,正弦波0~4MHz,三角波0~3MHz,方波0~2MHz;任意调节幅度范围0~15V;

proteus仿真图

proteus仿真图

电路原理图如下:

AD原理图

AD原理图

Altium Designer画的DDS信号发生器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幅度的放大电路: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s1num,shape,num,a,b,c,d,e,f,h,boxing;
ulong Freq,g;
uint Config_Data[8];

uchar code table1[]="波形选择 :  SIN ";
uchar code table2[]="波形频率 :      ";
uchar code table3[]="0 0 0 0 0 0 0 HZ";
uchar code table4[]="DDS 信号发生器  ";

sbit rs=P2^7;                   //12864液晶端口的定义
sbit rw=P2^6;
sbit ep=P2^5;
sbit lcd_psb=P2^4;

sbit  FSYNC=P1^4;           //AD9833端口的定义
sbit  SCLK =P1^3;
sbit  SDATA=P1^2;

sbit s1=P2^0;          //光标键
sbit s2=P2^1;          //上调键
sbit s3=P2^2;          //下调键

void  Wave_Generate(ulong,uchar);            //波形的频率和波形的选择
void AD9833_Send_Word(uint);           //AD9833的数据接收函数
void delay(uint);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lcd_cmd(uchar cmd)          //12864写入的指令
{
    rs=0;
        rw=0;
        ep=0;
        P0=cmd;
        delay(5);
        ep=1;
        delay(5);
        ep=0;
}

void lcd_dat(uchar dat)          //12864写入的数据
{
    rs=1;
        rw=0;
        ep=0;
        P0=dat;
        delay(5);
        ep=1;
        delay(5);
        ep=0;
}

void lcd_init()                 //12864液晶的初始化
{

        lcd_psb=1;
        delay(5);

        lcd_cmd(0x34);
        delay(5);
        lcd_cmd(0x30);
        delay(5);
        lcd_cmd(0x0c);
        delay(5);
        lcd_cmd(0x01);
        delay(5);

}

void display()
{
            uint i;
                lcd_cmd(0x80);            //第一行显示
                while(table1[i]!='\0')
                {
                         lcd_dat(table1[i]);
                         i++;
                }

                i=0;
                lcd_cmd(0x90);                //第二行显示
                while(table2[i]!='\0')
                {
                         lcd_dat(table2[i]);
                         i++;
                }

                i=0;
                lcd_cmd(0x88);                //第三行显示
                while(table3[i]!='\0')
                {
                         lcd_dat(table3[i]);
                         i++;
                }

                i=0;
                lcd_cmd(0x98);                //第四行显示
                while(table4[i]!='\0')
                {
                         lcd_dat(table4[i]);
                         i++;
                }

}

void input_freq()    //矩形键盘扫描函数
{
        if(s1==0)                    //光标键
        {
            delay(5);
                if(s1==0)
                {
                        s1num++;
                            while(!s1);
                                lcd_cmd(0x0f);
                                 if(s1num==1)
                                {
                                     lcd_cmd(0x80+7);
                                }
                                if(s1num==2)
                                {
                                     lcd_cmd(0x88+6);
                                }
                                if(s1num==3)
                                {
                                     lcd_cmd(0x88+5);
                                }
                                if(s1num==4)
                                {
                                     lcd_cmd(0x88+4);
                                }
                                if(s1num==5)
                                {
                                     lcd_cmd(0x88+3);
                                }
                                if(s1num==6)
                                {
                                     lcd_cmd(0x88+2);
                                }
                                if(s1num==7)
                                {
                                     lcd_cmd(0x88+1);
                                }
                                if(s1num==8)
                                {
                                     lcd_cmd(0x88+0);
                                }
                                if(s1num==9)
                                {
                                     s1num=0;
                                     lcd_cmd(0x0c);
                                         g=a+10*b+100*c+1000*d+10000*e+100000*f+1000000*h;
                                         Freq=g;
                                         boxing=shape;
                                         Wave_Generate(Freq,boxing);
                                }
                }
        }
        if(s1num!=0)             //上调键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if(s1num==1)
                                {
                                     shape++;
                                         if(shape==3)
                                                shape=0;
                                         lcd_cmd(0x80+6);
                                         switch(shape)
                                           {

                                             case 0:
                                                         lcd_dat('S');          //按0为正弦波
                                                                 delay(5);
                                                                 lcd_dat('I');
                                                                 delay(5);
                                                                 lcd_dat('N');
                                                                 delay(5);
                                                     break;
                                             case 1:
                                                         lcd_dat('T');          //按1为三角波
                                                                 delay(5);
                                                                 lcd_dat('R');
                                                                 delay(5);
                                                                 lcd_dat('I');
                                                                 delay(5);
                                                     break;
                                             case 2:
                                                         lcd_dat('D');           //按2为方波
                                                                 delay(5);
                                                                 lcd_dat('A');
                                                                 delay(5);
                                                                 lcd_dat('C');
                                                                 delay(5);
                                                     break;
                                         }
                                }
                                if(s1num==2)
                                {
                                     a++;
                                         if(a==10)
                                               a=0;
                                         lcd_cmd(0x88+6);
                                         lcd_dat(0x30+a);
                                }
                            if(s1num==3)
                                {
                                     b++;
                                         if(b==10)
                                               b=0;
                                         lcd_cmd(0x88+5);
                                         lcd_dat(0x30+b);
                                }
                                if(s1num==4)
                                {
                                     c++;
                                         if(c==10)
                                               c=0;
                                         lcd_cmd(0x88+4);
                                         lcd_dat(0x30+c);
                                }
                                if(s1num==5)
                                {
                                     d++;
                                         if(d==10)
                                               d=0;
                                         lcd_cmd(0x88+3);
                                         lcd_dat(0x30+d);
                                }
                                if(s1num==6)
                                {
                                     e++;
                                         if(e==10)
                                               e=0;
                                         lcd_cmd(0x88+2);
                                         lcd_dat(0x30+e);
                                }
                                if(s1num==7)
                                {
                                     f++;
                                         if(f==10)
                                               f=0;
                                         lcd_cmd(0x88+1);
                                         lcd_dat(0x30+f);
                                }
                                if(s1num==8)
                                {
                                     h++;
                                         if(h==10)
                                               h=0;
                                         lcd_cmd(0x88+0);
                                         lcd_dat(0x30+h);
                                }

                        }

                }

        }
        if(s1num!=0)
        {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if(s1num==1)
                                 {
                                           shape--;
                                          if(shape==-1)
                                               shape=2;
                                          lcd_cmd(0x80+6);
                                          switch(shape)
                                            {

                                             case 0:
                                                         lcd_dat('S');          //按0为正弦波
                                                                 delay(5);
                                                                 lcd_dat('I');
                                                                 delay(5);
                                                                 lcd_dat('N');
                                                                 delay(5);
                                                     break;
                                             case 1:
                                                         lcd_dat('T');          //按1为三角波
                                                                 delay(5);
                                                                 lcd_dat('R');
                                                                 delay(5);
                                                                 lcd_dat('I');
                                                                 delay(5);
                                                     break;
                                             case 2:
                                                         lcd_dat('D');           //按2为方波
                                                                 delay(5);
                                                                 lcd_dat('A');
                                                                 delay(5);
                                                                 lcd_dat('C');
                                                                 delay(5);
                                                     break;
                                          }
                                 }
                                 if(s1num==2)
                                 {
                                     a--;
                                         if(a==-1)
                                               a=9;
                                         lcd_cmd(0x88+6);
                                         lcd_dat(0x30+a);
                                 }
                                  if(s1num==3)
                                {
                                     b--;
                                         if(b==-1)
                                               b=9;
                                         lcd_cmd(0x88+5);
                                         lcd_dat(0x30+b);
                                }
                                if(s1num==4)
                                {
                                     c--;
                                         if(c==-1)
                                               c=9;
                                         lcd_cmd(0x88+4);
                                         lcd_dat(0x30+c);
                                }
                                if(s1num==5)
                                {
                                     d--;
                                         if(d==-1)
                                               d=9;
                                         lcd_cmd(0x88+3);
                                         lcd_dat(0x30+d);
                                }
                                if(s1num==6)
                                {
                                     e--;
                                         if(e==-1)
                                               e=9;
                                         lcd_cmd(0x88+2);
                                         lcd_dat(0x30+e);
                                }
                                if(s1num==7)
                                {
                                     f--;
                                         if(f==-1)
                                               f=9;
                                         lcd_cmd(0x88+1);
                                         lcd_dat(0x30+f);
                                }
                                if(s1num==8)
                                {
                                     h--;
                                         if(h==-1)
                                               h=9;
                                         lcd_cmd(0x88+0);
                                         lcd_dat(0x30+h);
                                }
                         }

                }

        }

}

void main()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delay(10000);

                lcd_init();
                display();
                FSYNC=1;
                  SCLK=0;
                delay(5);
                Wave_Generate(1000,0);
                while(1)
                {
                      input_freq();
                }

}

void AD9833_Send_Word(uint Data_In)

{

                   uchar i;
                   SCLK=1;
                   FSYNC=0;
                   for(i=0;i<16;i++)

                   {

                             SCLK=1;
                             SDATA=(bit)((Data_In & 0x8000)>>15);
                             SCLK=0;
                             Data_In=Data_In<<1;

                   }
                   FSYNC=1;
                   SCLK=0;

}

void  Wave_Generate(ulong Freq,uchar shape)
{

                   ulong temp;
                   uchar k;
                   if(Freq>12000000) Freq=12000000;
                   switch(shape)
                   {

                     case 0:
                                 Config_Data[0]=0x2108;           //按0为正弦波
                             Config_Data[7]=0x2008;
                             break;
                     case 1:
                                 Config_Data[0]=0x210A;           //按1为三角波
                             Config_Data[7]=0x200A;
                             break;
                     case 2:
                                 Config_Data[0]=0x2128;           //按2为方波
                             Config_Data[7]=0x2028;
                             break;
                     default:
                                 Config_Data[0]=0x2108;
                             Config_Data[7]=0x2008;

                   }

                   temp=Freq*10.73;          //temp=Freq*(0x10000000/20000000);
                   Config_Data[1]=temp&0x00003fff;
                   Config_Data[3]=Config_Data[1];
                   Config_Data[2]=(temp&0x0fffc000)>>14;
                   Config_Data[4]=Config_Data[2];

                   Config_Data[1]=Config_Data[1]|0x4000;
                   Config_Data[2]=Config_Data[2]|0x4000;
                   Config_Data[3]=Config_Data[3]|0x8000;
                   Config_Data[4]=Config_Data[4]|0x8000;
                   Config_Data[5]=0xC000;
                   Config_Data[6]=0xE000;

                   for(k=0;k<8;k++)
                  {
                  AD9833_Send_Word(Config_Data[k]);
                  }

}

网友A(2019-05-13):
楼上运行成功吗

网友B(2019-10-06):
op07带宽才500KHZ,接近和超过500KHZ时波形失真衰减严重,根本做不到1M以上,用高速运放可以。

网友C:
这款程序非常不错

网友D(2019-12-29):
为什么我的源码用不了显示没有权限呢 楼主

网友E:
我打不开PCB

网友F(2020-02-05):
有人做成功了吗?感觉它那个pcb不对lcd12864少了个焊盘,周围为啥要打一堆叉

网友G(2022-01-09):
ad9833和dac0832,到底哪个?

网友H(2022-07-31):
这个资料不错,谢谢分享,但还是有一些地方不够清楚:
1,仿真的和资料里的不是同一套电路;
2,预留了7个PIN的9833模块接口,却没说是哪种模块,按照原理图理解应是自带有幅值调节电位器的那种。
3,OP07只能对1MHz以下的信号进行运放,这个最好说一下,毕竟9833产生的信号大概能跑到8M呢。

网友I(2023-04-01):
你好,我根据电路图进行了打板,但是烧录时12864无显示,请问是有什么位置可能不对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资料不错,谢谢分享,但还是有一些地方不够清楚:
1,仿真的和资料里的不是同一套电路;
2,预留了7 ...

能指导一下为什么电源接通了而不能显示

网友J(2023-06-12):
可调节频率吗

网友K:
有人做成功了吗

网友L:
感谢分享,我就是冲着代码来学习的!

网友M:
感谢分享,请问代码要在哪个软件上写

网友N(2023-08-12):
这个很不错,有时间做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O(2024-06-30):
没仔细看,这个仿真是DA0832,频率比较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