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测试技术需求分析

楼主(2018-10-31):
1.电子线路板测试要求
1.1电源板测试
1.    PC输入信号(即计算机检测信号):
   (1)模拟电压信号:
      a.电源:3个测试点
            电压分别为:24V(允差±2%)
          5V(允差±3%)
          5V (Vref)(允差±5%)
b.模拟电压:5个测试点,测试点13、15、16、17、18
   (2)检测波形:
a.    检测PWM调制的三角波波形,并显示幅值和频率(3V±5%,25KHz±10%),测试点12;
b.    检测MOS管触发波形,并显示幅值、频率(24V±5%,25KHz±10%)和占空比测试点11;
c.    检测电磁铁线圈电压(测试点6)、电流波形(测试点14);(吸合电流400mA(CB1-12)、
d.    450mA(CB1-32)、550mA(CB1-63),时间为80ms,保持电流105mA(CB1-12)、90mA(CB1-32)、
e.    80mA(CB1-63),电流允差±5%,时间允差±5%)(检测装置内部需安装12A的动力底座)
f.    检测脱扣器脱扣电压波形(脱扣接口T+、T-端接10K电阻,测该电阻两端波形即可)(幅值
g.    24V,脉冲宽度为3.5ms(2.5~3.5ms),电压允差±10%);
    2.PC输出信号
1.    计算机输出电磁铁控制信号(测试点7),低电平有效(参考:5V地),装置应能检测到电磁
2.    铁电压、电流波形,并符合判据条件;
3.    计算机输出脱扣器控制信号(测试点10),3.5ms低电平脉冲(参考:5V地),装置应能检测
4.    脱扣器脱扣电压波形,并符合判据条件;
注:注意各电源的参考地,24V的参考地与交流电源不隔离。
注:测试点详细内容见附表一

1.2 控制板测试
   1. PC输入信号(即计算机检测信号):
(1)模拟电压信号:
a.    电流采样电路:9个测试点(测试点5~7,9~14,电压范围:0~4.096V)                        小量程输出电压有效值(测试点9、11、13)=输入负载电压(测试点5、6、7)*16±3%;  大量程输出电压有效值(测试点10、12、14)=输入电压有效值(测试点5、6、7)±3%;
b.    电源:4个测试点
             电压分别为:5V(允差±3%)(测试点1)
           2.048V(允差±0.2%)(测试点3)
           4.096V(允差±0.4%)(测试点4)
           2.048V(允差±0.2%)(测试点8:互感器负载电压基准电压)
c.    热容电压检测:2个测试点(测试点22、23,电压范围:0~4.096V),测试点22
        与 23的电压应相等(允差±2%),测试点21为低电平时,测试点22与23的电压应同步逐步下降;
(2) 脉冲数字量:3个测试点(测试点15~17,捕捉并显示脉冲波形)
(3)电平信号:2个(脱扣信号19、电磁铁控制信号18),电磁铁控制信号有效 时,应
能通过电源板1检测到电磁铁线圈电流波形,并符合其判据条件;脱扣信号有效时,
应能通过电源板1检测到脱扣电压波形,并符合其判据条件;
2.PC输出信号:电平信号:4个
        2个测试点(20、21),计算机能控制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高电平有效;
        2个测试点(脱扣信号19、电磁铁控制信号18),电磁铁控制信号有效 时,应能
通过电源板1检测到电磁铁线圈电流波形,并符合其判据条件;脱扣信号有效时,
应能通过电源板1检测到脱扣电压波形,并符合其判据条件;
3.按键操作应正常(接上薄膜开关)
       通过相应按键的操作能观察到液晶显示内容的变化。
2.    4. 液晶显示应正常(接上液晶显示模块)
设备要求:计算机显示屏上能显示采集到的模拟电压值,并显示是否合格;
     计算机显示屏上能显示检测到的数字信号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计算机显示屏上能显示捕捉到的脉冲波形。
注:1.测试点详细内容见附表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