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SK调制的设计思路?

楼主:
STM32做一个fsk调制系统,如果想要从电脑中接收数据,然后进行fsk调制,再发送出去,STM内部程序应该分为哪几个部分

网友A(2023-02-27):
小白同问   急需

网友B:
载波频率多少?调制波频率多少?

网友C:
最简单的FSK调制就是,单片机可以生成甲乙两种频率,“1”用甲频率,“0”用乙频率,根据代码连续发不同频率,

网友D:
我给你来个方框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