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郭天祥新概念单片机独立键盘函数变量

楼主(2018-10-31):
关于郭天祥新概念独立键盘;
        第四章:键盘原理及应用实现,【例4.1.1】中: “display()“”函数,在主函数中“display(num);”变量为“num”;而在子函数中定义变量为“numdis”;这样写法原理是什么;希望有大神帮我解释一下,初学者一名,谢谢!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void delayms(uint);
uchar num0,num;

void display(uchar numdis)
{
        uchar shi,ge;
        shi=numdis/10;
        ge=numdis%10;

        duan=1;
        P0=table[shi];
        duan=0;

        P0=0xff;

        wei=1;
        P0=0xfe;
        wei=0;
        delayms(5);

        duan=1;
        P0=table[ge];
        duan=0;

        P0=0xff;

        wei=1;
        P0=0xfd;
        wei=0;
        delayms(5);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num++;
                        if(num==60)
                                num=0;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if(num==0)
                                num=60;
                         num--;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ms(10);
                if(key3==0)
                {
                        num=0;
                        while(!key3);
                }
        }
        if(key4==0)
        {
                delayms(10);
                if(key4==0)
        {
                        while(!key4);
                        TR0=~TR0;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display(num);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0++;
        if(num0==20)
        {
                num0=0;
                num++;
                if(num==60)
                        num=0;
        }
}

网友A:
子函数void display(uchar numdis)的括号内定义了一个8位无符号字符型形式参数numdis,numdis在此时没有实际数值。在调用这个子函数时需要把这个形式参数赋值为实际参数,相当于numdis=num。display(num);这时就把num的值导入display函数中运算。

网友B:
实参与形参的区别。num是具体的数据要占内存。这个百度实参与形参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子函数void display(uchar numdis)的括号内定义了一个8位无符号字符型形式参数numdis,numdis在此时没有实 ...

谢谢大神!大体明白了,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参与形参的区别。num是具体的数据要占内存。这个百度实参与形参你就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