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tmega8的教程,我学的是德语版看不懂,用的不是c!可以有偿

楼主(2018-10-31):
我学的是德语版的教材但是看不太懂,有没有大佬懂的,救救我,我们用的不是C语言,用的是图片里的

楼主:
用的软件是myavrworkpad

网友A:
M8的汇编指令有131条吧,在这个论坛里面有可能没人能帮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的汇编指令有131条吧,在这个论坛里面有可能没人能帮你了

能告诉我这零基础要学会哪些基本的吗。。。。。我连入门都入不进去,之前学了一点模拟电子技术,C语言也学过,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学这门课,所有的汇编指令我都找到了,拜托了,谢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告诉我这零基础要学会哪些基本的吗。。。。。我连入门都入不进去,之前学了一点模拟电子技术,C语言也 ...

M8,用汇编学太慢啦,你学过C就用C吧,上手很快的。用汇编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我觉得入门不考虑。而且8位单片机里面M8已经很强大了。如果你对模电,数电都没有实践经验的话,就先买一块便宜的核心板吧,就是没有多余的外设,只有最小系统的那种板子,十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主要是便宜)。
1.先看手册时钟部分,AVR的时钟是靠下载软件设置的,但是你必须懂他的原理,自己要会设置,不然有可能芯片时钟故障。(这部分也叫做熔丝设置)
2.看手册IO口部分,这部分很简单,只是有读-修改-写的问题要注意
3.看手册定时器部分,先学习最简单的一个定时器的最简单的模式
4.以上的内容都会了之后,你就可以把M8当普通的51用。同时不会因为手册内容太多而丧失信心
5.接下来你如果已经可以写一个小程序,但又没把握。那么你可以安装proteus仿真软件,里面有M8可以帮你仿真程序。当你仿真成功的时候,恭喜你已经打开了M8的门了!!!不难吧!!!!!
至于硬件电路,你可以先自己先搭一些低压的小电路,循序渐进。原理计算都要搞懂,慢慢的就回了,这个没有捷径

网友B:
我给你来个试试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616/115972214.shtm

网友C:
AVR的指令131条,常用的不会到30条的,不管是什么单片机,汇编指令常用的都有20条左右,但你却都得学完,就像论坛里最火的51也是一样,常用的指令也就是十来条,它却告诉完整的指令集有255条,留一条备用,要不然就就是256条了.
进入正题:你可以直接用C,中文版的资料多了去了,只要是你能用C来写AVR,这本书也就没用了,除非你这是在考试,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AVR的C编译器的效率几乎和它的汇编一样的了,如果不是精确到一个时钟的话,完全没有必要用AVR的汇编.
如果是一定要用汇编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先学51的汇编吧,不管现在流行什么样的单片机,学校里大多都是用51作为入门的,并不是STC做得有多好,而是51不管是从硬件,指令,甚至是引脚上,都是很适合入门的.
先学51汇编,这个用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但如果你会了51的汇编,半个月就可以用AVR写个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VR的指令131条,常用的不会到30条的,不管是什么单片机,汇编指令常用的都有20条左右,但你却都得学完,就像论 ...

谢谢大佬,我是要准备考试。。。。一共上9天课就要考试的。。。。。要求是用汇编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用汇编学太慢啦,你学过C就用C吧,上手很快的。用汇编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我觉得入门不考虑。而且8 ...

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D:
买个M8开发板,最便宜的,用汇编从点亮一个灯开始,收获会很大的,这玩意实践才能学好。

网友E:
哈哈~~用bascom-avr吧。立马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来个试试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