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0口当做输入端时可以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8-10-31):
(无正文)

网友A:
得看什么单片机,51的单片机就必须上拉,ST32的就不用,另外还得看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要看你做什么输入,如果是按键,完全可以

做ad输入呢

网友C:
可以,不论输入输出都要加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要看你做什么输入,如果是按键,完全可以

做ad的输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接上拉,但是看你是上拉多少伏的电压

5v的可以吗

网友E:
可以接上拉。做输入端接10K上拉电阻可以。

网友B:
具体要看你做什么输入,如果是按键,完全可以

网友F:
可以的而且必须拉上
如果电平用OC(集电极开路,TTL)或OD(漏极开路,COMS)输出,那么不用上拉电阻是不能工作的, 这个很容易理解,管子没有电源就不能输出高电平了
果输出电流比较大,输出的电平就会降低(电路中已经有了一个上拉电阻,但是电阻太大,压降太高),就可以用上拉电阻提供电流分量, 把电平“拉高”。(就是并一个电阻在IC内部的上拉电阻上, 让它的压降小一点)。当然管子按需要该工作在线性范围的上拉电阻不能太小。当然也会用这个方式来实现门电路电平的匹配。
需要注意的是,上拉电阻太大会引起输出电平的延迟。(RC延时)
一般CMOS门电路输出不能给它悬空,都是接上拉电阻设定成高电平。

网友F:
#可以的而且还必须接上拉电阻如果电平用OC(集电极开路,TTL)或OD(漏极开路,COMS)输出,那么不用上拉电阻是不能工作的, 这个很容易理解,管子没有电源就不能输出高电平了#

网友G:
需要接上拉,不接处于高阻态

网友H:
P0口内部无上拉电阻,作为输入和输出都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D:
可以接上拉,但是看你是上拉多少伏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