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输入单片机的程序?让他运作起来
#

楼主(2018-10-31):
怎么将C语言编好的程序输入到单片机里面,让他运作起来
比如说计数这个功能,在visual2010里面敲完代码后,怎么就能把它输入到单片机里面运作起来

还有就是单片机电路上面的线该怎么接,我用的是MC9S12XS128MAA的电路板。商家把图纸给发过来了,但是还是不清楚怎么接线路

网友A:
你好。
我把程序烧录到单片机里面的方法是:
1.在keil里面编译好源程序
2.编译通过后,在keil中生成hex文件,并保存。
3.在淘宝上买一个程序烧录器,店家会提供相匹配的软件,我不记得这个软件具体叫啥了,但是要用先安装这个软件,才能顺利的用下载器把程序下载下来。不过这个软件只需下载并安装在电脑上即可,之后就不会对它进行操作。
4.把下载器与单片机相连,店家一般会提供下载器连接单片机的方法。
5.把下载器的USB接口那一端插入电脑的USB接口那一端
6.在电脑上打开STC软件,在其中找到下载器对应的名称,并选中。
7.在STC中导入刚才的hex文件,然后点击开始烧录按钮
7.打开单片机的电源开关,此时程序变开始烧录了。
8.烧录成功后。STC会提示烧录成功,此时把下载器从电脑和单片机上拔掉,再连接你自己设计的电路即可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A:
可以先在keil里面编译,并生成hex文件。然后用程序下载器把程序下载到实物的单片机里面。下载时把下载器插在电脑的USB接口上,然后打开STC软件,在里面找到你那个下载器的名称并选中,然后在STC中导入刚才在keil里面生成的hex文件,最后点击STC中那个开始烧录的按钮,程序就可以被烧录进单片机里了。不过使用STC的话,可能需要先下载一个驱动器。我当时是这样的,不同的电脑也许会有差别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你好。 我把程序烧录到单片机里面的方法是: 1.在keil里面编译好源程序 2.编译通过后,在keil中生成hex文件,并保存。 3.在淘宝上买一个程序烧录器,可以网上自行下载STC-ISP,不需要安装,把下载器连好把程序下载下来(下载器RXD接单片机TXD,下载器TXD接RXD,GND对接,VCC提示上电时,上电即可下载) 4.把下载器与单片机相连,店家一般会提供下载器连接单片机的方法。 5.把下载器的USB接口那一端插入电脑的USB接口那一端 6.在电脑上打开STC软件,在其中找到下载器对应的名称,并选中。 7.在STC中导入刚才的hex文件,然后点击开始烧录按钮 7.打开单片机的电源开关,此时程序变开始烧录了。 8.烧录成功后。STC会提示烧录成功,此时把下载器从电脑和单片机上拔掉,再连接你自己设计的电路即可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你需要下载一个把你写的程序烧进单片机的软件,烧进去之后就能用了

网友D:
可以下载烧录软件,进行下载,百度一下,网上会有的,也可以加一些QQ群

网友A:
先用keil编译好源程序,然后在keil里面生成hex文件。如果需要仿真的话,就在protuse里面画好原理图,然后将hex文件导入uyuanlit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此系统MC9S12XS128MAA编程需要专用飞思卡尔软件,烧录(程序输入到单片机)使用usb转串口CH340T即可。

您能给我个飞思卡尔软件下载的链接吗

网友G:
让商家提供下载软件,通过下载线接到板子的下载口,把程序烧进去。单片机应该用keil软件编译。

网友H:
你找商家吧,你花了钱,肯定找他解决。

网友F:
此系统MC9S12XS128MAA编程需要专用飞思卡尔软件,烧录(程序输入到单片机)使用usb转串口CH340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