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STC51单片机按键控制LED灯移位程序谢谢!!!

楼主(2018-10-31):
求一STC51单片机按键控制LED灯移位程序谢谢!!!

网友A:
#include <reg51.h>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unsigned char i,j;
        while(n--){
                i = 2;
                j = 199;
                do{
                        while (--j);
                } while (--i);
        }
}

//假设P2连接8颗LED,共地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a, i;

        while(1){
                //从右往左,逐个亮
                a=1; i=0;
                do{
                        P2=a;
                        a<<=1;
                        delayMS(400);        //延时400ms
                }while(++i<8);

                for(i=0; i<2; i++){ //闪2下
                        P2=0xff; //全亮
                        delayMS(700);
                        P2=0x00; //全灭
                        delayMS(700);
                }

                //从左往右,逐个亮
                a=0x80; i=0;
                do{
                        P2=a;
                        a>>=1;
                        delayMS(400);        //延时400ms
                }while(++i<8);

                for(i=0; i<2; i++){//闪2下
                        P2=0xff; //全亮
                        delayMS(700);
                        P2=0x00; //全灭
                        delayMS(700);
                }
        }
}

网友B: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scan_key();
void proc_key(unsigned char key_v);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sbit        K1 = P0^0;        //??????K1
sbit        K2 = P0^1;        //??????K2
main()
{
        unsigned char key_s,key_v;
        key_v = 0x03;
        P2 = 0xfe;
        while(1)
        {
                key_s = scan_key();
                if(key_s != key_v)
                {
                        delayms(10);
                        key_s = scan_key();
                        if(key_s != key_v)
                        {
                                key_v = key_s;
                                proc_key(key_v);
                        }
                }
        }
}
unsigned char scan_key()
{
        unsigned char key_s;
        key_s = 0x00;
        key_s |= K2;
        key_s <<= 1;
        key_s |= K1;
        return key_s;
}
void proc_key(unsigned char key_v)
{
        if((key_v & 0x01) == 0)
        {
                P2 = _cror_(P2,1);
        }
        else if((key_v & 0x02) == 0)
        {
                P2 = _crol_(P2, 1);
        }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include
unsigned char scan_key();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