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如何与PC连接

楼主:
我想将单片机AT89C55WD里的信息传到PC上去。根据USB转换模块端点标注字母提示与单片机AT89C55WD的相应引脚焊接好后,将USB串口插上了PC,但是PC要么没有反应,要么显示一下有新硬件就消失图标,根本就没有什么数据传出。期间USB模块的红灯一直是亮的,操作单片机指令时,USB模块的蓝灯闪动,但就是PC上什么都没有显示。求教哪位大神能指导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此问题,谢谢!

网友A(2018-10-31):
请教:你的PC机上,用什么程序进行收发的?
         你的单片机上又是用什么程序进行收发的?

网友B:
一般USB设备需要安装驱动的.

断开与单片机的连接,插上USB设备看能不能正确安装驱动.

网友C:
如果用USB转串口线是要装驱动的,装完驱动再试。

网友D:
要用到串口助手吧。????

网友E:
你用USB转串口线连接PC。
1.安装相关驱动
2.你的板子上是否下载有串口收发的程序
3.你需要一个串口调试助手(参数设置,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端口)

网友F:
一般都是用USB串口线连接PC,第二步安装相关驱动基本上就完成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用USB转串口线连接PC。
1.安装相关驱动
2.你的板子上是否下载有串口收发的程序

谢谢大神!现在将单片机与PC连上后就是如图这么个情况。
我将波特率改成9800,发送一个字符后,在保存区有回相应信息,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将单片机里原有的信息到出到PC上,请能指导一下该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是用USB串口线连接PC,第二步安装相关驱动基本上就完成了

谢谢大神!现在将单片机与PC连接后就是这么个情况。 如何将单片机里的信息导出到PC上,请大神能不惜赐教为谢!

网友H:
USB设备需要安装驱动的.

网友I:
1、检查驱动是否正常安装,正常后,在电脑端找对对应的串口号;
2、电脑端设置通信参数一定要和单片机的通信参数一致。

网友J:
谢谢分享,期待高手们的解惑。

网友K:
硬件没有问题后,安装相关驱动,编写串口程序,设置波特率,用串口助手软件即可

网友L:
只有hid才可以免驱链接pc的...

网友M:
串口助手

网友N:
一条杜班线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