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i/o口的驱动不足?

楼主(2018-10-31):
拿万用表测了电压电流
发现电压电流都是5v  3mA
但I/O接的发光二极管
跟直接接在5v直流电源的发光二极管亮度不一样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么测单片机IO口的电流的,单片机的输出电流和输入电流(灌电流)是不一样的哦,往往灌电流较大一些,所以通常LED都是负极接在单片机的IO口上。

网友B:
当然不一样啊,IO输出电流能力有限制 , 你如果直接5V又没有挂电阻,小心会烧毁

网友C:
从你的提问来看,你对电子技术和单片机的认知很肤浅,建议你打基础,学理论,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网友D:
这个,看看基础书里的"全电路欧姆定律章节"能找到答案.

网友E:
电流太小,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F:
那肯定啊,不同单片机的IO口输出电流能力都是不一样,这个具体要看你使用单片机的datasheet。也可以使用三极管或者mos管驱动,提高续流能力

网友G:
用倒灌电流试试了

网友H:
首先你要说明你是用什么单片机,比如51是P0口是要加上啦电阻的,因为她本省没有上啦电阻一直是输出状态为高阻态 其他口不用

网友I:
你去看看数电门电路原理一章,就知道输出低电平电流和高电平电流不一样了,低电平驱动能力要高于高电平驱动能力。

网友J:
设置推挽输出试试

网友J:
设置推挽输出试试啊,那是最大的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