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TDA7294的前级是不是要两级放大才够推

楼主(2018-10-31):
请教,推TDA7294的前级是不是要两级放大才够推出TDA7294的真正最大功率?我现在是一级,声音不够大呢

网友A:
这玩意我玩过,很坑爹,正负电源不是同时接上去也会放烟花.
其增益完全取决于两个电阻,设7脚和2脚之间连接的电阻为Rf,2脚出来接的电阻串个电容到地的那个为R
其增益为 A = (1+Rf/R)
想增大增益,加大7脚和2脚之间的电阻就行了.不过不要一下加太多,避免损坏喇叭.

网友B:
这是单片机问答呢!怎么问音响了呢?
TDA7294非常的垃圾,声场宽,胆味浓,人声靓,声音暖和........这些都是那些跟不时代的家电维修班毕业的所谓的"HI-FI"发烧友,为了给自己装X用的名词,你见过20块钱一个的电阻吗?1/4W哦.
扯远了,TDA7294很容易坏,它所说的保护电路一点实用性都没有,音质真的不不怎么的.改变增益就可以改变输出声音的大小了,前面不需要推动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我玩过,很坑爹,正负电源不是同时接上去也会放烟花.
其增益完全取决于两个电阻,设7脚和2脚之间 ...

哦,这样子啊,正负电源通常都是接好才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单片机问答呢!怎么问音响了呢?
TDA7294非常的垃圾,声场宽,胆味浓,人声靓,声音暖和........这些都是那 ...

我也觉得这音质还不如它自家的TDA7265,纳闷,那你推荐哪个功放芯片,当然功率最好和TDA7294要差不多的

网友C(2019-07-27):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我玩过,很坑爹,正负电源不是同时接上去也会放烟花.
其增益完全取决于两个电阻,设7脚和2脚之间 ...

我的功放是末端是TDA7294,9与10脚电压2.5V  两个供电是+-35 V,3脚输入0.1-0.7V,14脚没有输出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