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MCP3001多通道电压测量的程序源码和仿真原理图

楼主(2018-10-31):
一款51单片机芯片和MCP3001 ad转换器电路实现 8 路电压测量系统,并可以将显示的电压显示在液晶屏上。系统中 AD 测量芯片只用一片。8 电路电压输入采用模拟量开关进行切换。实验
8 个 led 灯代表模拟量输入通道状态。
S1 键,按下 S1 键,系统工作模式为手动切换通道进行测量,并且显示测量电压值。
并在液晶屏的右上角显示“M”字母,代表当前模式是手动模式。
S2 键,按下 S2 键,系统工作模式为自动切换通道进行测量,并且显示测量电压
值。并在液晶屏的右上角显示“A”字母,代表当前模式是手动模式。电压值显
示采用轮显方式,每个 5 秒钟切换一次显示。
S3 键,具体功能如下:
(A) 在手动模式下,没按下一次,切换一组显示画面。一共四组显示画面。
(B) 在自动模式下,此按键不起作用。

仿真图

仿真图

MCP3001的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 <lcd.h>
#include<intrins.h>
int *pp;
unsigned int Dist_temp;

char code int2charLCD[10]="0123456789";

sbit _4051_A = P1^5;
sbit _4051_B = P1^6;
sbit _4051_C = P1^7;

sbit CLK = P1^0;
sbit DO = P1^1;
sbit CS = P1^2;

sbit led1 = P3^7;
sbit led2 = P3^6;
sbit led3 = P3^5;
sbit led4 = P3^4;
sbit led5 = P3^3;
sbit led6 = P3^2;
sbit led7 = P3^1;
sbit led8 = P3^0;
sbit LED=P1^3;
sbit KEY_S1 = P2^3;
sbit KEY_S2 = P2^5;
sbit KEY_S3 = P2^7;

unsigned char sys_mode=0;//工作模式,0代表手动,1代表自动
unsigned char hand_mode_cnt=0;//手动模式下按键的计数,0-7代表通道CH1-CH8
unsigned char Time_cnt=0; //自动模式下时间计数
unsigned int  Auto_cnt=0;//自动模式状态切换
/**************************/
//函数声明
void sysinit();        //调用程序初始化函数
unsigned int Readad(void);
void Voltage_cal(void);
void disp();
void CD4051_CH_Select(unsigned char ch);
void key_scan(void);
void System_Voltage_disp(void);
void Manue_Voltage_disp(void);
void Auto_Voltage_disp(void);
/*****************************/
unsigned int ad_value = 0;
unsigned int ABC=0;
float disp_val = 0;

int Per;

void delay100u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0;i++)
                for(j=0;j<=5;j++);
}

void delay_ms(int num)
{
        int i,j;
        for(i=num;i>0;i--)
         for(j=1500;j>0;j--);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nsigned command)
{
        delay100us();
  rw=WRITE;        //0
  rs=COMMAND;//0
  enable=ENABLE; //1
  P0=command;
  delay100us();

  //chek_busyflag();
  enable=DISABLE;//0
  rw=1;
}

void write_LCD_DATA1(unsigned LCDDATA1)
{
        delay100us();
  rw=WRITE;//0
  rs=DATA1;//1
  enable=ENABLE;//1
  P0=LCDDATA1;
  delay100us();
  //chek_busyflag();
  enable=DISABLE;//0
  rw=1;

}

void init_LCD(void)
{
    write_LCD_command(TwoLine_8bit);      // 0x38 置功能:2行,5*7字符
    write_LCD_command(CURSOR_OFF);        // 0x0c 置显示开关:显示屏开,光标不出现不闪烁
    write_LCD_command(CURSOR_RIGHT);      // 0x06 置输入模式:地址加1   光标右移,显示屏不移动
        clear_LCD();
}

void init01_LCD(void)
{
    write_LCD_command(TwoLine_8bit);      // 0x38 置功能:2行,5*7字符
    write_LCD_command(CURSOR_OFF01);        // 0x0c 置显示开关:显示屏开,光标出现闪烁
    write_LCD_command(CURSOR_RIGHT);      // 0x06 置输入模式:地址加1   光标右移,显示屏不移动
}
void clear_LCD()
{
  write_LCD_command(CLEAR);                                //清除显示器
  write_LCD_command(CURSOR_HOME);                //光标回到左上角
}

void display_LCD_string(char *p)
{
  while(*p)
   {
     write_LCD_DATA1(*p);
         p++;
   }
}

void display_LCD_number(unsigned int number)
{
  unsigned char x,y,z;
  x=number/100;
  y=(number/10)%10;
  z=number%10;

  write_LCD_DATA1(int2charLCD[x]);
  write_LCD_DATA1('.');
  write_LCD_DATA1(int2charLCD[y]);
  write_LCD_DATA1(int2charLCD[z]);
}

void gotoxy(unsigned x,unsigned y)                //显示行选择
{
  if(x==1)
    write_LCD_command(GOTO_LINE_1+y);
  else
    write_LCD_command(GOTO_LINE_2+y);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LCD();

        while(1)
        {

                key_scan();
            System_Voltage_disp();

         }
}

/***********AD芯片读取函数************************/
unsigned int Readad(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mp;

        float Ux;
   tmp  = 0;
        CLK = 0;
        CS = 0;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for(i = 0; i < 10; i++)
        {

                CLK = 1;
                tmp = tmp << 1;
                if(DO == 1)
                {
                        tmp = tmp + 1;
                }
                CLK = 0;

        }
        CS = 1;
        CLK = 1;

        Ux = tmp;

        Ux = 100*(Ux * 5.0)/1024;/**********AD测量电压计算,计算电压值扩大100倍******************/

        return(Ux);

}

/*******选择模拟量通道*************/
void CD4051_CH_Select(unsigned char ch)
{
         switch(ch)
         {
                 case 0: _4051_A = 0;
                                _4051_B = 0;
                                _4051_C = 0;
                                //P3 = 0X80;
                                led1 = 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0;
                                break;

                 case 1: _4051_A = 1;
                                _4051_B = 0;
                                _4051_C = 0;
                                //P3 = 0X40;
                                led2 = 1;led1=led3=led4=led5=led6=led7=led8=0;
                                break;
                case 2: _4051_A = 0;
                                _4051_B = 1;
                                _4051_C = 0;
                                //P3 = 0X20;
                                led3 = 1;led1=led2=led4=led5=led6=led7=led8=0;
                                break;
                case 3: _4051_A = 1;
                                _4051_B = 1;
                                _4051_C = 0;
                                //P3 = 0X20;
                                led4 = 1;led1=led2=led3=led5=led6=led7=led8=0;
                                break;
                case 4: _4051_A = 0;
                                _4051_B = 0;
                                _4051_C = 1;
                                //P3 = 0X20;
                                led5 = 1;led1=led2=led3=led4=led6=led7=led8=0;
                                break;
                case 5: _4051_A = 1;
                                _4051_B = 0;
                                _4051_C = 1;
                                //P3 = 0X20;
                                led6 = 1;led1=led2=led3=led5=led4=led7=led8=0;
                                break;
                case 6: _4051_A = 0;
                                _4051_B = 1;
                                _4051_C = 1;
                                //P3 = 0X20;
                                led7 = 1;led1=led2=led3=led5=led6=led4=led8=0;
                                break;
                case 7: _4051_A = 1;
                                _4051_B = 1;
                                _4051_C = 1;
                                //P3 = 0X20;
                                led7 = 1;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8=0;
                                break;

}
}

/*********按键扫描***************/
void key_scan(void)
{
        if(KEY_S1==0)
        {
                delay_ms(10);
                if(KEY_S1==0)
                {
                        sys_mode = 0;
                        //切换成手动模式
                }
        }

        if(KEY_S2==0)
        {
                delay_ms(10);
                if(KEY_S2==0)
                {
                        sys_mode = 1; //切换成自动模式
                }
        }

        if(sys_mode==0)
        {
           if(KEY_S3==0)
                {
                        delay_ms(10);
                        if(KEY_S3==0)
                        {
                                hand_mode_cnt++;
                                if(hand_mode_cnt>=8) hand_mode_cnt = 0;

                        }

                }
        }

}

/***********电压显示总控制函数*******************/
void System_Voltage_disp(void)
{
        if(sys_mode==0)
        {
                Manue_Voltage_disp(); //手动模式下电压显示
        }
    else
        {
           Auto_Voltage_disp(); //自动模式下电压显示
        }

}

/***********手动模式下电压显示*******************/
void Manue_Voltage_disp(void)
{        if(ad_value>250)
        {LED=~LED;}
        else
        {        LED=1;}
        switch(hand_mode_cnt)
        {

                case 0:   CD4051_CH_Select(0); //选择通道
                          ad_value = Readad();//此处调用Readad(void)函数,

                gotoxy(1,0);//设置显示起始坐标
                                        display_LCD_string("CH1 VOL:"); //显示字符“VOLTAGE:”
                                        display_LCD_number(ad_value); //显示测量的电压值
                            display_LCD_string("V");
                        gotoxy(1,14);
                        display_LCD_string("M");
                                        gotoxy(0,0);
                                display_LCD_string("             ");

                       break;
                case 1: CD4051_CH_Select(1); //选择通道
                         ad_value = Readad();//此处调用Readad(void)函数,
                                        gotoxy(1,0);//设置显示起始坐标
                                        display_LCD_string("CH2 VOL:"); //显示字符“VOLTAGE:”
                                        display_LCD_number(ad_value); //显示测量的电压值
                            display_LCD_string("V");
                    gotoxy(1,14);
                        display_LCD_string("M");
                                    gotoxy(0,0);
                        display_LCD_string("             ");

                        break;
                case 2: CD4051_CH_Select(2); //选择通道
                         ad_value = Readad();//此处调用Readad(void)函数,
                                        gotoxy(1,0);//设置显示起始坐标
                                        display_LCD_string("CH3 VOL:"); //显示字符“VOLTAGE:”
                                        display_LCD_number(ad_value); //显示测量的电压值
                            display_LCD_string("V");
                                        gotoxy(1,14);
                        display_LCD_string("M");

                                         gotoxy(0,0);
                         display_LCD_string("             ");

                       break;
                case 3: CD4051_CH_Select(3); //选择通道
                         ad_value = Readad();//此处调用Readad(void)函数,
                                        gotoxy(1,0);//设置显示起始坐标
                                        display_LCD_string("CH4 VOL:"); //显示字符“VOLTAGE:”
                                        display_LCD_number(ad_value); //显示测量的电压值
                                        display_LCD_string("V");
                                        gotoxy(1,14);
                        display_LCD_string("M");
                                         gotoxy(0,0);
                         display_LCD_string("             ");

                       break;
                case 4: CD4051_CH_Select(4); //选择通道
                         ad_value = Readad();//此处调用Readad(void)函数,
                                        gotoxy(1,0);//设置显示起始坐标
                                        display_LCD_string("CH5 VOL:"); //显示字符“VOLTAGE:”
                                        display_LCD_number(ad_value); //显示测量的电压值
                                        display_LCD_string("V");
                                        gotoxy(1,14);
                                        display_LCD_string("M");
                                         gotoxy(0,0);
                                        display_LCD_string("             ");

                       break;
              case 5: CD4051_CH_Select(5); //选择通道
                         ad_value = Readad();//此处调用Readad(void)函数,
                                        gotoxy(1,0);//设置显示起始坐标
                                        display_LCD_string("CH6 VOL:"); //显示字符“VOLTAGE:”
                                        display_LCD_number(ad_value); //显示测量的电压值
                            display_LCD_string("V");
                                        gotoxy(1,14);
                        display_LCD_string("M");
                                gotoxy(0,0);
                        display_LCD_string("             ");

                          break;
           case 6: CD4051_CH_Select(6); //选择通道
                         ad_value = Readad();//此处调用Readad(void)函数,
                                        gotoxy(1,0);//设置显示起始坐标
                                        display_LCD_string("CH7 VOL:"); //显示字符“VOLTAGE:”
                                        display_LCD_number(ad_value); //显示测量的电压值
                            display_LCD_string("V");
                                        gotoxy(1,14);
                        display_LCD_string("M");
                                        gotoxy(0,0);
                         display_LCD_string("             ");

                         break;
            case 7: CD4051_CH_Select(7); //选择通道
                         ad_value = Readad();//此处调用Readad(void)函数,
                                        gotoxy(1,0);//设置显示起始坐标
                                        display_LCD_string("CH8 VOL:"); //显示字符“VOLTAGE:”
                                        display_LCD_number(ad_value); //显示测量的电压值
                            display_LCD_string("V");
                                        gotoxy(1,14);
                        display_LCD_string("M");
                gotoxy(0,0);
                         display_LCD_string("             ");

                         break;
}

}

/***************自动测量模式下显示的画面************************/
void Auto_Voltage_disp(void)
{

        Time_cnt++;
        delay_ms(1);
        if(Time_cnt>30)//3000ms到,切换一次状态
        {
                Time_cnt = 0;
                Auto_cnt ++;//3000ms
                if(Auto_cnt>3) Auto_cnt = 0; //变量Auto_cnt中存放自动模式下四种显示界面的切换标志,0代表画面1,1代表画面2,以此类推
        }

        switch(Auto_cnt)
        {
                case 0:
                         CD4051_CH_Select(0); //选择通道
                     ad_value = Readad();//此处调用Readad(void)函数,
                         gotoxy(1,0);//设置显示起始坐标
                         display_LCD_string("CH1 VOL:"); //显示字符“VOLTAGE:”
                         display_LCD_number(ad_value);                //显示测量的电压值
                         display_LCD_string("V");
                     gotoxy(1,14);
                 display_LCD_string("A");
                   CD4051_CH_Select(1); //选择通道
                     ad_value = Readad();//此处调用Readad(void)函数,
                         gotoxy(0,0);//设置显示起始坐标
                         display_LCD_string("CH2 VOL:"); //显示字符“VOLTAGE:”
                         display_LCD_number(ad_value); //显示测量的电压值
                     display_LCD_string("V");

                break;
                case 1:
                         CD4051_CH_Select(2); //选择通道
                     ad_value = Readad();//此处调用Readad(void)函数,
                         gotoxy(1,0);//设置显示起始坐标
                         display_LCD_string("CH3 VOL:"); //显示字符“VOLTAGE:”
                         display_LCD_number(ad_value); //显示测量的电压值
                         display_LCD_string("V");
                     gotoxy(1,14);
                 display_LCD_string("A");
                   CD4051_CH_Select(3); //选择通道
                     ad_value = Readad();//此处调用Readad(void)函数,
                         gotoxy(0,0);//设置显示起始坐标
                         display_LCD_string("CH4 VOL:"); //显示字符“VOLTAGE:”
                         display_LCD_number(ad_value); //显示测量的电压值
                     display_LCD_string("V");
                        break;
                case 2:
                 CD4051_CH_Select(5); //选择通道
                     ad_value = Readad();//此处调用Readad(void)函数,
                         gotoxy(1,0);//设置显示起始坐标
                         display_LCD_string("CH5 VOL:"); //显示字符“VOLTAGE:”
                         display_LCD_number(ad_value); //显示测量的电压值
                         display_LCD_string("V");
                     gotoxy(1,14);
                 display_LCD_string("A");
                   CD4051_CH_Select(6); //选择通道
                     ad_value = Readad();//此处调用Readad(void)函数,
                         gotoxy(0,0);//设置显示起始坐标
                         display_LCD_string("CH6 VOL:"); //显示字符“VOLTAGE:”
                         display_LCD_number(ad_value); //显示测量的电压值
                         display_LCD_string("V");
                  break;
                case 3:
                        CD4051_CH_Select(7); //选择通道
                     ad_value = Readad();//此处调用Readad(void)函数,
                         gotoxy(1,0);//设置显示起始坐标
                         display_LCD_string("CH7 VOL:"); //显示字符“VOLTAGE:”
                         display_LCD_number(ad_value); //显示测量的电压值
                         display_LCD_string("V");
                     gotoxy(1,14);
                 display_LCD_string("A");
                     CD4051_CH_Select(8); //选择通道
                     ad_value = Readad();//此处调用Readad(void)函数,
                         gotoxy(0,0);//设置显示起始坐标
                         display_LCD_string("CH8 VOL:"); //显示字符“VOLTAGE:”
                         display_LCD_number(ad_value); //显示测量的电压值
                         display_LCD_string("V");
                 break;

        }

}

网友A(2022-05-30):
厉害了,正好需要,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