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三极管导通电路设计

楼主(2018-10-31):
想设计一个高或低电平触发三级管导通电路,将一用电器引脚接地,非触发状态下,处于自由状态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请问一下能实现吗。
其实就是想弄一个点阵屏,共阳非触发状态是低电平,共阴脚触发状态就变成了高电平,这样二极管就烧了。。一直在纠结这个,有好心人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用电压比较器

楼主:
比较做什么》???,只是担心反向电压烧坏小灯泡,问一下怎样用三极管进行导通

网友B:
用LM393电压比较器

网友C:
不可能吧,没明白你的意思。点阵一端是扫描线,一端是数据。电压也很低,有的还加了电阻。扫描速度也很快。led是有反向耐压值的不可能一反向就烧。如果扫描端是高电平就更不存在

网友D:
首先你要理解三节的发射极,集电极,C电极,三级管的导通电压是0.3v

网友D:
会用万用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较做什么》???,只是担心反向电压烧坏小灯泡,问一下怎样用三极管进行导通

分别与高、低电平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吧,没明白你的意思。点阵一端是扫描线,一端是数据。电压也很低,有的还加了电阻。扫描速度也很快。 ...

扫描???小白求教   自制点阵屏

网友E:
没看懂什么需求

网友F:
示波器也要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