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基于单片机的电机测速和显示,但仿真时出错找不到原因,新人求大佬帮助指教啊

楼主(2018-10-31):
程序1

程序1

程序2

程序2

程序4

程序4

整流部分

整流部分

单片机和显示

单片机和显示

程序3

程序3

网友A:
调用程序有问题

网友B:
这个可以仿真,不用那么麻烦。用外部中断检测单位时间内的脉冲个数就是转速。所以你需要让脉冲计数与检测时间同步。比如某一分钟开始测速,那么先将脉冲计数清零,当一分钟到后关闭外部中断,保存计数处理显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貌似无法直接读取脉冲信号

什么意思啊这位兄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图和程序都发的不完整

大佬你好 程序是完整的 但是合不合适不知道 具体的问题是 应该显示的转速为30 但是显示结果为3333

网友C:
单片机貌似无法直接读取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