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实现8个数码管从0-9循环,汇编语言

楼主(2018-10-31):
      正在学习51汇编,基本的数码管点亮,一到9增加,138点亮8个数码管都基本上会,但是想让8个数码管同时点亮,从0到9增加,用138译码器驱动数码管的位选,用P0口驱动段选。怎么样写才可以让数码管从0-9,有没有类似程序(最好是汇编,如果是C也可以借鉴下),附上MCU和数码管电路,请各位发一个参考程序,谢谢各位

网友A:
让8个数码管同时点亮,从0到9增加,用138译码器驱动数码管的位选

网友B:
搜动态扫描

网友C:
参考一下: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idata char  DisBuf[8];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DisBuf[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u8 bb;
                char m;

                m++;if(m>9){m=0;}
    for(bb=0;bb<8;){DisBuf[bb]=m;bb++;}//
                for(bb=0;bb<200;)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bb++;
                }

        }
}

网友D:
74138完全没有必要的,8个IO对8个IO刚刚好两排线,加个138多出两根线,程序也多了
初学尽量的多写点简单的程序,写多了就可以写大一点的程序,汇编不比C,代码量是相对要多一些的,一个完整的DS1302程序,功能全一点的,大概是一千行代码左右.
所以,你这个就不要138了,直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一下: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非常感谢,有汇编的更好了,C只能看的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