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计数,这种代码该如何编译呢?

楼主(2018-11-01):
请问大家 就是一个按键控制 进行计数 然后计算每分钟按键多少次这种代码该如何编译呢?

网友A:
很简单啊,一个定时器定时1分钟进入一次中断
一个变量,按键被触发一次就+1

定时器中断中,统计按键次数

网友B:
给个参考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tdio.h>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define  UP   20
#define  DOWN  30
#define  STOP  40

code char CharTab[128] ={0x00,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e,0xb0,0xed,0xf9,0xb3,0xdb,0xdf,0xf0,// 01234567
                         0xff,0xfb,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89
                         0x00,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01,0x80,0xff,//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1234567
                         0x7f,0x6f,0x11,0x1c,0x36,0x09,0x16,0x17,// 89         =
                         0xff,0x77,0x1f,0x4e,0x3d,0x4f,0x47,0xff,//  AbCdEFG
                         0x37,0xff,0x38,0x07,0x0e,0xff,0xff,0x7e,// HI  L NO
                         0x67,0xff,0xff,0x5b,0x46,0x3e,0xff,0xff,// P RSTU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77,0x1f,0x0d,0x3d,0x6f,0x47,0x7b,//  AbcdEFg
                         0x17,0xff,0x38,0x4e,0x0e,0xff,0x15,0x1d,// hi  lmno
                         0xff,0xff,0x05,0x5b,0x0f,0x1c,0xff,0xff,//   rStu
                         0xff,0x3b,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COUNTER;
unsigned int key_no;//按键次数
unsigned int sju;//20m秒计数

idata char  DisBuf[16];

void Ext_int0_INTT() interrupt 0
{

        key_no++;                                //计数值加1

}

void tm0_INTT() interrupt 1
{

        COUNTER++;                                //计数值加1

}

/********************************************************************
                              主函数
*********************************************************************/
main()
{
        //long K;
        char bb;

        temp=0;
        COUNTER=0;
        TMOD=0x02;                        //定时器0在模式1下工作
        TL0=0xbf;                        //定时器每200us产生一次溢出
        TH0=0xbf;                        //自动重装的值

        //显示值
        /*K=87654321;
        for(bb=2;bb<8;){DisBuf[bb]=0x20;bb++;}//清缓存
        sprintf(DisBuf,"%lu",K);*/

        IT0=1;
        EX0=1;//
        ET0=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1;                                //使能总中断
        TR0=1;                                //开始计时

        while(1)
        {

                if(COUNTER==100)//定时到 100-20ms,
                {
                  COUNTER=0;
                        sju++;if(sju>3000){EX0=0;}//sju=0;
                        if(sju==0){key_no=0;}

                        for(bb=0;bb<8;){DisBuf[bb]=0x20;bb++;}//清缓存
      sprintf(DisBuf,"%lu",(long)key_no);

      temp++;if(temp>=0x08){temp=0;}
            P0=temp;//位选

                        P2=CharTab[DisBuf[temp]];//列值
                }

  }

}

网友C:
就是 频率计,把 1s 改成 1min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