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读取DS18B20温度上传到串口程序无法运行

楼主(2018-11-01):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nterrupt.h>   //中断函数头文件
//××××××××××××引脚宏定义×××××××××××××
//18B20定义
#define SET_DQ (PORTC) |= (1 <<4)      // 18b20 高电平
#define CLR_DQ (PORTC) &=~(1 <<4)      // 18b20 低电平
#define DQ_IN  (PINC) & (1<<4)            // 18b20信号输入
#define SET_OUT (DDRC) |= (1<<4)         //PC4定义成输出
#define SET_IN  (DDRC) &=~(1<<4)         //PC4定义成输入

//常量声明
#define BAUD 9600
//全局变量声明
unsigned char Temp_H,Temp_L,OK_Flag;    //温度高位,低位,复位成功标志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lus);         //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lms);        //ms延时函数
void Port_DS18b20(void);              //DS18B20端口配置
void Port_Init(void);   //端口初始化配置
void Usart_Init(void);  //USART寄存器设置
void Usart_PutChar(unsigned char cTXData);  //字节发送函数
void Usart_PutString(unsigned char *pcString); //字符串发送函数
unsigned char DS18B20_Init(void);   //DS18B20初始化
unsigned char Read_18b20(void);        //读18b20
void Write_18b20(unsigned char dat);   //写18b20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empint,tempint1,tempint2,tempint3,tempint4;
                    //分别存储温度整数值,整数值的千,百,十,个位
unsigned int temppoint,temppoint1,temppoint2,temppoint3,temppoint4;
                     //分别存储温度小数值,小数值的千,百,十,个位

Port_Init();    //端口初始化
Us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Port_DS18b20();   //DS18B20端口初始化

tempint = 0;   //变量初始化
temppoint=0;
Temp_H = 0;
Temp_L = 0;
OK_Flag = 0;

Usart_PutString("DS18B20 温度测量实验");
Usart_PutChar(0x0D);
Usart_PutChar(0x0A);  //结尾发送回车换行

sei();          //使能全局中断

while(1)
{
  if(DS18B20_Init())   //判断DS18B20复位是否成功
  {
   PORTC = 0x00;
  }
  else
  {
   PORTC = 0x01;
  }
  cli();     //关中断

  DS18B20_Init();     //初始化DS18B20

  Write_18b20(0Xcc);  //发送ROM指令,跳过ROM匹配

  Write_18b20(0X44);  // 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for(i=0;i<50;i++)      //延时1S,等转换完成
  {
   Delayms(20);
  }

  DS18B20_Init();    //初始化DS18B20

  Write_18b20(0Xcc);  //发送ROM指令,跳过ROM匹配

  Write_18b20(0Xbe);  //发送读取暂存器指令

  Temp_L = Read_18b20(); //获得温度的低位

  Temp_H = Read_18b20(); //获得温度的高位

  if(Temp_H & 0x08)   //判断温度的正负
  {
   Temp_H = ~Temp_H;  //负温度。取反加1
   Temp_L = ~Temp_L;  //

   SREG |= ~(1 << SREG_C);  //清零进位位标志
   Temp_L++;                  //温度低字节加1
   if(SREG & (1 << SREG_C))  //有进位吗?
   {
    Temp_H++;           //有进位,则温度高字节加1
   }

  }

  tempint = ((Temp_H << 4) & 0x70) | (Temp_L >> 4);     //获得温度的整数位

  tempint1 = tempint / 1000;           //千位
  tempint2 = tempint % 1000 / 100;     //百位
  tempint3 = tempint % 100 / 10;        //十位
  tempint4 = tempint % 10;              //个位

  temppoint = Temp_L & 0x0f;    //取出温度的小数位
  temppoint = (temppoint * 625);  //小数位乘以0.625得出温度的小数位值,在此扩大1000
                                    //倍,得出温度的4位小数位,显示的时候加小数点

  temppoint1 = temppoint / 1000;           //千位
  temppoint2 = temppoint % 1000 / 100;     //百位
  temppoint3 = temppoint % 100 / 10;        //十位
  temppoint4 = temppoint % 10;              //个位

  Usart_PutString("当前环境温度为:");   //发送温度值到上位机

  if(!(tempint1))            //高位为零,则不显示
  {
   Usart_PutChar(' ');
   if(!(tempint2))
   {
    Usart_PutChar(' ');
   }
   else
   {
    Usart_PutChar(tempint2 + 0x30);
   }
   if(!(tempint3))
   {
    Usart_PutChar(' ');
   }
   else
   {
    Usart_PutChar(tempint3 + 0x30);
   }
   //Usart_PutChar(tempint4 + 0x30);
  }
  else
  {
   Usart_PutChar(tempint1 + 0x30);
   Usart_PutChar(tempint2 + 0x30);
   Usart_PutChar(tempint3 + 0x30);
  }
  Usart_PutChar(tempint4 + 0x30);
  Usart_PutChar('.');                 //显示小数点

  Usart_PutChar(temppoint1 + 0x30);    //显示小数位
  Usart_PutChar(temppoint2 + 0x30);
  Usart_PutChar(temppoint3 + 0x30);
  Usart_PutChar(temppoint4 + 0x30);

  Usart_PutChar(' ');           //不显示,空一格
  Usart_PutChar('o');           //显示温度的符号。由于实在找不到温度那个再上面的小o,
  Usart_PutChar('C');          //只好用普通的小写o来代替了。
  Usart_PutChar(0x0D);
  Usart_PutChar(0x0A);  //结尾发送回车换行

  sei();          //开中断

  for(i=0;i<200;i++)      //延时4S,再进行温度转换
  {
   Delayms(20);
  }
}
}
//端口状态初始化设置函数
void Port_Init()
{
PORTD = 0X00;          //USART的发送接收端口分别为PD0和PD1
DDRD |= (1 << 3);   //PD0为接收端口,置为输入口;PD1为发送端口,置为输出口
PORTB = 0x00;
DDRB = 0xff;
}
void Port_DS18b20()
{
DDRC &= ~(1<<4);   // 输入模式(上电时为高电平)
    PORTC &= ~(1<<4);  // 输出锁存器写0,以后不再更改
}
//USART寄存器配置函数
void Usart_Init()
{
UCSR1A = 0X00;
UCSR1C |= (1 << UCSZ11) | (1 << UCSZ10);  //异步,数据格式8,N,1

UBRR1L = (F_CPU / BAUD / 16 - 1) % 256;    //波特率设置
UBRR1H = (F_CPU / BAUD / 16 - 1) / 256;
UCSR1B |= (1 << RXCIE1) | (1 << RXEN1) | (1 << TXEN1);    //发送使能

}
//字节发送函数
void Usart_PutChar(unsigned char cTXData)
{
while( !(UCSR1A & (1 << UDRE1)) );  //只有数据寄存器为空时才能发送数据
UDR1 = cTXData;                  //发送数据送USART I/O数据寄存器-UDR
}
//接收中断函数
ISR(USART1_RX_vect)
{
unsigned char Rev;
Rev = UDR1;              //从USART I/O数据寄存器-UDR中读出数据
Usart_PutChar(Rev);    //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
}

void Usart_PutString(unsigned char *pcString)
{
while (*pcString)
{
  Usart_PutChar(*pcString++);
}
}
//DS18B20初始化
unsigned char DS18B20_Init()
{
SET_OUT;   //PA2设置为输出口(相当于拉低数据线上的电平)

Delayus(490);  //延时大于480us

SET_IN;     //输入 释放数据线(相当于拉高数据线上的电平)

Delayus(68); //延时大于60US,

//while(DQ_IN);     //可以用两个while()死循环来判断复位是否成功,当数据线被拉低,说明
//while(!(DQ_IN));  //18b20开始复位应答,当数据线变高,说明应答完毕

if(DQ_IN)   //判断DS18B20是否拉低数据线
{
  OK_Flag = 0;  // 数据线是高?复位失败
}
else
{
  OK_Flag = 1; // 数据线是低?复位成功
}
Delayus(422); //有复位应答信号后,应当再延时一段时间(480-68),以等待应答完毕

return OK_Flag;    //返回复位标志
}
//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_18b20()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 0;   // dat用于存储读到的数据,先清零

for(i = 0;i < 8;i++)   //共读8位数据,构成一个字节
{
  SET_OUT;    //定义为输出(拉低数据线)

  Delayus(2);   //拉低2微秒

  SET_IN;        //定义成输入,读入数据(同时也相当于拉高数据线)

  Delayus(4);        //延时
  dat = dat >> 1;        //数据右移,读顺序:先低后高
  if(DQ_IN)       //读数据,
  {
   dat |= 0x80;   //如果是高,置1,右移数据
  }
  Delayus(62);   //延时大于60us
}
return dat;     //返回读到的1字节数据
}
//向DS18B20写1字节数据
void Write_18b20(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i < 8;i++)  //写8次,一次写1位,先写低字节
{
  SET_OUT;         //拉低数据线2us,开始写数据
  Delayus(2);      //

  if(dat & 0x01)   //写数据
  {
   SET_IN;    //写1
  }
  else
  {
   SET_OUT;   //写0
  }
  dat >>= 1;      //数据右移1位,先写低位
  Delayus(62);       //延时大于60us

  SET_IN;          //拉高数据线
  Delayus(2);   //写两位数据的时间间隔

}
}
//us级别的延时函数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lus)
{
while(lus--)
{
  _delay_loop_2(4);      //_delay_loop_2(1)是延时4个时钟周期,参数为3则延时12
             //个时钟周期,本实验用12M晶体,则12个时钟周期为12/12=1us
    }
}
//ms级别的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lms)
{
while(lms--)
{
  Delayus(1000);        //延时1ms
    }
}

楼主:
使用AVR ATmega644pa单片机,12M晶振。PC4接温度传感器DQ,然后PD0 PD1做TX,RX。还有就是PC0和PC1连LED做指示灯,程序是可以编译通过的,但是烧录后连接串口无反应,指示灯也不亮。

网友A:
是不是外设电路问题 usb驱动可以吗

网友B:
串口与硬件相连接有问题,硬件冲突了

网友C:
DS18B20_Init();    //初始化DS18B20

  Write_18b20(0Xcc);  //发送ROM指令,跳过ROM匹配
   Write_18b20(0x44);    //发送温度转换指令,温度转换完了 再读出来
  Write_18b20(0Xbe);  //发送读取暂存器指令

  Temp_L = Read_18b20(); //获得温度的低位

  Temp_H = Read_18b20(); //获得温度的高位

网友D:
DS18B20_Init();    //初始化DS18B20

  Write_18b20(0Xcc);  //发送ROM指令,跳过ROM匹配
   Write_18b20(0x44);    //发送温度转换指令,温度转换完了 再读出来
  Write_18b20(0Xbe);  //发送读取暂存器指令

  Temp_L = Read_18b20(); //获得温度的低位

  Temp_H = Read_18b20(); //获得温度的高位

此部分代码不对

网友E:
你的代码真乱,就不能封装一下吗,全都丢主函数里面不出问题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