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一个串口,两种波特率,咋办?

楼主(2018-11-01):
只有一个串口,下载程序的波特率是115200,但是程序需要的通信波特率是9600.
这可咋整?

网友A:
下载波特率和通信波特率是两个独立的,不冲突放心下载程序!

网友A:
下载程序115200是晶振产生时钟用的,通信9600是定时器产生的波特率!不要搞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程序115200是晶振产生时钟用的,通信9600是定时器产生的波特率!不要搞混!

你好,想再请教下。我现在的单片机是内置的时钟源,它下载和串口功能用的是同一个时钟源产生的,就是一个时钟是下载,分出来一路是串口.        这种有什么方法没有?

网友B:
下载波特率只在下载的时候使用,用户程序里将波特率初始化为9600就行了

楼主:
ISP 方式下载,用的也是串口,还是同一个。我看网上说ISP下载的时候,可以不用管波特率,但是MCU不是要和PC的波特率一致才能通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