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红外遥控信号的收发改为315M模块 的收发

楼主(2018-11-01):
原理,红外遥控信号具有方向性,想改成无线遥控,发射和接收用315M或433模块,原来的红外编码不变,只是改收发模式,求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编码必须要变,315M或433M模块的编码和红外的不一样

谢谢前辈,我的意思是说,把红外遥控的信号,用无线模块进行收发。车上的电视模块只有遥控板,没有按键面板,我想在方向盘上加装一个无线(非红外)遥控,把原遥控的键值,想用无线发出去,然后接收解码,接到电视模块。

网友B:
必须调制到频率,幅度,相位上,才能进行传输